請問一下這顆電容的電容值是多少?

楼主(2016-01-15):
想請問各位大大,怎樣看這種的電容,圖上面有寫160V,但是沒有說明是多少uf
小地不才,上網收尋後沒找到,想請教各位大大可否告知怎樣觀看類似的電容值,以及這一顆電容是多少uf ?
謝謝!!

電容

電容

网友:
160V  金屬膜電容 MEF系列
看看場所用哪裡吧 405  也許是代表4uF??    要看場合來定

楼主:
謝謝大大回復,雖然我也猜測可能是4uf或是4.5uf左右,我主要測試用在電源110v進電前面增加安培量,讓LED增加亮度,剛好這顆電容比較符合我想要的亮度,所以才上來請教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405L  = 4.0/uf  耐壓 1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