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熱心會員贊助,不知好壞的數位電表--->HC 8902A

楼主(2016-01-16):
熱心會員贊助的數位電表,狀況未知
http://bbs.pigoo.com/thread-59187-1-1.html

以下就看圖說故事了
▼外觀

▼面板,手摸久了都會發霉

▼背板,使用市電

▼拆蓋

▼供電變壓器,早期的儀表內裝並無 EMI 濾波

▼基板雙面都有接地隔離板

▼一般都會認為電解電容久了會弱化,但是解下檢查,發現都頭好壯壯

▼要對開關作阻抗檢測,先歸零電表

▼電源開關 ON 時阻抗

▼電源開關 OFF

▼另一個 HOLD ON時阻抗

▼HOLD  OFF

▼基板背面無異狀

▼這裏有REWORK

▼拆下顯示基板和導電膠條,用酒精擦試發霉污漬

▼面板也用酒精擦試,雖然乾淨了些,但也把底渿擦掉了說

▼顯示看起來卡清楚了

▼歐姆檔歸零調整 VR

▼各個校整示意

▼換掉調整 VR

▼用 LCR 電表來校準歐姆檔

▼沒有校準電阻就隨手找來一隻 150Ω 5%電阻

▼結果是這樣,各位認為可以嗎?

至於其他的校準因手上沒有精密的校準工具而作罷,至少常用的歐姆檔可用就很迷人了。

网友:
前面板 0 Ω ADJ    , 看來似乎是 對 量測探棒(含線) 做補償歸零  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