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藍天M52G 10.2筆電 螢幕橫線,請問是排線還是螢幕故障?

楼主(2016-01-16):
如圖:請問專家們,這是什麼故障,如果是螢幕故障,可拿他牌的來替換嗎?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网友:
這可能是液晶面板總成內有故障....

楼主:
請問樓上專家:那可以拿其他10.2吋的螢幕替換嗎?排線會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樓上專家:那可以拿其他10.2吋的螢幕替換嗎?排線會一樣嗎?

換面板可不是像換燈泡一樣那麼簡單,要換面板除了換同尺寸的外還得換訊號腳位
相同的面板才行...換一塊面板不便宜喔~~要知道這點

顯示器最關鍵的元件是面板,佔總成本7成...建議你先找人檢查看問題出在哪...

如果你要找人維修,請按"檢舉"~選"其他",讓版主幫你搬移文章到"徵求討論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