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obot Roomba 吸塵器 630 維修

楼主(2016-01-16):
630 機器型號

630 機器型號

主機板版號

主機板版號

底盤

底盤

R138 位置 1R0 SMD 電阻燒毀
先用一顆電阻代替
裝上電池 一開始有動作   準備測試時   Q35位置的 HA7    二極體 卻燒毀

想請問如何找尋 HA7 二極體   或是替代品

网友:
SOT23同樣絲印的開關二極體還有細分
你可以測量其它HA7良品的極性,用兩顆高速二極體4148代用

楼主:
我使用晶體測試儀   測試良品好的HA7     是第三種圖示的類型
那可以使用兩顆高速二極體4148代用 嗎

网友A:
標示 HA7 應該是藍箭的BAV99

參考
http://www.fsbrec.com/pdf/BAV99.pdf

楼主:
不好意思  ~   客戶不想維修   已經取回

网友B:
我手頭上有一堆 HSMS-2822-TR1G  http://www.avagotech.com/docs/AV02-1320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頭上有一堆 HSMS-2822-TR1G  http://www.avagotech.com/docs/AV02-1320EN

感謝你   客人已經取回故障機器   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示 HA7 應該是藍箭的BAV99

參考

L大:
   真厲害!! 資料豐富又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