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7H55-M 上電反覆重啟維修

楼主(2016-01-17):
主機板型號:  P7H55-M

故障狀況:上電反覆重啟.不跑碼

故障分析:可能缺電壓

處理過程:上圖

P7H55-M

修主機板前.為防止燒CPU.我會先上假負載.中途我有把CPU裝上.怕有些電壓可能不準確

CPU VCORE 1.28V正常(以下所測量的電壓都是在瞬間測量得到.因為電壓上來就斷)

PCH 1.8V 正常

RAM 1.5V 正常

PCICLK 1.61V正常

PCIRST 0V 異常

CPURST 0V 異常

PLTRST 0V 異常

VRMPWRGD 3.23V 正常

PWROK 1.41V 異常

PWROK1 0.6V 異常

+3VSB供應PWROK 正常

將所測量的電壓搭配 WISH大 給的圖來參考(很多朋友應該有下載)並將相關的電壓標上.我將6個關鍵點時序電壓圈起.方便辨識.此處重點為:第17 18時序電壓異常.導致20 23電壓為0V

最大異常處為822排阻兩端電壓.一邊3.39V 一邊為0.6V.初步判斷為822排阻故障

將822排阻更換

再測PWROK1 3.38V已經正常

PCIRST 3.39V正常

上除錯卡.跑碼

開機畫面

系統畫面

搞這麼大一篇.難免會有一些地方不完善.若有BUG請告訴我.哈哈.歡迎討論.謝謝

网友A:
果然又是ASUS的822在必規必忙X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又是ASUS的822在必規必忙XDD

這就是傳說中的822

网友B:
你說的:(以下所測量的電壓都是在瞬間測量得到.因為電壓上來就斷)

這句話讓我想起為什麼有些電錶可以抓最高電壓值。。。。。。。原來這功能是這樣用的。。。。

网友C:
大大果然夠專業,小弟只有朝拜的份~~~~

网友:
ASUS 的通病--又是822排阻 !

网友D: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關鍵電壓測量點在哪,才能幫你判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以下所測量的電壓都是在瞬間測量得到.因為電壓上來就斷)

這句話讓我想起為什麼有些電錶可以抓最 ...

那是高階電錶才行.我是用人工的方式.多拍兩三次才能抓住"永恆的瞬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果然夠專業,小弟只有朝拜的份~~~~

謝謝你.朝拜要到天后宮.我們握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關鍵電壓測量點在哪,才能幫你判斷分析..

你說到重點了.找關鍵測量點.是維修者要去做的功課.這部份是最累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說到重點了.找關鍵測量點.是維修者要去做的功課.這部份是最累人的

有電路圖可以直攻要害,沒有電路圖光驗證這幾個關鍵電壓就可以花費你好幾天的時間

就像我之前搞那張P5LD2,沒有圖你甚至無法肯定這電壓是不是你找的那個訊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高階電錶才行.我是用人工的方式.多拍兩三次才能抓住"永恆的瞬間".   ...

改天用錄影之後再截圖就好啦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用錄影之後再截圖就好啦XD

嗯.好方法.下次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方法.下次來試試

既然用錄的,那可以買個手機架來固定。。。。。

网友E:
知道查哪裡壞才是關鍵,這是時間和經驗技術的累積.

网友F:
華碩已不敢再用華碩品質堅若磐石了

因為這些年的costdown用最低的成本讓所有元件跑到最大的效能

而華碩的822

這個排阻通病~我一直再想到底是設計不良,還是822的料不良

越來越有~兩者皆是的感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查哪裡壞才是關鍵,這是時間和經驗技術的累積.

台上10分鐘.檯下修到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上10分鐘.檯下修到空

還有台上N 分鐘,枱下修不出...來的也一堆....xd

网友D:
因為你實在不容易確認量測點ㄚ~~~怕有疏失找錯最佳測試點

网友E:
主要是asus根本沒有電路圖,維修上又增加難度..手機一片 高階板 rampage 2 ,苦恨修不出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asus根本沒有電路圖,維修上又增加難度..手機一片 高階板 rampage 2 ,苦恨修不出來啊... ...

有圖都有難度了.更何況無圖.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你實在不容易確認量測點ㄚ~~~怕有疏失找錯最佳測試點

這兩天有一片P7P55D-E LX 也找不到圖.所以準備到淘寶買圖.留言給兩店家.都還沒回我.不曉得有哪位朋友買過圖.能告知有信用的店家

网友E:
我都跟這位買,它的阿里旺旺id:wutong_4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跟這位買,它的阿里旺旺id:wutong_405

非常謝謝你.我去問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有一片P7P55D-E LX 也找不到圖.所以準備到淘寶買圖.留言給兩店家.都還沒回我.不曉得有哪位朋友買過 ...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楼主:
是阿.都不知道怎麼感謝你了.我看能不能把它修好.來發個文

网友:
像我上回想要找ICH7的"SLP_S3#"訊號狀態....我從源頭找起由INTEL的ICH7腳位定義圖來猜
它可能從哪邊"出線"<就是有個空焊點讓你測量它或者是某個元件焊點>結果找是找到了但又
無法確認它是否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訊號...後來發現根本不是,懷疑它沒在南橋周圍出線..

因此沒電路圖你根本不好抓它訊號點在哪....腳位露出來的還能從IC下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兩天有一片P7P55D-E LX 也找不到圖.所以準備到淘寶買圖.留言給兩店家.都還沒回我.不曉得有哪位朋友買過 ...

這些是部分有修過的asus點位圖大放送
P7P55 LX 1.01,A2B.zip (106.73 KB, 下載次數: 121)
P7P55D 1.02,B05.zip (123.01 KB, 下載次數: 116)
P7P55D-E 1.02.rar (131.11 KB, 下載次數: 134)
P7P55-M 1.01,A5H.zip (106.35 KB, 下載次數: 127)
P7H55 1.00,A02.zip (106.17 KB, 下載次數: 117)
P7H55-M LE 1.01,A01.zip (110.26 KB, 下載次數: 123)
P5QL PRO.zip (216.35 KB, 下載次數: 134)
P5KPL SE.rar (1.68 MB, 下載次數: 126)
P5KPL SE.rar (1.68 M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asus根本沒有電路圖,維修上又增加難度..手機一片 高階板 rampage 2 ,苦恨修不出來啊... ...

看看是不是這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些是部分有修過的asus點位圖大放送

感謝大方放送.希望有興趣維修的朋友先下載.有維修需求時就能用到.應該能增加發文的數量.謝謝你

网友: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也感謝大放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華碩已不敢再用華碩品質堅若磐石了

因為這些年的costdown用最低的成本讓所有元件跑到最大的效能

我想華碩內部應該也跑過這個822部份的分析流程.若最後確認(假設)是電阻廠的品質問題.不曉得會不會求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電路圖可以直攻要害,沒有電路圖光驗證這幾個關鍵電壓就可以花費你好幾天的時間

就像我之前搞那張P5LD ...

我有找到一個P5LD2 你試試

网友H:
真是佩服n_060|
光看那排阻這麼小
還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
不曉得是如何做排阻的更換
是用熱風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到一個P5LD2 你試試

我來試試看~~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到一個P5LD2 你試試

這個點位圖是P5LD2_Delux版本的(最頂規版)

剛看了一下這塊的SLP_S3#訊號,過程很簡單~
由南橋ICH7發出後到I/O晶片去~半路上分出一路
到二極體,涉及到CK_PG,沒這訊號肯定時脈產
生器不工作.....因此沒這訊號不外乎
A.I/O晶片故障將訊號拉低了
B.ICH7工作條件沒滿足到位
C.往I/O路上的分路中有東西壞了拉低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佩服
光看那排阻這麼小
還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

熱風槍與烙鐵都可以.我是用烙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點位圖是P5LD2_Delux版本的(最頂規版)

剛看了一下這塊的SLP_S3#訊號,過程很簡單~

要不要發個文.大家來開同樂會

网友H:
引用 楼主:
熱風槍與烙鐵都可以.我是用烙鐵.呵呵

都是幻覺
嚇不到我!!!

這麼小的排阻
拆焊有一定的難度
難不成烙鐵直接著力在822排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幻覺
嚇不到我!!!

果然還是要"有圖有真相"  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果然還是要"有圖有真相"  哈哈

真是強
那是要用放大鏡邊看邊拆焊嗎?

不過看大哥你所使用的烙鐵頭
好像是不是尖角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強
那是要用放大鏡邊看邊拆焊嗎?

使用放大鏡調整.剩下的靠感覺.烙鐵使用馬蹄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真是強
那是要用放大鏡邊看邊拆焊嗎?

平頭或馬蹄型烙鐵頭加焊油。應當沒幾秒就下來了。。。。。

其實拿不要的廢板練一練就知道了。

如果猛一點,烙鐵頭加焊鍚,大概一碰就下來了。故障的東西也不用怕燙壞了吧!
再用焊油'吸錫線清一下就很漂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使用放大鏡調整.剩下的靠感覺.烙鐵使用馬蹄型

不曉得大哥你所使用放大鏡
是那一種品牌
因為我之前是買很小的放大鏡
這在做焊接處理方面比較不適用

馬蹄型的有看了論壇內的介紹

http://bbs.pigoo.com/thread-49944-1-1.html

這種用尖角形的鉻鐵好像不太合用
看來要選對工具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平頭或馬蹄型烙鐵頭加焊油。應當沒幾秒就下來了。。。。。

其實拿不要的廢板練一練就知道了。

小弟我沒有這兩種烙鐵頭
只有尖頭看來要去買烙鐵頭
除了平頭或馬蹄型烙鐵頭
請問有沒有什麼烙鐵頭比較必備

改天再看看手頭
有沒有不要的廢板來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弟我沒有這兩種烙鐵頭
只有尖頭看來要去買烙鐵頭
除了平頭或馬蹄型烙鐵頭

刀型跟馬蹄型烙鐵頭二種就很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要發個文.大家來開同樂會

快過年了很忙說~~過年的時候發可以(換大家都沒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過年了很忙說~~過年的時候發可以(換大家都沒時間)

有空在發就好.大家可以一起討論.打打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曉得大哥你所使用放大鏡
是那一種品牌
因為我之前是買很小的放大鏡

我自己的放大鏡因為也不覺得好用.所以就不推了.我也想請問有沒有放大鏡能讓我距離30公分.還能看到822.這樣我就可以右手拿烙鐵.左手拿焊錫.多好.希望價錢也不用太貴.醫療用的應該就免了.幻想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放大鏡因為也不覺得好用.所以就不推了.我也想請問有沒有放大鏡能讓我距離30公分.還能看到822.這 ...

學姐有賣喔, 一定符合大大的條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57681-1-2.html

價格是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學姐有賣喔, 一定符合大大的條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57681-1-2.html

哇.我口水都流滿地了.真是好物.BUT......列入年度目標.謝謝你.嗚~

网友H:
chiyimonitor 大
我之前去跳蚤市場
買到一塊微星 MS-7732 主機板
遇到跟你這一塊主機板相同的情形
也是過電運轉沒幾秒就自動重開機

因為只有換主機板
所以應該也是主機板供電方面出了問題

不過看到 chiyimonitor 大說為了怕CPU燒掉
使用假負載來代替CPU和檢測

之前在測試主機板好壞都直接使用CPU
難不成有問題主機板
有可能會造成CPU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H:
chiyimonitor 大
我之前去跳蚤市場
買到一塊微星 MS-7732 主機板

機率很小.不過碰到會很痛.有很少數的故障主機板會燒CPU.我只是盡量避免這個狀況.我只有一顆1156 腳位的I5CPU.所以不敢開玩笑.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機率很小.不過碰到會很痛.有很少數的故障主機板會燒CPU.我只是盡量避免這個狀況.我只有一顆1156 腳位的I5 ...

偶都燒過2顆
一顆860一顆760X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都燒過2顆
一顆860一顆760XDD

乖.阿嬤秀秀.都過去了.喔

网友H:
引用 楼主:
機率很小.不過碰到會很痛.有很少數的故障主機板會燒CPU.我只是盡量避免這個狀況.我只有一顆1156 腳位的I5 ...

請問 chiyimonitor 大
那是不是應該要
買一片假負載卡
來測主機板

如果主機板是好的
那假負載卡會有提示嗎?

网友:
使用假負載cpu
是否能搭配
除錯卡使用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真的是受益良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放大鏡因為也不覺得好用.所以就不推了.我也想請問有沒有放大鏡能讓我距離30公分.還能看到822.這 ...

之前有討論過放大鏡的帖~你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5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討論過放大鏡的帖~你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508-1-1.html

嗯.謝謝超人大提供的資訊.我來想想.哪一種比較合用.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 chiyimonitor 大
那是不是應該要
買一片假負載卡

若純興趣研究.可以. 若很少修.或者都是自己的主機板.因為風險低.可以不用買
假負載搭配除錯卡沒意義.因為不會跑碼.
59樓一併回你.假負載主要測cpu電壓是否異常.
若無異常接著換上cpu.就可以搭配除錯卡

网友H:
引用 楼主:
若純興趣研究.可以. 若很少修.或者都是自己的主機板.因為風險低.可以不用買
假負載搭配除錯卡沒意義.因為 ...

原來假負載卡
是測CPU電壓

所以還是有必要買假負載卡
以免拿到有問題

因為都是去跳蚤市場
買不曉得好壞便宜的主機板

chiyimonitor 大
謝謝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來假負載卡
是測CPU電壓

假負載"主要"測CPU電壓.其上頭還是有其他測試點資訊.例如 CPURST  時鐘 PG訊號 地址線  數據線.

网友J:
真是太厲害了!! 甚麼時候才能像大大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負載"主要"測CPU電壓.其上頭還是有其他測試點資訊.例如 CPURST  時鐘 PG訊號 地址線  數據線. ...

看來有很多要學的

謝謝 chiyimonitor 大

熱心解說以及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是太厲害了!! 甚麼時候才能像大大一樣!!

大家都是從菜鳥開始.沒問題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放大鏡因為也不覺得好用.所以就不推了.我也想請問有沒有放大鏡能讓我距離30公分.還能看到822.這 ...

chiyimonitor 大
為什麼不考慮
電子放大鏡 ???

楼主:
引用 网友H:
chiyimonitor 大
為什麼不考慮
電子放大鏡 ???

並非不考慮.而是還沒試過.改天來注意看看.或者你願意提供資訊給我嗎.我是擔心對焦不好對.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非不考慮.而是還沒試過.改天來注意看看.或者你願意提供資訊給我嗎.我是擔心對焦不好對.謝謝你 ...

想說這一種功能不是比較強大
原來 chiyimonitor 大
擔心對焦不好對

小弟個人沒用過

是有看到
露天在賣
電子放大鏡有LED
20/800倍
可以拍照又可錄影

不曉得論壇有沒有前輩們用過
電子放大鏡
不曉得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