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電視] SHARP 29D-FX20更換新管座無法正常顯示

楼主(2016-01-17):
原文發錯分區故重PO請見諒

小弟新會員非專業人士也非科班出身,只是常為惜物(省錢)diy維修

近日家中老人家常用的CRT電視(2001年出廠)開機模糊至清晰需等上數分鐘愈趨嚴重

還有另台舊電視先湊合著用而這台SHARP全平面電視就拆來檢查看看

開機模糊大多案例指向管座問題,拆開檢查確實看見內部雙凸放電極生銅綠

砂紙打磨後裝回狀況確實有改善但仍不滿意,管座便宜但不好買跑了趟電子街找到,

孔位皆符合但腳位多一支背面無對應孔,也無和其他腳位連通應為接地故剪掉,

解銲舊品銲上新管座裝回測試,結果只有藍屏和白色掃描線閃動,OSD很淡幾乎看不見

以為是冷銲或銲接時燒壞其他元件,再銲回舊管座測試卻又一切正常

電表測確定新管座針腳及孔位都正常,雙聚焦放電極內部也很乾淨

搞不懂新管座問題出在哪?

另外,
調整這裡兩顆focus後,有時會發生電極啪聲伴隨畫面瞬間消失再重現,
從後方觀察電擊閃光發生在管座放電極內和下圖高壓器旁兩顆白色方塊下面那顆
這是focus沒調對個關係嗎?

网友:
很可能是管座本身的接地腳不對,很多賣管座的店家也不是很清楚接地腳的重要,七腳管座就買七腳的,八腳的管座就買八腳的,,建議你拿舊的管座去比對,最好買到一樣的再試試看。

网友A:
新管座與舊管座.應該也要拍照放上來.好讓想幫妳的朋友.看出2個哪邊出問題.
最左與最右這2腳.是關鍵所在..有時只要轉個1孔位置.就行了

网友:
管座焊接好后要注意查r、g、b三阴极对地是否短路,然后才上电开机。
上电后还要注意检查下三个阴极的电压是否正常。

字符偏淡,有可能是原高压包加速极电压调高了,反时针调下最下面那颗看看,是否会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管座與舊管座.應該也要拍照放上來.好讓想幫妳的朋友.看出2個哪邊出問題.
最左與最右這2腳.是關鍵所在..有 ...

舊管座因急著銲回測試忘了拍,基本上新舊管座只差在新品多了下圖示#9針腳

而這#9並未與其他接腳有相通,背面也未有對應插孔,而是環繞其他8支針腳外環如圖示

而其他1~8和10號針腳以及背面孔位完全對應原有電路板孔位和映像管針腳

所以除了#9針腳剪掉外其他完全符合舊管座,然而換上卻無法正常顯示。

舊品銲回完全無調整影像完全正常!

网友B:
新管座拆下 只要移位焊接就行了 那是短路了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管座拆下 只要移位焊接就行了 那是短路了沒錯

請問移位銲接是什麼意思?
又是哪裡短路了實在看不出來?

應該沒有裝錯吧!畢竟裝回舊品都正常。

楼主:
剛好搜尋到板上另一篇文有類似,借用圖片補充內容
我裝新管座後影像就像下圖一樣

引用圖片來源:http://bbs.pigoo.com/thread-4794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移位銲接是什麼意思?
又是哪裡短路了實在看不出來?

既然有新舊品, 全拆, 拍照, 比對
這是最好的方法了
還是先拿到烤箱除水
塑膠也會吸潮的, 特別是放很久的東西
連陶瓷都會吸潮, 最近修過一個瓦斯爐的放電棒, 居然導電的. 所以不再尖端放電, 點不火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管座因急著銲回測試忘了拍,基本上新舊管座只差在新品多了下圖示#9針腳

而這#9並未與其他接腳有相通,背 ...

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查7脚与地之间是否短路(阻值很小);

或用电压表测量下7脚(这脚应是BK,蓝电子枪阴极)电压是否很低,正常应为130—150V;

如果都正常,就是加速极电压高了,要反时针调高压包最下面那颗电位器。

网友:
有的显像管第7、8脚内部是相连的
从此机的视放板看,当将第8脚接入电路时,第7脚就与地短路了,

可吸空第8脚试试,看是否属这类情况。

网友:
接地腳不一樣  這個不合  建議不要再開機了  去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小心CRT掛掉

网友:
雙focus座
新舊管座本身的接地腳不同。
用電表高阻擋對照測量一下。腳位修正對換就好了。(拔管座針腳位)
給你參考

网友:
如巨风 大說的,你的第八腳新的跟舊的兩個仔細比對一下就有答案了,依你的畫面看來藍色已經被短路接地了,開久一點映像管就有可能報廢掉,第八腳雖有焊接腳,但燈座內部並沒有接觸到CRT的接腳,你參考看看囉。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
不知上面所說的第8腳是指電路板標示的#8,還是上面我手繪標示的#8?
另外找時間跑一趟西寧市場找找好了,上面那個是光華商場找到的庫存貨
店員也不太熟的樣子。

网友:
新的管座第8脚不要焊 或吸空第8脚就OK

楼主:
今天剛好到西寧市順便再去找料,結果繞了一圈每家電料行都說沒賣管座了
後經一家真空管老闆提點附近洛陽街有處多家材料行可去找找
找到家專賣液晶電視維修材料一問果然有賣管座
買了一顆和原始相同腳數管座40元

回家再拆下正常舊管座一比對,確實如上面各位前輩所言
#8腳內部未連接映像管;之後將新管座裝回插電開機可正常顯像了
不過剛開機還是略有模糊但之後變清晰快多了

感謝各位大大相助!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