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 微電腦微波爐 15A保險絲燒毀 維修!

楼主(2016-01-17):
上電沒反應,拆開機箱 經量測發現15A保險絲燒毀(好大的電流) 應是有短路。
經觀察量測 短路在高壓電容部份電路。
是天氣太冷嗎?縮到那裏去了!竟然找不到高壓二極體,拆下高壓電容發現,電容標示圖(複合元件)!
先試換上1A保險絲,移除高壓變壓器一次側接pin,上電測得微電腦驅動電路部份正常沒短路。
沒有原複合元件可替換,找來舊品更換高壓電容+高壓二極體。
換上15A保險絲 完修ok!
線路圖

機內配置圖片
複合元件
損壞元件
更換高壓電容+高壓二極體

楼主:
全程戴上膠皮手套 滿足了一下好奇心!
拆殼
複合元件  內容物
10MΩ 洩放電阻
測量不良電容
賺到了一顆 高壓二極體SRK-12ZB  09 86A
高壓二極體10K檔量測

故障原因確定為 0.85μF高壓電容短路 阻抗為4.75Ω

网友:
那個電阻是好貨   可以留   裡面是油質電容  要注意
如果想到其實電容也可以修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故障原因確定為 0.85μF高壓電容短路 阻抗為4.75Ω,是太高,還是太太低

网友B:
還好有學到LKK的秘方 ,不然今天這台PANASONIC NE-306 就要殺肉了

楼主:
因各方大大的經驗不吝分享 小弟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故障原因確定為 0.85μF高壓電容短路 阻抗為4.75Ω,是太高,還是太太低 ...

0.85μF高壓電容用( 晶體管測試儀)電容表量測應顯示電容值 不該為阻抗為4.75Ω電阻值!
電容捲繞層 層間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有學到LKK的秘方 ,不然今天這台PANASONIC NE-306 就要殺肉了

popcorn大大 維修的理念是我學習的旗標。都嘛是看您的才會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0.85μF高壓電容用( 晶體管測試儀)電容表量測應顯示電容值不該為阻抗為4.75Ω電阻值! ...

原來   電容   變成電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大 維修的理念是我學習的旗標。都嘛是看您的才會修!

哩不要被三太子給虎巄,祂都是照抄完修!
今天去殺一台進口高檔的微波爐取料,高壓電容左側多了一顆"雙二極體"
不知這顆"雙二極體"是啥功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哩不要被三太子給虎巄,祂都是照抄完修!
今天去殺一台進口高檔的微波爐取料,高壓電容左側多了一顆"雙 ...

看不清接線方式, 是保護功用嗎?

滷雞蛋大大的 "微波爐雙向二級體工作原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2376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接線方式, 是保護功用嗎?

滷雞蛋大大的 "微波爐雙向二級體工作原理"

遭遇數百台微波爐,從沒見過有這顆雙向二極體

三太子不讀書,難怪沒難過滷雞蛋炫哥發表過這篇
原來雙向二極體是與高壓電容並連,行使保護的責任

曾經測量過用高壓探棒(紅色),測量電容上有-3.02KV(二極體/電容接合腳)
但高壓電容耐壓只有2100VAC,三太子還在迷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