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ANYO SMT-32HD3 藍色LED 恆亮不開機問題

楼主(2016-01-17):
這台32吋老電視是一位好朋友送來的,一插市電只有下方的藍色指示LED 燈恆亮,沒有背光也無法由按鈕開機,用遙控器也失效。
參考到tsao0427 在下方這一篇14樓回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21-1-1.html

電源板有5VSB 待機電源到位,也就是L65有5VSB。
U23 2.4V到位。
U24 3.3V到位。
U25 1.8V到位。

不管是按開機按鈕或遙控器皆無法使主機板向電源板發出PSON,懷疑是25xx或24xx程式故障,請問那位會員有留這台舊電視的程式(程序)?或把這片主機板借我拷貝出來。

謝謝大家幫忙!

SST25VF080B
ST24C32WP
LC320WUN (SA)(A1)

网友:
SMT32HD3 and 37HD3 Service Manual.pdf (4.06 MB, 下載次數: 217)

楼主:
很謝謝你提供請問Service Manual,請問你有程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謝謝你提供請問Service Manual,請問你有程序嗎?

應該是它

SMT-32HD3 軟體.rar (915.71 KB, 下載次數: 146)

楼主:
謝謝!我來找個新FLASH。

网友:
tsao0427大您好
拜WISH大的發文看到這帖
內含8R與6R,這兩個程式
不知道是挑哪種燒到U14位置嗎?
感謝

网友A:
有绿灯亮,不开机,不一定是主程序挂,

24C**用户储存器数据错乱也会出现这情况。

如果是BGA的主控芯片,应该还有一组内核电压没检查到(1.2V左右的)
这组电压很重要

楼主:
我把SST25VF080B拆下來燒錄器測試,可讀取裡面資料,先存起來備用,大小有1M,但是你給的是兩個500K,我燒寫的進去,但還是一開機就LED 恆亮,請問這個程序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绿灯亮,不开机,不一定是主程序挂,

24C**用户储存器数据错乱也会出现这情况。

我有換過24C32,不過我也不確定它是不是自動會寫進去,這片沒有BG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SST25VF080B拆下來燒錄器測試,可讀取裡面資料,先存起來備用,大小有1M,但是你給的是兩個500K,我 ...

應該沒錯,我明天再確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沒錯,我明天再確定一次

謝謝你的幫忙,其實以前我們也有遇到要把兩個bin檔合併為一的案例,不過我想這種情形不太可能會出現在電視才對吧!再麻煩你確認一下了。再次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SST25VF080B拆下來燒錄器測試,可讀取裡面資料,先存起來備用,大小有1M,但是你給的是兩個500K,我 ...

開機就LED恆亮 → 上次更換此區電容就會待機紅燈【先用熱風槍加熱 → AC110 斷電再開 → 待機就會紅燈】參考

開機就LED恆亮 =上次更此電容就會待機紅燈

開機就LED恆亮 =上次更此電容就會待機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就LED恆亮 → 上次更換此區電容就會待機紅燈【先用熱風槍加熱 → AC110 斷電再開 → 待機就會紅燈】 ...

謝謝你回覆!不過我的習慣都會把電解電容全換掉,所以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我必須先確定Firmware 正確?及更換24C32 是否一定要先寫入預設資料,前者我還在等tsao0427 確認,後者就看有沒有會員有存檔可提供測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回覆!不過我的習慣都會把電解電容全換掉,所以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我必須先確定Firmware 正確?及 ...

我有詢問到了,要燒錄6R那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詢問到了,要燒錄6R那一個

兩個我都有試過,目前就是用6R那個,我想請問24C32那個會自動燒進去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個我都有試過,目前就是用6R那個,我想請問24C32那個會自動燒進去嗎?

這考倒我了,我都是整塊主板換掉,底下是原廠軟體升級SOP,我從來沒有操作過,這方面真的不懂
SMT-32 37HD3 軟體更新SOP20090220.pdf (332.17 KB, 下載次數: 117)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考倒我了,我都是整塊主板換掉,底下是原廠軟體升級SOP,我從來沒有操作過,這方面真的不懂

看來用RT809F就可以升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兩個我都有試過,目前就是用6R那個,我想請問24C32那個會自動燒進去嗎?

上个空白的,会自动烧写进去

网友:
老大:

痞酷精神

不會修,只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考倒我了,我都是整塊主板換掉,底下是原廠軟體升級SOP,我從來沒有操作過,這方面真的不懂

還是很感謝你,我再看能否借到一片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用RT809F就可以升級了。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空白的,会自动烧写进去

有的可以自動寫進去,有的是不行的。

楼主:
這台因為無法確察是否程序故障,所以先組裝起來,如果會員有緣修到這台,看能否借我主機板拷貝程序。

先謝謝了。

网友:
藍燈是待機狀態。
我的紀錄是...
" 待機時亮藍燈,啟動後LED off。ON 藍燈閃6下進入系統 "

當時沒備份資料。

网友A:
没找到合适程序写,不仿再检查下硬件;

如主芯片的复位、晶振、总线电压等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合适程序写,不仿再检查下硬件;

如主芯片的复位、晶振、总线电压等是否正常。 ...

謝謝提醒喔!

网友E:
老大有的電視是一開機就會亮藍燈而非一定是紅燈喔,可能你是否要再認一下此機是否開機會亮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有的電視是一開機就會亮藍燈而非一定是紅燈喔,可能你是否要再認一下此機是否開機會亮紅燈 ...

謝謝提醒,32吋高解的電視不多,這台開機時會閃動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有的電視是一開機就會亮藍燈而非一定是紅燈喔,可能你是否要再認一下此機是否開機會亮紅燈 ...

24#大大說的是正確的

楼主(2016-04-09):
這台電視還躺在我家角落,正在等主人宣告不要了,我就可以撿到一台高解的32吋......
有會員遇到這台也請支援一下

网友A:
遇到挂程序的机器确实会很头痛;

已知有一种方法:用一编程器将主板与电脑连接,可查看打印信息,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520/info-293562.html

http://www.go-gddq.com/html/s681/2013-06/1137968.htm

不知对所有机器是否有效?(我也不会玩这个,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挂程序的机器确实会很头痛;

已知有一种方法:用一编程器将主板与电脑连接,可查看打印信息,

若能讀出這段訊息,那一定是有幫助的,不過也得在程序正確的情形下才有意義,我現在是卡在程序也不知道是否正確。
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