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P42U30C 液晶螢幕無法開機

楼主(2016-01-17):
現象:開機閃爍約6~8下綠燈後關機,無畫面

習慣:因老人家節省,看到電視沒看時有待機燈,都會去拔插頭省電

懷疑:因常差拔插頭導致電源版(MPF6909)燒毀

檢查:Fuse好的,二極體 D811,D812 ; D003,D005有問題(正負極都導通)

請問: 1.二極體上面沒有型號要如何購買?
            2.電阻,電容需要解焊後量才正確嗎?
            3.還有哪些地方可能也會一起燒毀?

附上網路上找到的電源版MPF6908電路圖,看起來與MPF6909一樣
MPF6908_(50x30c).pdf (364.43 KB, 下載次數: 40)

楼主:
因違反版規
電源版照片原始檔太大就不附了
謝謝提醒

网友:
請注意一下版規:
1.[不可用]外部圖片連結
2.[可以]用RAR或ZIP壓縮檔上傳檔案供下載
(外部連結時間一久就會失效,將會造成站上破碎文章過多)

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本站文件品質。
如違反上述規則,您的文章很可能會被剛除。
見到後請修正違反規則的貼文,謝謝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違反版規
電源版照片原始檔太大就不附了
謝謝提醒

可以用RAR或ZIP上傳,資料越充分,別人就越好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AR或ZIP上傳,資料越充分,別人就越好幫你。

我只能上傳2mb
但我的檔案有4mb
沒辦法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上傳2mb
但我的檔案有4mb
沒辦法傳

RAR有切檔的選項。圖片中左下角那邊就是設定,自己研究。

況且,圖檔壓縮後多半很小。

网友:
"D003,D005有問題(正負極都導通)"

正負極都導通...那是因為和繼電器並聨的關係, 檢查別的地方吧!

楼主:
成功了
附上原始檔
IMG_24221.part1.rar (1.5 MB, 下載次數: 22) IMG_24221.part2.rar (1.5 MB, 下載次數: 20) IMG_24221.part3.rar (1.11 M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常拔插頭 並不會造成故障 電源板會故障平常心看待  要是不會壞 那維修業者及製造業者都得喝西北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