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NON UCD-F07 CD播放機 更換雷射頭順查修VFD顯示螢幕亮度降低

楼主(2016-01-18):
此CD Player 還真有歲數, 1996歌林代理進口。
現狀況為CD 跳針嚴重,且VDF螢幕顯示幾乎看不見。
心想以歲數來判斷,除了循軌系統應該不外乎就是雷射頭老化了。
拆開後約看了下馬達與齒輪的轉動,似乎並不無異樣。
Spindle Motor 運轉順暢,雷射頭也有上下聚焦的動作(且發出紅色可見光)
以下為已拆下故障之雷射頭
順手就裝上從對岸帶回整組的KSS-210A雷射頭。
拆裝簡單,只需拆下4顆螺絲。
順將雷射頭保護點去除(建議烙鐵溫度不要太高以免燙損排線)。
也建議全程戴上防靜電裝置,確保安全。
再來就是螢幕顯示之問題,其實早在3.4年前就已出現(亮度降低),
心想應該是VDF已老化了吧(近20年了),也就沒去管它。今既然都已拆開就順察看能否回亮。
先查電源部分
似乎只有25V 220UF 還正常....
以下為拆下的6顆故障電容
以及換新後之電源部分
裝回上電測試不但讀取正常,居然顯示螢幕也回來了耶..
原本以為是VDF老化所致,萬萬沒想到只是(又是電容問題),
有時往往忽略最簡單且最單純之問題......
看來有機會,應該再看看家中另台ONKYO擴大機螢幕之問題.....

网友A:
編號IC104的穩壓IC溫度太高,板子都變黑了,有可能連帶影響到電容壽命,建議拔下來鎖大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號IC104的穩壓IC溫度太高,板子都變黑了,有可能連帶影響到電容壽命,建議拔下來鎖大散熱片。 ...

對喔..........
我為何沒想到呢.......
感謝PH大提醒,趕快去拆個散熱片.....

网友B:
大大換下的這些電容都蠻有意思的! 跟大廠相比起來不是品牌多一字, 就是LOGO中多一點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換下的這些電容都蠻有意思的! 跟大廠相比起來不是品牌多一字, 就是LOGO中多一點

其實我也發覺到....
如"KELNA" 照理說應該是"ELNA"才對。
我還特別"Google"是不是當初(20年前)是"KELNA"
後才改名,但似乎查無結果。
照理說歌林原廠代理,且保證無拆換過,應該不會出差錯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發覺到....
如"KELNA" 照理說應該是"ELNA"才對。
我還特別"Google"是不是當初(20年前)是"KELNA ...

滿神奇的,ELNA logo從來沒變過。我家有一台比你這台還久的Pioneer綜擴,主電源濾波也是ELNA,不是這種logo。懷疑原廠偷料,買次級品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滿神奇的,ELNA logo從來沒變過。我家有一台比你這台還久的Pioneer綜擴,主電源濾波也是ELNA,不是這種lo ...

那...真的是有意思....
請參考"此篇"
雖然看不清"KELNA",但"N.C.C"的Logo 明顯也有一點,
且查過N.C.C 似乎無 SMS 系列之電容。
難道日本本地也會偷料嗎??

网友B:
大大提供的l連結看起來是同樣的產品, 同樣的料表應該都採用同樣的零件, 只差主變壓器(後面應該是標明輸入電壓)

十餘年來我接觸的 NCC 產品小顆的 logo 中間都沒那一點, 大顆的就標示全名;
也沒見過SMS系列... (這型號通常出現在韓系 samyoung)

當然20年前就不敢確定說什麼了, 也許是特規訂製品

補充:
剛在網上看到這個, 參考笑一笑
http://capacitor.web.fc2.com/k.html

网友:
我倒是一直看到 『測試電容前,請先將電融放電以避免燒毀電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提供的l連結看起來是同樣的產品, 同樣的料表應該都採用同樣的零件, 只差主變壓器(後面應該是標明輸入電 ...

原來KELNA是ELNA前員工出來自立門戶,還受ELNA技術支援,我算是開了眼...  那Samyoung時期代工的Korea Chemi-con也堪稱一絕,總之兩者都是地雷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提供的l連結看起來是同樣的產品, 同樣的料表應該都採用同樣的零件, 只差主變壓器(後面應該是標明輸入電 ...

lazy大,一點也不Lazy啊...
連這個你也搜的到,佩服....
本以為只有大陸才會搞出這種"山寨版"(不知這樣說對不對),
沒想到20年前日本就搞出此檔事,還虧DENON 是大廠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號IC104的穩壓IC溫度太高,板子都變黑了,有可能連帶影響到電容壽命,建議拔下來鎖大散熱片。 ...

以上是更換散熱片後之圖貌,只是沒測溫計
不知實際效果有多大....(順又多換新了幾個電容)
PS:好像工具愈來愈多需求了.........

网友:
Denon的用料一直都很奇怪,
同機型日規美規用料也會出現不一樣的狀況,
手中有兩台UD-M3,
一台日規,一台美規,
除了美規因為多了RDS功能,所以有多增加RDS解碼晶片和線路,
日規電壓為100V,電源部分的EI變壓器不同,
其他通通都一樣,
但是日規用料就比美規用料要來的好...
不過美規販售時配的是英國Mission客製化的喇叭,
日規配的是Denon自己的喇叭,
兩組喇叭聽起來的聲音和感覺完全不一樣.....

网友C:
我有一台sony的dvd..以前好幾萬買的.可惜也是雷射頭掛了讀不到片.而且還是雙讀取頭!
好像是ks-10x忘記了,查網拍台灣有人賣快要一千.後來就擺到旁邊去了..
經您這篇文章才想到,直接從濤保找看看也許有替用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sony的dvd..以前好幾萬買的.可惜也是雷射頭掛了讀不到片.而且還是雙讀取頭!
好像是ks-10x忘記了,查 ...

你這台至少15年以上了,雙讀取頭是最早期的設計,稱之為"dual-discrete optical pickup",有可能是KHS-180A機構。要修已經不划算了,這一個頭可以買好幾台DVD-player了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至少15年以上了,雙讀取頭是最早期的設計,稱之為"dual-discrete optical pickup",有可能是KHS-18 ...

哀 只能放那邊發霉了

网友D:
我有一台是TEAC CD 型號CD-P3100 很像,值得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是TEAC CD 型號CD-P3100 很像,值得修嗎?

其實個人覺得值不值得是另外一回事,
因個人是將維修當作做一種非常高的興趣與樂趣……
有時跟本無法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