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ba牌電熱水瓶無法加熱

楼主(2016-01-18):
各位前輩好,我的電熱水瓶是:simba牌
型號:s9911
一開始的問題是插電顯示20度,然後一直顯示加熱燈!但是都沒有加熱的樣子!
拆開後~全部補錫
用bb檔量測了溫度感應不會叫~
換了一顆95度的感應器
再裝回去裝滿水開機變成顯示100度,然後加熱幾秒就變成保溫,在一下子螢幕就顯示HH,然後一直bb叫了!
可以請問各位大大這該如何查修呢?

更換後的溫度感應器

補充內容 (2016-2-1 11:55 AM):
謝謝各位大大~最後已經完修了!換了電熱片就好了!感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A:
1.你的照片太局部,無法判斷你的電熱水瓶功能性,零部件只有局部連電路板正面、整體圖都沒有..

2.不會燒水就檢查加熱圈本身是否燒斷、那個所謂的"溫度感應"正確名稱為溫度開關,看它是常開
還是常閉型,做動溫度95度

3.由於資料不充份無法再提供更多資訊,留待後來的高手高手高高手來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照片太局部,無法判斷你的電熱水瓶功能性,零部件只有局部連電路板正面、整體圖都沒有..

2.不會燒水 ...

不好意思~我今天下班再拆開他補照片!
請問溫度開關該如何看是常開還是常閉型的呢?原本拆下來的完全沒有型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今天下班再拆開他補照片!
請問溫度開關該如何看是常開還是常閉型的呢?原本拆下來的完全沒有型 ...

先不接開關短路加熱看看(要加水),如果正常加熱就是常閉型。但老實說你的問題應該加熱絲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接開關短路加熱看看(要加水),如果正常加熱就是常閉型。但老實說你的問題應該加熱絲居多。 ...

好的~我回去試試!那可以請問加熱絲該如何測量好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回去試試!那可以請問加熱絲該如何測量好壞呢?

拿電阻檔量加熱絲兩端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今天下班再拆開他補照片!
請問溫度開關該如何看是常開還是常閉型的呢?原本拆下來的完全沒有型 ...

還請大大一併補上換下的溫度開關照片, 也許那顆是沒有故障的...

大大提到 "一直顯示加熱燈!但是都沒有加熱" ~~
那是否是加熱器不良? 還是連接線氧化斷線? 或是加熱控制開關晶體故障?

個人看法, 歡迎大家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電阻檔量加熱絲兩端就知道了

三條線的話是固定中間線~量測其他兩條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還請大大一併補上換下的溫度開關照片, 也許那顆是沒有故障的...

大大提到 "一直顯示加熱燈!但是都沒有加 ...

以前有修過一台元山的… 是壞在繼電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條線的話是固定中間線~量測其他兩條嗎?

呵...可以試著將三個端點都交互量量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修過一台元山的… 是壞在繼電器

繼電器我就不會檢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可以試著將三個端點都交互量量看啊~~~

好的~晚上查完再po上來!謝謝~可以請問是打電阻檔然後看看數值會不會動?還是我po出數字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條線的話是固定中間線~量測其他兩條嗎?

一組阻值較低是用來加熱用的,一組較高用來保溫用!

另外你這個溫控可能不是真的用來控制加熱的,可能是防過燒保護用的,仔細找找,應該還有另一個真正控溫的溫控開關!

网友:
1.感溫器沒壞,而你換95度的溫控也錯,原本的是NTC,因為你那台有溫度顯示,一定是用NTC,所以把舊品換回。
2.電熱片故障,因為是一片式,不好買,請先找找看。

网友:
所以還是得看它整體圖片才知道那台到底是哪種設計...

只知道屬微電腦類型...

話說我加那台不知是否異常,居然開始出現了"偶爾會加溫"的情況,
加熱指示燈不會亮,但會加溫到90度就停..

网友:
查繼電器型號,看他的資料就知道有無故障
加熱片有可能故障,有電阻是正常,反之是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照片太局部,無法判斷你的電熱水瓶功能性,零部件只有局部連電路板正面、整體圖都沒有..

2.不會燒水 ...

大大不好意思~我來補照片了
這是它機身與它的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接開關短路加熱看看(要加水),如果正常加熱就是常閉型。但老實說你的問題應該加熱絲居多。 ...

我記得好像將兩點短路的話也是顯示100度~然後等等就跳HH出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請大大一併補上換下的溫度開關照片, 也許那顆是沒有故障的...

大大提到 "一直顯示加熱燈!但是都沒有加 ...

大大~這是我的溫度開關(上面是新換的95度,下面的是舊的沒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組阻值較低是用來加熱用的,一組較高用來保溫用!

另外你這個溫控可能不是真的用來控制加熱的,可能是 ...

大大~他好像只看到這一個溫度開關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記得好像將兩點短路的話也是顯示100度~然後等等就跳HH出現了

前面已有前輩說過這邊只是防乾燒的偵測開關,沒有通過大電流(電線太細)。我建議先量一下加熱絲,看有沒有斷掉,接下來量繼電器。左邊那個繼電器是12VDC切換,只要弄一個12V到線圈兩邊就可以測試繼電器是否能動作。(合理懷疑電容上方那顆IC應該是78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可以試著將三個端點都交互量量看啊~~~

大大~這是我量的電阻(不知有沒有量錯方式)
接黃線與白線時

接白線與紅線(數字表會跑到50左右又掉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已有前輩說過這邊只是防乾燒的偵測開關,沒有通過大電流(電線太細)。我建議先量一下加熱絲,看有沒有 ...

再麻煩您看看我PO的加熱絲測量的數據
繼電器測量請問是用一個12V放到繼電器的兩端?會看到他有什麼反應呢?
那一顆是L7805CV

网友F:
小獅王辛巴一台要價3、4千元,拆檢後感覺物非所值
不定時胡亂BB叫是通病,怎麼完修的一時還想不起來
等等去幫你搏茭看看~

网友G:
這圈圈處量兩端是否有電阻?

网友A:
加熱圈有三條線,一個是共點(假設A),一個燒水(假設B)、一個保溫(假設C)

當燒水時A-B工作,水滾90度了跳保溫後A-C工作

============================================

黃色....地、紅色...L、藍色....N

紅L一進來經過溫度保險絲後前往端子座

藍N一進來直接往端子座

變壓器AC20-DC12V-3W應該是負責出水馬達12V和繼電器工作所需,電路版上用DC5V(7805提供)....

==================================================

你加熱線圈(你應該知道誰是加熱圈吧?)應該量黃色線+紅、黃+白的電阻值,用2000歐檔位應該就夠了
正常情況下會有兩組電阻值出現,阻值小的是燒水線圈、阻值大些的是保溫線圈...萬一燒水線圈壞了就
沒戲了................如果是好的則是控制電路故障(兩塊電路版)

白色陶瓷絕緣那是端子座,總共4個接點....兩個是L、N用,2個是加熱圈的燒水保溫用2個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獅王辛巴一台要價3、4千元,拆檢後感覺物非所值
不定時胡亂BB叫是通病,怎麼完修的一時還想不起來{:14_1 ...

感謝三太子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圈圈處量兩端是否有電阻?

大大~這是量起來的數值!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圈有三條線,一個是共點(假設A),一個燒水(假設B)、一個保溫(假設C)

當燒水時A-B工作,水滾90度了跳保 ...

大大~加熱圈就是藏在下面應該是一片圓的吧~我知道那三條線是他的!
我量起來是這樣~只是我好像找不到2000歐姆檔!
量黃與紅時

量黃與白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加熱圈就是藏在下面應該是一片圓的吧~我知道那三條線是他的!
我量起來是這樣~只是我好像找不到2000 ...

依a大告知
加熱線圈 : 量黃色線+紅 ,量完值=0L
很明顯 : 加熱線圈壞了

网友H:
以前拆電熱水瓶,加熱線圈都像是腰帶纏著不鏽鋼桶身,

這一型在底部一片,算是電熱板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拆電熱水瓶,加熱線圈都像是腰帶纏著不鏽鋼桶身,

這一型在底部一片,算是電熱板囉。 ...

國產的電熱水瓶大多是採用"加熱圈"的模式將加熱元件套在不鏽鋼內膽上
,日系品牌內膽通常具有保溫功能,所以加熱元件都在內膽底部直接焊上
成為一個總成件....

這個也是採取貼附內膽下方的模式...

网友A:
那麼看來應該是加熱圈中燒水的那圈故障了?!

因為我修的次數少,在我的映像中加熱圈的N、煮、保三線中會有兩個電阻值,阻值通常都不大(好像)實際
該有多少我忘記了~~~不過這類通常燒水是750W、保溫45W還多少忘了,大家用歐姆定律換算一下就能
知道電阻是多少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要有兩個電阻值,才算正常......

以我知道的是 AC110V、W=750、A=6.8....燒水加熱圈好像約16歐姆?
保溫每款都不一樣.....(設定溫度)....你的47W保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看來應該是加熱圈中燒水的那圈故障了?!

因為我修的次數少,在我的映像中加熱圈的N、煮、保三線中會有 ...

大大~我把它拆下來了!可以請問這個哪裡買得到嗎?
規格是110v 680w+50w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拆電熱水瓶,加熱線圈都像是腰帶纏著不鏽鋼桶身,

這一型在底部一片,算是電熱板囉。 ...

大大~我把它拆下來了!可以請問這個哪裡買得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依a大告知
加熱線圈 : 量黃色線+紅 ,量完值=0L
很明顯 : 加熱線圈壞了

大大~我把它拆下來了!可以請問這個哪裡買得到嗎?

网友A:
這種的還真不知到哪有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把它拆下來了!可以請問這個哪裡買得到嗎?

這台是強國製品,其加熱片是訂製110V型,看看大家源有沒有服務站,沒有就真的傷腦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強國製品,其加熱片是訂製110V型,看看大家源有沒有服務站,沒有就真的傷腦筋了 ...

了解~謝謝大大!電話打過去說沒有了...不知是否要直接拿過去給他比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把它拆下來了!可以請問這個哪裡買得到嗎?

我個人會先問此製品的製造商,
至少規格都一致,不用擔心
你可以詢問看看

美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維修部收※顧客服務專線:(04)-26300333#31
電話:04-2639-0955   地址: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一段899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個人會先問此製品的製造商,
至少規格都一致,不用擔心
你可以詢問看看

謝謝大大,這間也是跟我說停產太久,沒有零件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把它拆下來了!可以請問這個哪裡買得到嗎?
規格是110v 680w+50w

沒屋頂 有人在賣 電鍋3線式電熱片、加熱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_full?21008132542794&page=5

其中有人問到電熱水瓶的電熱片, 回答中有提到110W 680W/50W 與你說的(功率)相符合,可以問問看...

問題 103 lia*******
您好;請問有沒有電熱水瓶的電熱片?規格:110V 730W / 50W。形狀四方圓弧形,整片的,不是一圈的那款。

网友(2014-02-24):
答覆:110V 730W / 50W , (有這個 110V 680W / 50W)

楼主(2016-01-22):
引用 网友I:
沒屋頂 有人在賣 電鍋3線式電熱片、加熱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_full?21008132542794&page ...

好的~我發問看看!謝謝大大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屋頂 有人在賣 電鍋3線式電熱片、加熱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_full?21008132542794&page ...

大大,您太厲害了,那個老闆真的有賣,可以請問原本舊的電線上面有套那個白色的防熱物質,新的沒有,會不會有關係?

网友I:
白色的瓷圈應該有兩個作用
1. 隔熱
2. 隔電(防短路)
  防止電線塑膠 因熱熔造成容易短路...
所以做隔熱,隔電處理...以防萬一

白色的瓷圈,能裝就裝...
不能裝可用 類似熱縮套管的(網狀)耐熱套管來做隔熱隔電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色的瓷圈應該有兩個作用
1. 隔熱
2. 隔電(防短路)

了解~那我回家再試試看能不能將它穿過去~不然要拆下電現好像有點難(內部是很多細鐵片組成)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獅王辛巴一台要價3、4千元,拆檢後感覺物非所值
不定時胡亂BB叫是通病,怎麼完修的一時還想不起來{:14_1 ...

三太子大大,想要請教您一下,這一台中間的給水燈是什麼時後會作用呢?因為昨天將它試了一次,可以煮水也會跳保溫,煮沸後將水流完,也不會跳給水,竟然繼續煮,就趕緊拔掉電源了(因為沒有用過這類產品)
還有在煮的過程中一直有一個塑膠與化學的味道請問是正常嗎?
麻煩三太子大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種的還真不知到哪有賣..

問神明、逼明牌
不要說牲禮,現在連三菓都看不到
哩這咧廟公未善盡宣導責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問神明、逼明牌
不要說牲禮,現在連三菓都看不到
哩這咧廟公未善盡宣導責任 ...

啟稟元帥,信眾都跑去追雪了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