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量SMPS,熱地如何接 ?
關閉

楼主(2016-01-18):
想用示波器量Switched-mode power supply初級側
當我示波器的地線一碰熱地就"蹦"一聲,Fuse和線路燒了,還好示波器沒壞
想了一下,原來是示波器的Power cord是3插頭,地是連接大地,而熱地與大地是有壓差的.
請教一下壇上先知,要用示波器量初級側是要改2線Power cord,還是要如何接 ?

网友A:
示波器接隔離變壓器 +1

网友:
先用電錶測量3孔彼此的電壓差,也許是電工把接大地的孔與AC的N線直接短接了.

网友:
1. 示波器接隔離變壓器 +1
2. 續(1) + 示波器接上SMPS初級側之後,  示波器若是金屬機殼 注意機殼上已帶電
   同理 BNC 接頭端也是....   手/身體別去碰觸
   若想跟換探棒時  先撤離探頭後再拔BNC 端

3. 根據(1)/(2)  其時 我挺怕的   我是改將  SMPS 接隔離變壓器...

    原理就像    示波器接上   舊式60HZ 變壓器 二次側 整流電路
    以此等效    示波器接上   隔離變壓器的二次側 整流電路(就是SMPS初級側整流電路)

我遇上一個例子  有次我在異地使用別人的工作站
我將示波器接隔離變壓器   然後就像你這樣  炸了
原來該示波器後方機殼有另外加鎖上一條接地線....

第二種情況  有些高級示波器 怕靜電 (接TVS會影響效能)  機殼接地是一定要的
因此改將DUT 接隔離變壓器

网友:
1. 隔離變壓器
或者
2. 差動輸入(探棒)

网友B:
你的SMPS是吃220VAC嗎
如果是那就必須隔離供電或是差動式測量

如果是110VAC 那就應該檢查供電線是不是有裝錯或是中性線與接地線短路

對了 在接上去之前可以利用指針式電表檢查示波器的地 與代測物的地之間的壓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10VAC 那就應該檢查供電線是不是有裝錯或是中性線與接地線短路

不一定是這個問題喔,AC電源輸入端經過整流迴路,尤其現在PFC控制的大部分都是橋式整流,即使用倍壓整流也無法保證高壓側直流地電位只跟AC N相通,高壓側直流地電位可能隨時跟火線、N線交替導通著,所以這問題跟火線、N線是否正確無關,測量高壓側都無法避免這種問題。

比較安全的做法是在待測品上加上隔離變壓器,這樣就不會有示波器地線跟待測品短路問題,人身也不會有觸電的危險,示波器加隔離變壓器也可以,只是地線與待測物連接之後整個示波器外殼有可能會電人,最簡單也最危險的作法是示波器電源插頭接地PIN拔除(折掉),這樣也可以測量,但一樣有示波器外殼會觸電的問題。

修了20幾年馬達驅動器,一開始也是劈劈啪啪,了解之後自然有避免之道。

PS:中性線與接地線本來就有相通,在系統頭端這兩著要接在一起,之所以稱為中性線就是有被接地過。

楼主:
感謝所有大大的指導,
本來示波器想改用2pin Power cord,又怕外殼觸電也怕打死示波器(之前都用電表量,還好三用電表都是塑膠殼),所以看來待測品上加隔離變壓器比較妥當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接隔離變壓器 +1

我认为是被测设备接隔离变压器,而不是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被测设备接隔离变压器,而不是示波器接隔离变压器。

我也是建議被測設備加隔離變壓器.
優點就是維修開關式電源安全性很高,
不必再擔心同時碰觸到冷熱接地被電到吱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建議被測設備加隔離變壓器.
優點就是維修開關式電源安全性很高,
不必再擔心同時碰觸到冷熱接地被電 ...

瞭解,感謝指導,
有找到相關圖例

网友:
對,接上隔離變壓器之後,示波器測量開關式電源,
測一次側探棒接地就接一次側的地,測二次側就接
二次側的地,如果手同時觸摸冷熱地也不會觸電了.

楼主:
再請教各位大大,
如果只是修理LCD TV或PC開關式電源,掛個小負載,比較建議用幾W or 幾A隔離變壓器(110V/110V) ?

网友D:
修理液晶電視110V:110V用500W已經足夠.
變壓器的電源開關要做在一次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理液晶電視110V:110V用500W已經足夠.
變壓器的電源開關要做在一次側.

感謝海洋大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