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的命名/種類/應用需知

楼主(2016-01-18):
1.在555芯片的內部從pin8(電源腳)到pin1(接地腳)間,總共串聯了3顆相同的電阻值(阻值各約5k歐姆,作為上下限電壓比較用途,靜態電流約3-10mA),這便是555的由來.
2.到後來為了省電著想,廠商研發出了CMOS版本的555,例如ICM7555等(或7555IPAZ等,靜態電流約數十uA)
3.在 555的應用線路中,定時器(Timer)常常會被大量採用,但在長時間Timer的設定時,必須將R及C值取到很高的數值(T=1.1RC),但因C的洩漏電阻過大,導致長時間的時間設定,偏差過巨,甚至一值計數,無法停止.
4.電解電容的洩漏電阻過大,也會使得如Sample/Hold或Peak電路造成漏電現象,而無法長時間保持其最大值.
5.底下為使用指針電表測量電解電容的洩漏電阻的比較(2顆相同容量10uF,一顆為大陸製,另一顆為日製黑金剛),使用指針電表R x 10K歐姆檔,黑/紅棒分別接電解電容器的正負端.

5.1 大陸製10uF(洩漏電阻約30K歐姆)

5.2 日本製黑金剛10uF(洩漏電阻約無窮大歐姆)

6.底下為使用數位電表測量555串聯電阻的比較(一顆為NE555,另一顆為ICM7555)

6.1 NE555內阻(pin8-1,共15.52k歐姆)

6.2 ICM7555內阻(pin8-1,共429.3k歐姆)

7.參考線路筆記

网友A:
.......但因C的洩漏電阻過大.........
---------------------------------------------------
雖然看得懂但總是怪怪的,電阻過大應該會洩漏電流太小,這個地方是洩漏電流過大導致影響計時,所以改成洩漏電阻太低可能比較貼切,或是直接寫洩漏電流太大會比較簡單易懂。

沒想到陸製電容洩漏電流這麼大,10uF而已量起來有30k歐姆很誇張耶。

倒是這個指針電表比較吸引我,這應該算是台製裡面最好的電表了,手邊也有一顆DE-960TRn,外殼是深藍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因C的洩漏電阻過大.........

雖然看得懂但 ...

嗯,有時想表達的常會令人誤解,這裡的洩漏電阻大,正確說法是指電容兩端的等效並聯電阻值偏小,造成電容器兩端的電壓會對其自然放電之意.
DER-EE的指針或數位電表品質,的確是國產首選.

网友B:
NE555一直以為是CMOS, 想不到它的取樣電阻真的就1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555一直以為是CMOS, 想不到它的取樣電阻真的就15K

CMOS版的555,其分壓電阻值亦在內部做了提升,如上圖中的 429.3k,已達省電之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CMOS版的555,其分壓電阻值亦在內部做了提升,如上圖中的 429.3k,已達省電之效. ...

剛剛也去量了1下跟 NE555 1樣在我們工業上用的 TIMER CIR  NEC upc617 其內阻1樣也是 15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也去量了1下跟NE5551樣在我們工業上用的 TIMER CIR  NEC upc617 其內阻1樣也是 15k左右

原來他還有另一個親生兄弟.

网友D:
大胖來添花一下,
網路上的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555計時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555%E8%A8%88%E6%99%82%E5%99%A8

NE555 IC 原理分析及基本應用: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11/2010111018021100.pdf

友站:喬治查爾斯電子電路:NE555 震盪器、計時器IC 說明及運用
http://gc.digitw.com/Circuit/NE555-Function.pdf

TI德儀的DATASHEET: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ne555.pdf

原來555是計時器,大胖一直以為它是震盪器閃爍器之類的元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胖來添花一下,
網路上的參考資料:

555本來就有震盪器功能,你沒記錯.若將兩顆555串聯使用,還可變成雙重計數器或間歇震盪器,產生如電子鳥或警車聲等...

网友:
...串聯了3顆相同的電阻值(阻值各約5k歐姆...,這便是555的由來.

我還以為設計者   嗜吸555的香菸...

网友(2016-02-23):
一直以為555是CMOS,看了這篇有長到知識了。

网友E:
Signetics 公司於 1971 年推出 555 Timer IC,趕快來下載原廠(1973年版)資料瞧一瞧:

555 556 Timers - Signetics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gnetics 公司於 1971 年推出 555 Timer IC,趕快來下載原廠(1973年版)資料瞧一瞧:

555 556 Time ...

膜拜膜拜

看著內文想起了以前 頑皮豹  北海小英雄
將各個腳位的電壓與時間的關系配合生動的繪畫人物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