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電腦顯示器出現垂直白色線

楼主(2016-01-19):
ASUS顯示器型號VH192影幕用一陣子後有天開機後就出現垂直白色線

网友:
可能是面板問題唷,拆開來看之前無法多做評論..

网友:
排線或是面板都有可能,先清潔排線試試吧!

网友:
SOP如下:
1、先拆開
2、檢查清理排線
3、…不會再發問

网友:
屏掛的機率高些!!

楼主:
呵呵,背面插滿滿的像針灸一樣,沒有看到螺釘,無從下手,只好用起子,但是還是拆不開,真傷腦筋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背面插滿滿的像針灸一樣,沒有看到螺釘,無從下手,只好用起子,但是還是拆不開,真傷腦筋阿~~~~ ...

你好,先拆下底座,再拆螢幕的部分吧!
否則卡隼會斷光ㄛ~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背面插滿滿的像針灸一樣,沒有看到螺釘,無從下手,只好用起子,但是還是拆不開,真傷腦筋阿~~~~ ...

1.98%的螢幕,多是先拆掉底座,因為底座的部分有螺絲鎖住螢幕的背蓋
2.就算螺絲全拆光,螢幕也是內建卡榫你無法一拔就開
3.拆螢幕殼~除有拆殼工具外(我是自製的),拆殼的技巧也是要有的~這方面無法口述

你與其亂插滿小螺絲起子不如用電腦機殼插介面卡的小檔板拿來使用還比較好用

另外~我也是認為面板NG ,維修不合成本~但要DIY玩玩倒是無妨

网友A:
軟排接觸不良也是有可能 建議清潔軟排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接觸不良也是有可能 建議清潔軟排先

請問是要先拆開後清裡面的排線了,

网友:
你要瞎搞嗎?~~~~那就當我沒說你去玩玩好了

如果你要修請先按照步驟拆解顯示器外殼...

1.先卸除底座

2.拆除固定螺絲(有的沒有)然後解除外殼的卡榫,退去背殼...

3.可能還要拆除EMI用保護鐵殼

4.露出整個內部結構,拆到可以看到電源+高壓板、AD板

這別亂搞,修好了也很好用..

网友:
是的 與面板連接的排線

网友:
腳架拆除後 確認無螺絲鎖住後
挑出一個縫隙後
可以參閱海洋大這篇刷卡的方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15&highlight=VA1918wm

挑的時候小心螢幕上方的部份
通常會有軟排線在那
所以我一般都從底部開比較保險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幫螢幕針糾.....

网友:
錯誤訊息 刪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10-1-31.html
好像差不多,你的是直的他的是橫的

橫線跟直線~基本上問題故障點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要亂套用,誤導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