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SUS Essentio CP5141 無法進作業系統 BIOS日期 1868年1月16日

楼主(2016-01-19):
ASUS Essentio CP5141 無法進系統

BIOS 日期 年只能調1868~9 日只能到16日

SATA硬碟250G抓到是7.5G

這是電腦的主機板圖

朋友說電腦剛開始很會當機BB叫,拿來我這兒我就開機殼拔記憶體重新插回開機就變這樣了。

光碟機 、記憶體 、 HD 測試都是正常進作業系統的。

請問各位前輩大大有甚麼好建議?

我在想因該是BIOS出問題,想更新bios但是電腦抓不到光碟機、USB碟無法更新bios。

補充內容 (2016-2-1 04:09 PM):
[b謝謝dcstudio大幫解決了燒錄BIOS的問題]經過更換BIOS測試,最不希望的結果還是發生了,電腦故障情形一樣。

网友A:
1.請先詳述,故障前你幹了那些事? 及做了那些更新?
   導致目前的狀況?

2.另外你這帖發在主機板區,我個人認為不妥,既然是主機板區,那你就要有主機板的圖才對!
   而不是不知哪邊找的一張PC圖 + 你進BIOS及開機的圖   (你根本PC連拆開多沒有)

***我認為你因該發到"硬體討論區"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先詳述,故障前你幹了那些事? 及做了那些更新?
   導致目前的狀況?

可以搬家嗎?

网友B:
BIOS故障嗎?

要不要先嘗試

清除BIOS看看

如果清除無效

可能要重新刷BIOS

有些狀況要當場看到機器才可以判定問題點

网友:
要版主才有權移動!

你的問題必須要拆開PC,先去測量水銀電池是否有足3.V DC

另外抓不到光碟機,HDD容量不對~這多並非是單純BIOS問題

你必須單獨拆開HDD及cdrom至其他平台測試是否為本身故障

所以~我才會要你詳述故障前你是否有更新或是做了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故障嗎?

要不要先嘗試

清除bios試過了,也沒辦法重刷bios

网友:
1.先確認該BIOS是否為ASUS Essentio CP5141套裝PC的BIOS版本

2.如果BIOS是焊死在主板上,你若無燒bios的燒錄器+沒把握拆bios及燒錄BIOS後焊回~~那你可以退回給你朋友了或是送給專業維修店家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除bios試過了,也沒辦法重刷bios

重刷要拆BIOS下來,用燒錄器刷進去!!

网友:
"光碟機 、記憶體 、 HD 測試都是正常進作業系統的。"

時間不一定要在BIOS內調整的...
樓主的問題, 可以試看看進到系統後, 調整時間, 關機再開一次, 看看時間會不會跑掉.

如果系統是做成NTFS, 硬碟容量抓錯也還好, 因為NTFS會自己抓2TB以下的硬碟.

先排除時間問題, 再回頭看看BIOS能不能刷, 後面再看看硬碟容量的問題是不是有被解決.

网友:
把BIOS放到隨身碟裡
接到主機上
開機時按ALT+F2或是
進BIOS裡的Tools選項
使用EZ Flash更新就可以

BIOS位子在SATA與24Pin中間8腳IC
可以拔下燒錄
燒錄完要注意MAC

网友:
io晶片假焊或脫焊

网友:
換一顆主機板上的CR2032 3V鋰電池,7-11有賣...(你可以先確認CR2032電池的電壓是否足夠)

如果是電池沒電...換一顆然後開機,進入BIOS載入系統預設值...再依照需要設定系統後儲存

网友B:
可以正常開機進入BIOS為何不能刷BIOS?

到官方網站下載新版BIOS

放入可驅動的USB隨身碟

用BIOS內建的功能刷BIOS或用純DOS刷BIOS

基本上因該都可行才對?

至於時間日期無法記憶

有可能是cmos電池沒電了

測試的步驟可以先嘗試換一顆新電池

然後在把時間日期設定好之後存檔

把電腦關機後再把主機板的24-pin ATX 電源插座拔掉

4-pin ATX 12V 電源插座拔掉

把電源供應器110v插頭拔掉

然後再開機電源建連續按下五次每一次約5到10秒時間放開

做放電動作之後再插回去24-pin ATX 電源插座

4-pin ATX 12V 電源插座

在開機進入bios看看時間日期是否可正常儲存

如果還是不儲存那可能是cmos座有問題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開機進入BIOS為何不能刷BIOS?

到官方網站下載新版BIOS

1.可以正常開機進入BIOS為何不能刷BIOS?

你大概不了解華碩或其他品牌套裝PC的原則,這些公司出的套裝PC不同型號或model的PC,其主機板是相同的但是BIOS是不同的

舉例來說:華碩出了三款PC分別為A,B,C三個型號套裝PC (三款內部主機版是一樣的)

你在A型號的PC要更新BIOS時,你只能下在A型號PC的BIOS~其他B或C型號的BIOS一般你硬要更新時就會出現BIOS版本不符,無法更新

再來就算是A型號PC的BIOS又區分Linux版及windows,這兩者也是不能共用的

那你可能又會想說~gan那我直接用主機板的型號去找華碩相對應的BIOS下載更新使用,這想法很好~但是太天真了!

1.你會根本找不到ASUS有這個型號的主機板
2.即使有~後面的編號數字也會不同,你也依樣更新會出現BIOS版本不符
   很多人硬是拆下BIOS用燒錄器更新,下場就是不開機 或 是變成如LZ的狀況
   或是雖可開機但網路不通,安裝win7會死雞

華碩~外包商品太多連內部員工多搞不清楚了,更何況是我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開機進入BIOS為何不能刷BIOS?

到官方網站下載新版BIOS

1.BIOS不是不能記憶,是年只能在1868跟1869跳日期重1按+鍵只能+到16,直接按17or18...不會改變。

2.BIOS抓不到光碟機跟USB隨身碟 ,HD有時會抓到有時抓不到,抓到也不能讀,所以才沒辦法刷BIOS

3.不是電池沒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1.BIOS不是不能記憶,是年只能在1868跟1869跳日期重1按+鍵只能+到16,直接按17or18...不會改變。

2.BIOS ...

這篇回覆完我就不會再回覆了!

解決方法很多人多以說明,我不知你現在還有甚麼問題呢?

google "P5QPL10T" 以圖片方式可看到整個主機板全圖,比起你的局部主機板圖清楚多了:

======================================
#7 Ultraman:

1.先確認該BIOS是否為ASUS Essentio CP5141套裝PC的BIOS版本
2.如果BIOS是焊死在主板上,你若無燒bios的燒錄器+沒把握拆bios及燒錄BIOS後焊回~~那你可以退回給你朋友了或是送給專業維修店家處理

#8 eson0724 :重刷要拆BIOS下來,用燒錄器刷進去!!

#10 kinblo : BIOS位子在SATA與24Pin中間8腳IC

可以拔下燒錄
燒錄完要注意MAC

#11 leonlp001:   io晶片假焊或脫焊

以上回復多是正解

PS:另外~我依你的圖~看到水銀電池~有用麥克筆打個勾

基本上這片主板就絕對不是第一手原封不動沒修過的板子,打勾是維修店家或是二手店家常使用的符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回覆完我就不會再回覆了!

解決方法很多人多以說明,我不知你現在還有甚麼問題呢?

謝謝拉 我正在找人幫我燒一顆新的BIOS

不知道有沒有在花蓮的痞酷友可以幫我燒錄BIOS?

楼主:
謝謝dcstudio大幫解決了燒錄BIOS的問題
經過更換BIOS測試,最不希望的結果還是發生了,電腦故障情形一樣。
可能IO或是橋有問題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