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Sat L850 不開機

楼主(2016-01-19):
故障狀況: 無法開機,按開關沒反應

主機板沒有明顯短路,上電測試,電源指示燈不亮

測量PVBAT=19v電壓正常

測量待機電壓3V,5V正常

此時意外發現只要電表測量待機VRP3V3A,電源燈號就會亮起

查到VRP3V3A的電容為C6101

更換電容之後上電測試,電源燈號已自動亮起

開機測試,反覆上電都正常

Toshiba Satellite L850 C850 C855 - INVENTEC DAKAR10F DAKAR10FG - 6050A2491301-MB.pdf (1.17 MB, 下載次數: 175)

网友A:
聽說...
數位電表顯示電池符號表示....電表電力不足
小缺還好  再缺時會影響讀值  然後被騙繞一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說...
數位電表顯示電池符號表示....電表電力不足
小缺還好  再缺時會影響讀值  然後被騙繞一大圈...

對阿,沒電會量不準,
因為才剛亮起所以還能撐上一段時間,
但還是不建議這樣去測啦,
一切原因都是我太懶了

网友B:
先謝謝前輩提供的電路圖,小弟是個超級新手,
要花點時間研究看看要怎麼量5V和3V的待機電壓,XDD~

小弟自己的L850最近剛好壞掉,會過電,開機不會掉電,螢幕不顯示,風扇不轉,
DDR RAM在其他筆電上測試過正常可開機,因為小弟沒修過筆電只好賭一把,
從淘寶買了主機板和風扇回來更換過後還是一樣的情況,運氣真差,
先前小弟是有用電表量過風扇的腳位1和2有到5V,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開機後風扇稍微動一下就不轉了,
現在準備借個CPU來交叉測試看看,也來找電路圖看看待機電壓怎麼量,希望能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謝謝前輩提供的電路圖,小弟是個超級新手,
要花點時間研究看看要怎麼量5V和3V的待機電壓,XDD~

你有說明 "開機不會掉電" 那就表示待機電壓沒問題,你才能按開機鍵開機..這部份可跳過往別的地方查,不掉電,那較好查修,你可先量各部份所需的電壓,看是否有哪路電壓異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謝謝前輩提供的電路圖,小弟是個超級新手,
要花點時間研究看看要怎麼量5V和3V的待機電壓,XDD~

今天又修了一台L850是GPU壞掉,
這台正常外接會有畫面你先試試看,
淘寶板子是不貴但品質好壞就要碰運氣了,
通常要會自己排除問題才建議去買,
否則來回運費就不划算了,
祝你早日完修

网友:
謝謝各位前輩的協助,結果真的是CPU壞掉了,上了寶貴的一課,XDD

不過我發現淘寶賣家寄給我的主機板型號是S855,查了一下跟L850的差別似乎是在銷售區域的不同,
S855好像只有在美國販賣,其他外觀上不同的地方就是S855主機板上貼的是2.0版本的貼紙,L850則是1.0,
至於南北橋晶片規格都跟L850一樣,自然driver也能用,上機測試也都OK~

看來換上i7 3632qm後還能再戰個幾年,謝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