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estinghouse LE-40T100A 紅燈 不開機

楼主(2016-01-19):
爬過文很多問題都指向3484A,我換了兩顆上去電壓有變但是似乎還是不太對

但是測量過後端的電容卻有12V 跟5V,有可能是電容的關係嗎?

或是有哪裡該注意的,先感謝大家了n_097|

第一顆3484
pin1  : 8.4V
pin2  : 24 V
pin3  : 7.7V
pin4  : Gnd
pin5  :0.09V
pin6  : 1.6V
pin7  : 24 V
pin8  : 4.7V

第二顆3484
pin1  : 7.7V
pin2  : 12 V
pin3  : 3.8V
pin4  : Gnd
pin5  :0.09V
pin6  : 1.5V
pin7  : 12 V
pin8  : 4.8V

网友A:
大大您的第一腳較低要16,5v,3腳要12v動作才正常

网友B:
如果负载无短路,就查外围元件

贴片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的第一腳較低要16,5v,3腳要12v動作才正常

第三隻腳一出來只有7.7,但是到後面竟然有12v

怎麼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无短路,就查外围元件

贴片电阻、电容。。。。

我對著貼片電容量測兩邊,一邊接地一邊大約50歐姆,這樣會太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對著貼片電容量測兩邊,一邊接地一邊大約50歐姆,這樣會太低嗎?

我一般都解焊拆出来测量,

比较准确,查贴片电阻也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隻腳一出來只有7.7,但是到後面竟然有12v

請參考下圖說明

网友C:
純粹零件探討

假如你換的3484A零件是OK的~不太可能會出現pin2 ,pin7 如此大的壓差

這樣我會認為你買的3484A是remark的2手品且是NG的及焊工太差所致

楼主:
感謝指導

這樣問題還是3484的輸出不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純粹零件探討

假如你換的3484A零件是OK的~不太可能會出現pin2 ,pin7 如此大的壓差

不好意思,可能表達不夠清楚
第一、二顆是板子上有兩顆3484a
因為原先並沒有記錄下電壓,所以只有更換過後的電壓

楼主:
找到一台聲寶主機板相同n_115|
量測起來電壓也是相同,後端電容也都是12v跟5v
3484a只有pin6差了0.5v,跟聲寶這台待機的時候24V沒有輸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台聲寶主機板相同

量測起來電壓也是相同,後端電容也都是12v跟5v

這台是好的嗎?如果是好的,要是我會再確認面板規格如果一樣,先換過來確定是不是主板問題.
純粹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是好的嗎?如果是好的,要是我會再確認面板規格如果一樣,先換過來確定是不是主板問題.
純粹提供參考!! ...

問題出在主機機板上沒錯

3484旁邊的電阻跟電容真的有夠小

還是卡關中

网友E:
這台我搞過~不是只有二顆就能搞定~! 暗示你背面~有一顆三腳的~!

网友F:
DC-DC壞 3484 最基本他會壞  一顆是輸入24V震盪之後輸出12V    一顆是輸入12V震盪之後轉5V輸出
還有其他DC-DC迴路
RESET都需要出來電壓  這個先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我搞過~不是只有二顆就能搞定~! 暗示你背面~有一顆三腳的~!

我看了一下背後只有一個三隻腳的耶

上面印著ZCA應該是PNP,功能應該是開關

單邊的那隻腳接到BL_EN,右腳接到3.3v

這應該只是背光的控制咧

還是我搞錯了n_079|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壞 3484 最基本他會壞  一顆是輸入24V震盪之後輸出12V    一顆是輸入12V震盪之後轉5V輸出
還有其他DC ...

小弟新手,剛剛去網路上找相關資料

reset是指啟動要素的其中一個嗎?

12v跟5v都有出來

楼主:
把這顆拔掉就可以開關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新手,剛剛去網路上找相關資料

reset是指啟動要素的其中一個嗎?

12V 5V  跟DC-DC確定都好的  建議量測電源部分有無廉波  如都正常  就是軟體掛了

网友G:
求助已經更換二顆 3484a 後還是無法開啟 ic 量L704 電壓 0V  及 L703 電壓 1.6多V 請問如何解決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助已經更換二顆 3484a 後還是無法開啟 ic 量L704 電壓 0V  及 L703 電壓 1.6多V 請問如何解決 謝謝!! ...

樓上其他大大有說,先查周圍的DC to D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