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LED燈維修

楼主(2016-01-19):
測量個別led都好的(一顆被我壓壞)  led遇熱脫焊

找出個別脫焊加焊完工

网友A:
原本有什麼壞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有什麼壞掉嗎?

脫焊不亮

网友:
果然累了,漏看中間的文字,趴了~

网友B:
可以從後面鋁基板加熱 讓所有錫重新熔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從後面鋁基板加熱 讓所有錫重新熔融

+1 沒錯!

這也是俺需求預熱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