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融A-85N卡拉OK擴大機

楼主(2016-01-19):
問題1.想請問這兩個是前級後級嗎?
問題2.故障原因聲音非常小聲 R聲音正常
使用麥克風L.R聲音一樣 線路未經過前級
我是猜前級有問題
一開始拆開前級看到一顆電容澎起 我就先換這一顆電容
想問各位大大大概是哪一個地方有問題
電路板上有
HA17393A
LM324N*2
TL084CN*1
TC4052BP*1
CD4053BE*4
HD74HC374P*4
電晶體
L7805CV*1
C7808CV*1
AN7908T*1

前

更換得電容

更換得電容

後

网友A:
1.後級一般會帶水泥電阻,功率晶體管和大散熱板及香蕉插座之類.
2.前級一般為RCA輸入口.後端帶有類比信號放大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後級一般會帶水泥電阻,功率晶體管和大散熱板及香蕉插座之類.
2.前級一般為RCA輸入口.後端帶有類比信號放 ...

左右邊聲音是分開放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邊聲音是分開放大嗎?

一般都是分開的,試著找出後級的輸入端點,再將前級的左右輸出,對調到後級的輸入,或外接信號產生器試試.

网友:
應該是有接可變電組那塊板子出問題吧....圖中這片只是信號選擇控制...換電容的地方是供給前級電源,依所敘可先查看..音量和平衡的可變電阻

网友:
故障原因:  L聲音非常小, R聲音正常
CIKO老師的對調R/L因源方法是非常快速,但生手不容易分辨出AMP R/L腳位

三太子有懶人檢查法:
1. 開機,設VOL音量在30~60% ,手握金屬針觸碰音量VR六隻腳位(三支一排為一聲道):
1.1 觸碰,如果僅一支腳位喇叭會發出交流聲則代表:AMP板的L聲道故障
1.2 觸碰,如果僅兩支腳位喇叭會發出交流聲則代表:AMP板是正常、音量VR電位計的兩聲道碳膜損壞(此項你的不適用)
1.3 觸碰,如果有三支腳位喇叭會發出交流聲則代表:AMP板是正常、音量VR電位計其中L聲道碳膜損壞
1.4 觸碰,如果有四支腳位喇叭會發出交流聲則代表:音量VR電位計正常、AMP板正常,VR之前的音效板L聲道之前有故障

2. 音效板(俗稱混音板)如藍框,多為L聲道故障源: BALANCE 電位計碳膜損壞、4558 AMP IC、L聲道交連電容容值降低

3. 你拆檢的前級板是均衡各種I/O音源,成為相同位準信號,此板很難故障

楼主:
是這邊嗎  要從平衡那邊開始找嗎

楼主:
查到是音量可變電阻壞掉 感謝各位大大
但是不知道怎麼型號怎麼看   上面寫F422 100KBX2  8PIN

网友B:
最簡單的方法,除了遙控音量VR,其他的VR全部換掉,因該就可以好了,不行再考慮換掉遙控音量VR,這是最快速的方法,線路壞的機率比較低,您試試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簡單的方法,除了遙控音量VR,其他的VR全部換掉,因該就可以好了,不行再考慮換掉遙控音量VR,這是最快速 ...

VR要型號規格怎麼看  我怕我買錯零件

网友:
VR上都有標示阻值,大部分都是麥克風方面5K/10K/50K/250K音樂方面是100K雙連,您參考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