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LM199基準電壓測試

楼主(2016-01-20):
1.最高級的基準電壓芯片實屬LTZ1000,而第2等級的應屬LM399系列(LM399/LM299/LM199分別為商業/工業/軍業規格,就如同常見的LM324/LM224/LM124的編號方式)
2.為了獲得更高準確度及穩定性,特別選擇了停產的二手芯片軍規LM199,從對岸採購而得.(可便宜入手)
3.上述的基準輸出電壓,其額定輸出約在6.9V附近,為了獲得10.0000XV輸出,可在其後端接入OPA同相放大器,並做微調.
4.底下為製作的參考線路,請參考其測試數據及穩定度.
5.參考線路圖:

6.電路製作

7.微調輸出電壓至10.0000XV

8.半小時後的穩定度測試數據(短時間變動量<1ppm)

9.在輸出端接上10k歐姆負載,觀察其Load regulation.(輸出下降了3ppm)

网友A:
太感動了 加分 加滿!! 加收藏

依我看  這周圍的電阻也是老師特別挑選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感動了 加分 加滿!! 加收藏

考慮使用可變電阻的變動量(在OPA放大回路),會影響輸出電壓的穩定性,故改用微調Zener(pin1)的偏壓電流測試.

网友B:
也要考慮電阻的溫度係數,元件越少越好影響的變數才會少。

网友:
ciko大大有Datron 1281!? 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要考慮電阻的溫度係數,元件越少越好影響的變數才會少。

38HOT來的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張圖ㄧ目瞭然,詳細說明可以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 ...

那位lymex真的是提供很多非常多  而且是可信的資料
http://bbs.38hot.net/thread-485-1-1.html

關於電阻 也是做了詳細的介紹

Classification of Hi-Precision Resistors
http://bbs.38hot.net/thread-139-1-1.html

List of Precision Resistors
http://bbs.38hot.net/thread-291-1-1.html

网友:
看到版大這篇想到至少30年前的一個案子,還特地去工作室找那些原型機的照片︰

看完上面的照片相信版大有注意到當年我是使用陶瓷封裝的LT1001CJ8 搭配LM329AH,事過幾十年後這個IC 停產了,我再改新版時就改用SMD 的OPA27搭配XTR105了。

有空我再找一下有沒有剩下的LT1001CJ8,我記得那時請人從加拿大買回來一個單價超過新台幣200元,現在則是大陸淘寶網一大堆假貨了。

對了!沒有看過6碼精密電阻的會員就張大眼睛找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lymex真的是提供很多非常多  而且是可信的資料
http://bbs.38hot.net/thread-485-1-1.html

那位lymex應該是留學海外歸國的高手,說不定是常春藤博士等級的人物

网友C:
这个自制的LM199基準電壓源,它的精度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制的LM199基準電壓源,它的精度如何确定?

這要視所使用的電表的精確度,測試環境,測試時的條件而定.在一般的環境條件下,能控制基準電壓源的變動量在10ppm下,應是較有可能控制的.

网友D:
我用過最好的只是TL431  6mV/2495mV  ~ 2405 ppm
果然地上的草雞 比不上天上的鳳凰
像這類基準電壓芯片  猜多半是高級精密儀器在使用居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過最好的只是TL431  6mV/2495mV  ~ 2405 ppm
果然地上的草雞 比不上天上的鳳凰
像這類基 ...

是的,這類基準已應用在6位半的電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