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ED聲控裝置的靈敏度

楼主(2016-01-20):
小弟不才~最近買了三組LED聲控模組!分別為 聲控1 聲控2 聲控3
裝好接電測試~~發個聲同時三組發亮(廢話....)
現在有個問題~~如果想要依序發亮,就是
聲音小(聲控1亮,聲控2.3不亮)
聲音中(聲控1.2亮,聲控3不亮)
聲音大(聲音1.2.3亮)
目前測試是在聲控2.3電容麥克風正極接上VR電阻,但...沒有延遲效果,照樣同時亮。
如果不採用控制IC的方式~~有甚麼方法達到我要的效果?
以下為買的聲控組~三組並聯!

网友A:
這個電路應該就像下圖,

http://www.go-gddq.com/html/s758/2013-05/1130978.htm

如需大聲說話時,發光管才閃爍發光,可適當減小R3的阻值,也可更換β值更大的三極管。

网友:
改用LM3914或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路應該就像下圖,

http://www.go-gddq.com/html/s758/2013-05/1130978.htm

感謝您~~我試用看看!!

网友B:
可以在D2-D5分別串上不同的電阻值
應該就可以達到需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D2-D5分別串上不同的電阻值
應該就可以達到需求了

接主是有三塊模組,
想把三塊分別設定成對不同聲音有動作的修改!

不是要修改模組上的LED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主是有三塊模組,
想把三塊分別設定成對不同聲音有動作的修改!

喔喔~SORRY

网友:
加上不同大小的 漏斗/號角 改收音效率
或是在惡搞些  切寶特瓶口當號角

號角大-聲控1   /聲音小(聲控1亮,聲控2.3不亮)
號角中-聲控2     聲音中(聲控1.2亮,聲控3不亮)
號角無-聲控3     聲音大(聲音1.2.3亮)

网友:
不改電路的話,把麥克風上面那圓形小黑布用厚一點,
降低靈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路應該就像下圖,

http://www.go-gddq.com/html/s758/2013-05/1130978.htm

減少r3組值目前測試結果..似乎沒有效果

网友:
用10K可變電阻試試, 雖然原始文件是說改 R3 , 但它的測試距離是 0.5M, 你的距離呢??
其實用IC是最簡單的

http://blog.xuite.net/bx2aw/wret ... 9A%84+LED+%E7%87%88

參考一下
http://greatsound168.pixnet.net/ ... 99%A8-%28to-impleme

网友C:
插個花, 有人可以提個這個電路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obCcCp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個花, 有人可以提個這個電路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obCcCpNE

參考電路

网友:
謝謝您的提供

网友D:
此電路較有趣的是左半部電路,採用了1N4148,當成感測器及比較基準的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電路較有趣的是左半部電路,採用了1N4148,當成感測器及比較基準的供電.

大概是 HEAT 電流不小
TIP 122 射極 電流回授電阻上的 功率總耗希望低些
因此要求比較基準電壓  偏低些而選用   1N414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插個花, 有人可以提個這個電路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BobCcCpNE

別這樣插花 問不相干的問題
發新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別這樣插花 問不相干的問題
發新文吧

SORRY~~因為剛在找相關電路時, 剛好看到這個電路, 所以順便............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討論
在此PO上小弟我最後試出來的方法
由第一版輸入電壓 然後接由第一版LED端輸出一組LED 和另一組給電到第二版 ,第三版由此類推
不同的是將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麥克風拔除直接導通,雖然總算有點樣子了

但.........

最後發現更有趣的LM3915  (聽說比3914更適合控制音源輸入)
網路上也有賣LM3915的模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討論
在此PO上小弟我最後試出來的方法
由第一版輸入電壓 然後接由第一版LED端輸出一組LED 和 ...

LM3915是對數型電壓顯示(3dB/step),較適合聲音指示,更可經由pin9,控制LED顯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