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衣機底座鏽蝕及廁所牆壁漆脫落問題?

楼主(2016-01-20):
請問~
1~洗衣機底座鏽蝕,部分鏽穿!如圖一,何方式補強續用?
2~廁所牆壁漆經常脫落!重新施工應注意那些步驟,該用哪種漆適合?
感謝!

网友:
看來都是濕氣造成的鏽蝕和掉漆。洗衣機除鏽之後先上防鏽漆在上面漆;然後墊高。

牆面掉漆比較難處理,縱使刮除在塗布油性防水這類的漆,還是可能從地上吸水,造成水氣由內往外而掉漆。
上油性水泥漆是可以減少掉漆,不過施工之前>牆面必須徹底乾燥。

网友:
牆壁鏽蝕在下使用過"金絲猴 水性彩色彈性防水膠(平光) P-617 " ,
在下使用在屋頂,解決了長年漏水的問題.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