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函數波產生電路

楼主(2016-01-20):
各位大大好
為了重新開始學習電路 小弟打算把高職課本重新跑一遍
但是沒有買信號產生器
想自己製作可以供高職課本上面實驗信號的正弦波 方波 以及 三角波 (高職好像只有正弦坡需要用到)
不知道能否向各位索取電路圖以方便製作呢? (光華商場可以買到的料件為主)
是否輸入端可以用直流5V 因為這樣接USB比較方便實驗 不用再帶一個Adapter
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A:
說到這個....就想到高職時...選用的8038...

您可以搜尋" 8038 ic "...就可以找到相關的線路圖...

簡單又好用!!!

网友:
用「音效卡示波器」的程式也不錯。

网友:
函數波實驗,,,那你有示波器嗎?  沒有也是白搭
--------------------------------------------------------

高職練習 我也推薦 icl8038  http://www.mit.edu/~6.331/icl8038data.pdf

但是你希望 由 USB 5V 供電
查 ICL8038  (見 icl8038data.pdf 第二頁)
需求電壓10~30V (或  +/-5V ~ +/-15V )
電流 一般需12mA/最大需20 mA
因此你要加個5V昇壓10V ,

來...下圖這帖加味乎下去
MC36043A  結構的  5V昇壓12V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MC34063A-D.PDF
修改自裡面 第五頁 Figure 9. Step−Up Converter

畫紅線/紅字 是我算過修改的  R1_1K8 / R2_16K   Vout= (1.25 V / R1)*(R1+R2)= ~12.3V
R1R2 用一般5%碳膜1/4W 即可 輸出誤差大而已   夠8038使用了

** 因為 8038 需要電流20mA, 所以把二極體 1N5819  改成 1N4148
    12V輸出電流50mA  情況下是足夠的
    如果要提高輸出電流  二極體改回 1N5819
    (會這麼複雜  只是因為 1N4148 容易取得)

** 電感器180~220uH  體積 見MC34063A-D.PDF  第九頁  那種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到這個....就想到高職時...選用的8038...

您可以搜尋" 8038 ic "...就可以找到相關的線路圖...

這個ICL8038 在我十來歲的時候就有了,如果只要用在音頻上的話,那用這個IC就很好用了

网友:
喔 不用阿  智慧型手機去下載function generator 外加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
建議你~報名一下政府職訓局的課程比較實際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鼎力相助 小弟會慢慢把這些電路給做出來的

楼主:
另外 手機的 function generator 那要怎樣產生波形從手機轉出來呢? 可否再請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手機的 function generator 那要怎樣產生波形從手機轉出來呢? 可否再請指點一下 ...

手機信號產生器APP參考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crB6lauV8

楼主:
ok 我再看看哪種方式適合我 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手機的 function generator 那要怎樣產生波形從手機轉出來呢? 可否再請指點一下 ...

應該是耳機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