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MK2432不過電、藍燈變橘燈不開機

楼主(2016-01-20):
去年8月賣了一台BENQ MK2432的電視,上星期客人抱回來說電視無法開機,我上電測試後發現無燈號,心想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於是當場先拆開來看
當初收回這台,我把電容全部換成日製,目前看來外觀都正常
所以直接將電源板拆下量測背面當初更換的兩顆八腳IC(STM8319),果然有一顆開路(拆下來量測,第一、二對電阻值均為3歐),(正常的應是只有第三對腳3.2M歐),換新的上去,送電後燈號有了,可是只出現了一下,馬上就變成開機藍燈變橘燈,無法開機。新換上的IC拆下來量又燒了。查線路吧,看來應與16腳的IC有關(型號OZ9938GN),剛好手邊修螢幕時有留了材料,先拆下來量電阻,發現圖片上箭頭所指的那一對腳電阻值不一樣,兩顆相差近3M歐,於是把IC換上
問題果然出在16腳IC身上,送電後可以開機了,熱機3小時正常,可以完修請客人取回了。

网友:
師傅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對於我們這新手就要查半天了~

网友:
恭喜 修復n_116|

网友A:
師傅可以指導一下為什麼會查到那裏嗎?因為查這二顆8腳的是雙場效管,16腳的是逆變控制器,控制燈管的電壓大小,小弟實在想不出來為何會壞那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傅可以指導一下為什麼會查到那裏嗎?因為查這二顆8腳的是雙場效管,16腳的是逆變控制器,控制燈管的電壓大小 ...

大大您太抬舉我了,我也是還在學習的新手,會查到8腳IC是參考ledtv大大的同型維修貼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k2432),至於16腳是量測周邊相關二極體、電阻、電容並確認無故障後,再查線路去量測16腳IC才發現故障點,請您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太抬舉我了,我也是還在學習的新手,會查到8腳IC是參考ledtv大大的同型維修貼文(http://bbs.pigoo ...

請問這些貼片電容電阻是怎麼測量的,我量測出來雖說有數字但都不確定正不正確

网友:
恭喜 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些貼片電容電阻是怎麼測量的,我量測出來雖說有數字但都不確定正不正確 ...

貼片電容一般而言較少出問題,如果故障大多會有顏色變化,再不然電阻過小通路或電阻過大形成斷路,就很有可能有故障;至於貼片電阻,上面都會有數字、符號標示其阻值,如1101,前三碼表示110歐,最後1碼表示10的一次方,相乘結果為1100歐,即1.1k歐,如1100,相乘結果為110歐。量測貼片電阻時,如果阻值相差不大,表示電阻正常,如果阻值相差太大就需更換。貼片電阻故障機率也不太大。另外有三隻腳(一邊二、一邊一)的二極體或MOS,則需參考一下datasheet,簡單的判斷方式是兩腳側與單腳側各別的量測電阻值相差太小或有通路則是故障。這是目前的一些經驗,不見得正確,請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太抬舉我了,我也是還在學習的新手,會查到8腳IC是參考ledtv大大的同型維修貼文(http://bbs.pigoo ...

恩恩,感謝您,以後可以多發點維修文,小弟看到都會加分的,因為自己修到的有很多是論譠內同種類的故障,所以就沒發,以後如有遇到別款的故障再發維修文~~~~

网友:
真棒!多了解電路方向)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lakeshen大完修

网友:
恩恩,感謝您,以後可以多發點維修文,小弟看到都會加分的,因為自己修到的有很多是論譠內同種類的故障,所以就沒發,以後如有遇到別款的故障再發維修文~~~~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