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無技術帖 sony vpcsb 不開機

楼主(2016-01-20):
故障狀況: 開機掉電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背面

1.開機電流到0.24A就掉電
2.有遇過電流能跑到1.2A不掉電也不顯示

先加熱一下GPU,電流上到1.5A有畫面了
換一顆全新的,燒機測試OK

网友:
一口咬定GPU 已經是一種超越了

网友:
呵...無技術!!!
敢問大大是用擲筊還是托夢得知兇手是GPU?

网友:
光換GPU就是技術層次了,而且直接命中也太強了。

网友:
老江湖了靠exp

楼主:
說實話我不會查關於橋方面的訊號問題,也只能用猜的,
講好聽一點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和一些風險管理的觀念,
1.cpu太貴做壞沒錢換=不考慮
2.換pch有me方面的問題,我也無解=暫不考慮
3.我有先加熱gpu確定都可以開了=換新處理

所以我說這台無技術可言=用猜的
======================================
後話:
想到i系列四代之後的機器,一堆cpu焊在板子上的就不知道未來還有沒有機器修了,
我目前遇過很多進水機,經研判不是pch就是cpu短路就直接放棄了,說來可惜,
另外想求教版上有沒有大大會弄bios和me這塊的問題,
因為i系列的機器不論換pch或bios壞掉都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如果可以的話請私訊給我,我願意花錢補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實話我不會查關於橋方面的訊號問題,也只能用猜的,
講好聽一點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和一些風險管理 ...

未來修筆電主板必需從晶片升級到能捉訊號的維修方式~示波器也要能操作成熟~me分離的方法迅維那邊有人放出教學~您去找一下應該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現在除了會修筆電外還要另外兼做手機主板維修~目前店裏iphone主板維修為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