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CoolerMaster USNA 95W變壓器故障

楼主(2016-01-20):
昨天使用還正常 今天變壓器接市電的時候,接上時聽到"波"的一聲,變壓器就死了沒過電@@

頭先以為是電容掛了,但拆開後看了正面的4顆電容好像都好好的

4顆電容

4顆電容

另外問一下,背面市電輸入的地方有紅框的是零件是保險絲嗎?
使用三用電錶量測電阻為無限大

保險絲?

保險絲?

請教各位先進解答,謝謝!

网友:
看起來像FUSE.....

网友:
正確, 是保險絲.

呈乙保險絲 Sleetech SK18 series
http://www.sleek.com.tw/down/upload/20130411/SK18T.pdf

网友:
是F字開頭的代碼,所以是FUSE

楼主:
昨天有再把旁邊清一下,板子上標示F5A 250V

所以那個保險絲是5A?(用這麼大!!!)

我看變壓器的標示市電輸入是1.2A

這零件好買嗎?很少看過這型的保險絲,想去光華那邊找看看

謝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再把旁邊清一下,板子上標示F5A 250V

所以那個保險絲是5A?(用這麼大!!!)

這不會是保險絲的問題,買了換上有可能還是一樣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會是保險絲的問題,買了換上有可能還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直接量測不導通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直接量測不導通是正常的?

這樣說好了,保險絲是一種保護裝置,就是有東西壞了才會啟動保護機制,所以應該是後端有零件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說好了,保險絲是一種保護裝置,就是有東西壞了才會啟動保護機制,所以應該是後端有零件短路了 ...

原來如此,看來要修這個變壓器變得有點棘手

网友:
因該是有短路才會燒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