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Y186BW-B 風扇不轉 維修

楼主(2016-01-21):
前陣子老闆從家裡拿了一台除濕機來公司要我幫忙修,狀況是風扇不會轉。
之前他也帶了一台狀況一樣的,但因他帶來時已是裸機所以也沒什麼好拍的。
上一台的故障是溫度保險絲掛了,所以想說這台應該也是一樣吧!
而再修這台時其實也是拆到一半才想到要拍照的,所以有的照片是事後拍的且沒拍到。

因這台看起來也有點年紀了,所以就順便檢查一下其它地方。

首先來個正面照

面板部份則有4顆螺絲,左右各一顆,後面2顆

移除面板排線
再來拆下背面兩顆螺絲及左右各一顆(忘了拍 )

要拆下背板還需先拆下出風口葉片才行

然後移除左右兩邊卡勾後即可拆下後蓋

要看到控制板還需先拆下前蓋如下圖所示控制板上蓋的螺絲並不再洞口下,而是在稍微旁邊一點的位置

取下水箱,將4顆螺絲拆除後即可拆下前蓋

拆下控制板上蓋螺絲

打開上蓋後馬上就發現有問題了,其它電容檢查並沒問題,所以只換了有問題的那顆

再來檢查面板零件,拆下兩顆螺絲

量測後果然5顆開關都已有接觸不良的情形,所以全部把它換掉

再來就要來修主角啦,拆下風扇風輪

拆下螺絲、束線後將馬達翻過來就能在箭頭處找到溫度保險絲。量測後果然是fuse掛點,更換後風扇可正常運轉。

這樣又撿到一台軟的了

网友A:
hibiki大...

建議您發表時上傳圖片後, 不要勾存到相薄裡,
因為該功能有時會存到相薄...有時會存到論壇圖庫裡...
會導致像您這主題的圖一樣, 圖片無法正常顯示...就誤觸版規了...

請儘快重傳圖片修正...

网友B:
大大也是老會員了,比我還先到痞酷,不會不了解有關貼圖的規定吧!
請改善一下!,感謝您的熱心!
補充一下,因為你的貼圖有兩項缺點:

2. 這種貼圖方式系統備份的時間不久,若我沒記錯,超過十天就沒備份了
2. 若刪除了,則圖也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biki大...

建議您發表時上傳圖片後, 不要勾存到相薄裡,

我是先把照片存到相簿後再貼文時帶入圖片的
編輯時看是正常的,所以沒注意到。
等等來改看看,因為現在已回家,照片都在公司電腦裡,所以今晚不知能不能改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也是老會員了,比我還先到痞酷,不會不了解有關貼圖的規定吧!
請改善一下!,感謝您的熱心!
補充一下 ...

謝謝大大提醒,因編輯時看是正常的,發完文就下班回家沒注意到,
等等改看看,還不太會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把照片存到相簿後再貼文時帶入圖片的
編輯時看是正常的,所以沒注意到。
等等來改看看,因為現在已 ...

可以先從相本下載後再重新上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因編輯時看是正常的,發完文就下班回家沒注意到,
等等改看看,還不太會弄     ...

大大 下次編輯完你可以先按 儲存草稿 然後等頁面跳轉到正式發表的畫面,

先預覽,若有錯誤再回來修改,正確就可按發表,

以上供你參考

网友D:
有沒有跟老闆收工錢,
修理其次,清內部髒物,
才累人~~~~

网友:
感謝分享...

剛剛看到此篇,趕快去把一運轉就發出巨大的噪音的除濕機
拿出來重新再拆一次,之前忘了什麼原因,(外殼)拆不開...

雖然有看到此篇,剛剛拆開過程還是花了一些時間與小卡關才拆開...
最後馬達的螺絲已卸下,仍然無法將軸心拿出來,在重複上油幾次後
運轉噪音消失,收工. 剛好最近寒流來襲,又濕又冷剛好派上用場...

後註: 拆開後,怎麼看怎麼像,原來連型號都很像anasonic F-Y184B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下次編輯完你可以先按 儲存草稿 然後等頁面跳轉到正式發表的畫面,

先預覽,若有錯誤再回來修改,正確 ...

謝謝大大的說明,我還不知道可以這樣做。
下次會先用此方法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跟老闆收工錢,
修理其次,清內部髒物,
才累人~~~~

撿到這麼軟的工錢都不用了,到是能幫我加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