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有孟婆湯給hp印表機喝嗎?

楼主(2016-01-21):
hp印表機不像 EPSON有歸零晶片可用.
hp印表機便宜,但墨水很貴.買幾次原廠墨水的錢就可買新印表機.
但hp印表機不知有何機制識別環保墨水匣?每次都被識破.
但原廠和環保舊墨水匣不要丟.輪流替換下,有時之前被識破的墨水匣又可用了. 原理不知道.

网友:
別忘了要給他喝忘清水!

哈哈!開個玩笑!

网友A:
HP舊型機的MCU會記憶墨水夾序號,像小弟的V40都會留幾個空墨水夾,輪流換個幾次把記憶體灌爆,就不會記得再充填墨水夾序號

网友:
在網上找到的資料,不知可否幫得上忙!
http://support.hp.com/ie-en/document/c02068088

网友B:
以下是轉貼自"創達科技 噴墨資訊討論區"
標題"[HP] #60黑色/彩色 及 #901黑色/彩色 原廠墨盒填充 重大注意事項"
原文網址http://cheongtat.tw/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

------------------------------------------------------分隔線--------------------------------------------------------------------

相信有許多使用HP #60彩色、黑色 HP #901彩色、黑色 原廠墨盒填充墨水經常會遇到下列情況吧!!

####### 三色墨盒不相容 #######

這等提示,並非墨盒損壞,而是HP做的手腳,

HP 60跟901 是人人口中傳說中的自我毀滅的墨盒,隨時都有出現錯誤無法打印的問題,其實不一定是如此,
HP 60跟901的墨盒 在打印機內 會有暫存性的記憶,未經證實是否是記錄墨盒使用量或噴墨次數或拔插次數,
根據經驗跟測試,發現到拔插次數的記憶可能性比較大。

以下是實例:
現在以【A墨盒】(HP60彩色) 跟【B墨盒】(HP60彩色)做為實例中的墨盒名稱,
當【A墨盒】進行多次填充跟拔插動作之後,打印機出現"三色墨盒不相容"的提示,而警示燈一閃一閃的無法打印,
我們將【A墨盒】進行拔插重裝多次,打印機依然不為所動,無法列印,
在沒辦法的情況之下,我們更換了墨盒B上去,現在打印機可以正常打印了,
而故障的【A墨盒】保留不丟棄,並且進行填充動作將墨水填滿,
在【B墨盒】進行多次填充跟拔插動作之後,打印機出現"三色墨盒不相容"的提示,而警示燈一閃一閃的無法打印,

我們再一次換上了【A墨盒】,結果我們發現【A墨盒】居然變成正常可以打印了,
我們由此推測,HP使用60跟901型號的墨盒機型,在其內部記憶方面進行了對墨盒拔插次數的暫存記憶,
再經由【B墨盒】長時間打印之後,【A墨盒】的記憶已經被主機清除,
所以【A墨盒】再次換上之後,從本來的故障變成可以正常使用(換句話說,這是HP造成的假故障),
這也更凸顯HP原廠說過的"墨匣裝了盡量不要再拔下來"這個HP的陰謀。

解決辦法:

但是我們進行填充,必須要常常將墨盒取出、放入,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HP這對墨盒記憶的麻煩呢??
其實只要依照下列方式進行取出、放入墨盒的動作,就可以瞞騙打印機對於墨盒的記憶次數的統計了。

1.打開蓋子,讓墨車移動到可取出墨盒的位置。
2.拔掉打印機的電源線,使打印機斷電。
3.進行墨水填充動作。
4.放入已經填充完畢的墨盒進入打印機。
5.插上電源線,打開打印機電源。

如此,打印機再更換墨盒的過程中,機器因為斷電緣故,所以並不會對墨盒進行記憶(也就是機器會當成墨盒從沒取出過)
在我們的測試,上述方法,可有效的防止墨盒晶片故障降低墨盒產生錯誤訊息的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舊型機的MCU會記憶墨水夾序號,像小弟的V40都會留幾個空墨水夾,輪流換個幾次把記憶體灌爆,就不會記得再 ...

原來是--->把記憶體灌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轉貼自"創達科技 噴墨資訊討論區"
標題"[HP] #60黑色/彩色 及 #901黑色/彩色 原廠墨盒填充 重大注意 ...

一起來抵制這種動手腳的無良商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把記憶體灌爆

跟3樓changold2大所講意思一樣
其實HP部分噴頭做在匣體上的墨水匣是可以重置的
但過程有點麻煩,而且都是老機型

网友:
一個單純的印表機竟然因為廠商利慾薰心變成搶錢黑心商品...

网友:
1.原廠有用心在做防止使用非原廠耗材的機制,這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原廠賺啥呢?
   只不過做得太機車的話(如;全錄)反而會自食惡果

2.不當或不標準的副廠耗材~很容易造成機器故障,這也是原廠很感冒的事
   尤其是現在user多變聰明了,會留下上可繼續使用的原廠耗材,機器上使用副廠耗材
   導致保內故障,在call修原廠~原廠到點後~當下可能無法發現但是帶回公司check log就一清二楚了
   或許第一次~放你一馬,但是絕不可能有第二次

3.原廠其實暗自嘲笑~廣大的副廠回收使用廠商~你們也要多用點心來破解我原廠的韌體阿!
  這樣你們才能賺走我原廠的錢啊!

副廠的~破解晶片~其實也是有更新推進,只是我想不會有副廠廠商會全面回收"舊"晶片的耗材,然後換新在賣吧!所以啦! ~你會有時買到的副廠耗材可用,有些卻不可用!!!

网友C:
1.原廠有用心在做防止使用非原廠耗材的機制,這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原廠賺啥呢?
   只不過做得太機車的話(如;全錄)反而會自食惡果

重點在於大家為何要用副廠而不用原廠貨,答案很明顯,原廠的太天價了,不合理!若兩者價差不會太多,大家還會用副廠的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點在於大家為何要用副廠而不用原廠貨,答案很明顯,原廠的太天價了,不合理!若兩者價差不會太多,大 ...

有時候想說拿去便利商店印會不會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時候想說拿去便利商店印會不會比較划算?

如果是難得印個一兩張去便利商店當然是OK的
便利商店印黑白單面用一般紙好像2元,彩色單面10元
依此類推
如果常印的話其實累積起來也很可觀

楼主:
用自己印表機使用過的墨水匣再用,自己印表機會認得.但網購的環保墨水匣沒進過自己印表機,但放入時就顯示"偵測出已被使用過",真神.這機制是藏在哪?
不知有人發明讀墨水匣的機器嗎?放入先清光原廠的"木馬程式",且可隨時更新記憶體.讓墨水匣"長生不死"

网友:
其實用 HPcartridge hack 在網路上可找到一些答案,像以下這個網址:(僅供參考),對 HP 這種小眼睛、小鼻尔行徑實在很不以為然!
http://myplasticfreelife.com/200 ... ve-plastic-and-ink/

楼主:
對沒有時間顯示的印表機不知可行嗎? ,HP好像有碼表在記錄列印張數或使用時間,即使秤重量知道還有墨, 但就不給印

网友E:
這些資料通常是儲存在印表機內的CMOS, 檢查一下你的印表機內通常有一顆CR2032維持CMOS供電, 即使110V電源拔掉資料還是存在(跟電腦內部CMOS原理相同)...

我比較懶散完全無視印表機日期時間, 直接拆掉那顆CR2032, 所有這些問題直接消失呦...

要是希望保持印表機日期時間的話, 可以裝個小開關在CR2032上, 出現惱人的問題時就給他戳一下, 印表機就全部忘光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這些資料通常是儲存在印表機內的CMOS, 檢查一下你的印表機內通常有一顆CR2032維持CMOS供電, 即使110V電源拔 ...

有記憶電池的只有HP的才有,EPSON跟CANON的都沒有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記憶電池的只有HP的才有,EPSON跟CANON的都沒有喔

就是24c02那種EEPROM.

計畫性淘汰
電燈泡之預知死亡紀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vqK6Ucr5I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24c02那種EEPROM.

計畫性淘汰

這劇情感覺就好像廢墨棉滿了要歸零一樣= =
全都是原廠計劃中的事

网友(2016-10-20):
引用 网友A:
HP舊型機的MCU會記憶墨水夾序號,像小弟的V40都會留幾個空墨水夾,輪流換個幾次把記憶體灌爆,就不會記得再 ...

這個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