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mic DK-37 類似油畫 畫面異常怪怪的!!

楼主(2016-01-22):
開機接入第四台的訊號時看似油畫於是就直接把邏輯板上的AS15-F用AS15-HF代用,但是換好後試機還是跟原本的問題一樣!!
所以我想請教各位這到底是甚麼問題該從哪裡檢修呢?! CATV有訊號 HDMI有訊號 VGA沒有訊號
電源板:
主機板:
邏輯板:
以下是我測量的GAM值 這些數值有異常電壓嗎?!
GAM1  15.52
GAM2  14.98
GAM3  12.65
GAM4  11.66
GAM5  10.88
GAM6  10.27
GAM7  10.00
GAM8  8.13
GAM9  15.52
GAM10 15.52
GAM11  6.83
GAM12  4.94
GAM13  4.66
GAM14  4.04
GAM15  3.0
GAM16  2.10
GAM17  0.26
GAM18  15.20

畫面異常圖

网友A:
9,10,18電壓都不對,再仔細檢查下你有沒有焊好,開機手摸AS15會不會燙手,一般燙手就是壞了,你剛焊好的這顆應該是沒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0,18電壓都不對,再仔細檢查下你有沒有焊好,開機手摸AS15會不會燙手,一般燙手就是壞了,你剛焊好的這顆應 ...

我焊好後有用放大鏡檢查過,我有用手去摸AS15-HF不會燙手 沒甚麼溫度!!

网友B:
還有一個GAM IC  AS0712 你怎沒想到要量它的電壓啊 這個也會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GAM IC  AS0712 你怎沒想到要量它的電壓啊 這個也會壞的

謝謝你的寶貴解答,我換了一顆新的GAM IC AS0712後問題已經解決了!!

附上完修圖~

网友:
原來這個壞也會出現與AS-15一樣的情況,感謝分享。

网友:
看似T-CON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