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2V電壓檢測繼電器開關控制板_充放電檢測控制模組--上下...

楼主(2016-01-22):
這類產品如果裝在機車上會有問題嗎
機車電源並不穩定電壓上下差很大

產品功能:檢測電壓低於或者高於一定值,繼電器吸合啟動工作,蜂鳴器報警,在設定的範圍之類,繼電器斷開停止工作,蜂鳴器停止報警。
1:尺寸大小:64mm*40mm*18mm
2:輸出能力:可帶直流30V或者交流220v 10A以下的負載。
3:靜態電流:20mA 工作電流:50mA
4:供電電壓: 直流DC 12V
     檢測電壓範圍: 直流DC0V~60V
5: 使用壽命:》=10萬次    工作溫度:-40~85'C
產品通電後,IN信號端給入被測電壓,即顯示被檢測電壓值,短按K1鍵可進入設定閾值電壓,K1鍵6次是一個循環,前三次是設置電壓下限值,後三次是設置上限值, 按K1被設置的數值位閃動,K2和K3分別是加和減,直到數碼管不再閃動,回到檢測電壓界面。
比如設置的閾值下限電壓是10.5V,上限電壓是13V,當外界電壓處於10.5V到13V之間,繼電器斷開(停止工作),當電壓低於10.5V,或者高於13V時,繼電器吸合(啟動工作)並且蜂鳴器報警。(用戶如果不需要蜂鳴器發聲,板子上有短路帽去掉,即可關閉蜂鳴器)

网友A:
12V的铅酸电池充电时常超13V,充满到16.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铅酸电池充电时常超13V,充满到16.2V。

機車上一般不會充到16.2V
一般限制在14.5V

所以我想超過15V就動作
低到12V也動作
知道車有問題不要再騎
才不會燒其他零件

网友:
跟機車調壓整流器作用衝突到

如果是其他加裝的電子設備  應該是用LDO做穩壓

网友:
這篇應該移到機車討論
電壓建議設在12.2~14.6
會出現10.5v只有啟動馬達運轉時候才會出現
14.5以上都過充也只有老車會出現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車上一般不會充到16.2V
一般限制在14.5V
一般限制在14.5V

所以我想超過15V就動作
低到12V也動作
知道車有問題不要再騎
才不會燒其他零件

我不懂摩托车充电电路是怎么控制限制在14.5V的,既然本车电路已能限制于14.5V,你加这个控制板设定上限在15V动作还有啥意义?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一般来说,车辆老化电池老化又遇冬天低温启动就困难,冬天气温低电池的性能和效率就会变低,往往要启动时间长或多次才能成功,启动瞬间的电压是有可能低于12V的,假设瞬间11.5V仍能成功启动,开车上班途中就能补充充电,你设定了下限12V就断电保护,结果上不了班改乘其他交通,划得来吗?请告诉大家,摩托车上哪些零件会在电池电压高于15V低于12V时烧掉?
一般正常使用情况下,车用电池的耐用程度关键取决于电池的质量高低,大家有没觉得买新车原配的电池很耐用,多年后如换非原厂电池就不耐用?这就是电池质量高低的问题所在。
任何机器都有个可靠性问题,提高可靠性除设计制造工艺外,简单比复杂可靠,因为复杂就意味着零组件多结构复杂,坏的机率就大,大家有无注意到现在的民航客机除少数超大型客机用四个发动机外大多数大中型客机都只用两个发动机?美国的太空火箭发动机数比前苏联俄罗斯的少?这就是可靠性设计理念,只要能设计成两个发动机一个失灵时仍能安全飞行就尽量不要四个发动机,因发动机大小仍需五脏俱全,两个发动机的飞机比四个发动机结构简单降低制造成本且可靠性高。
楼主的摩托车多一块电路板多一个保护功能就降低了整车的可靠性。

楼主:
這當然是想說當電壓太低或太高時
就警告
趕快去修理這樣才不會停在半路,主要不是要斷電是要警告作用,接蜂鳴器.
當然要有延時,要電壓低於或高於電壓一段時間才警告,設計是打開鑰匙才會動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當然是想說當電壓太低或太高時
就警告
趕快去修理這樣才不會停在半路,主要不是要斷電是要警告作用,接蜂鳴 ...

這模組似乎貴了些  買個二線式的電壓表也許就可以滿足需求   還可以觀察車上電系配備運作時的電壓值

電壓表接在電門後即可   這樣子就可以配合鎖頭ON/OFF  不必外接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模組似乎貴了些  買個二線式的電壓表也許就可以滿足需求   還可以觀察車上電系配備運作時的電壓值

電 ...

我就是要傻瓜也知道有問題
出現警聲音
簡單的說我就是要一個雙限開關電路
不一定要有錶頭顯示電壓
現成有低壓警告
我要高低壓都警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傻瓜也知道有問題
出現警聲音
簡單的說我就是要一個雙限開關電路
現成有低壓警告
我要高低壓都警告

你不是说摩托车充电电路已限制在14.5V了吗?你设定在15V怎么可能发出警告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摩托车充电电路已限制在14.5V了吗?你设定在15V怎么可能发出警告声? ...

整流器故障
沒穩壓效果
可能會燒電腦
因電壓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器故障
沒穩壓效果
可能會燒電腦

充电没稳压时能到多少伏?电脑本身供电电路应该有稳压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没稳压时能到多少伏?电脑本身供电电路应该有稳压电路的。

有可能18V以上
電池會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18V以上
電池會爆掉

车用电池属于浮充浮用,有行车才有充电,如果摩托车是短途使用,如市内送快递,常常市内慢速行走,走不了几步就停车启动,他的电池是常处于亏电状态,当电池充满的充电电压到十六七伏也属正常,因此时的充电电流是毫安级,没见过摩托车电池充爆充变形。车上电脑如手机处理器屏幕耗电不大,不比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有硬盘光驱风扇等大耗电设备,车上电脑的稳压供电范围就能做得很宽范,比如常用的7805三端稳压器,输出5V,如果有足够散热片的情况下,输入电压最高可到35V36V,输入输出端并联合适的分流电阻还可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C:
警告甚麼?
警告充電過高?機車很簡單充電保險自動燒毀!
警告充電過低?機車很簡單充電跑和,整流器限流器會自動調整!
因(機車發電系統)果(電池與負載)關係,真的因果故障也不是控制板能解決(還會扯後腿)。
機車電力設計是剛好,附加輔助行車安全,主要動力用途是運輸不是發電。
每增加過多的設備只增加故障率與檢修困難度與有限空間,維修相對提高。

備註:鉛酸電池本身就會自我放電
          機車目前再陽春充電也會自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警告甚麼?
警告充電過高?機車很簡單充電保險自動燒毀!
警告充電過低?機車很簡單充電跑和,整流器限流器會 ...

我要的是騎行中整流器有故障電壓上升或下降就會警告
找出原因以免機車壞在半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警告甚麼?
警告充電過高?機車很簡單充電保險自動燒毀!
警告充電過低?機車很簡單充電跑和,整流器限流器會 ...
每增加過多的設備只增加故障率與檢修困難度與有限空間,維修相對提高。

咱俩观点相同,这就是我说的可靠性,多个功能多个电路,反而提高了故障机率,降低整车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观点相同,这就是我说的可靠性,多个功能多个电路,反而提高了故障机率,降低整车的可靠性。 ...

零件越多故障就越高
主要是有聲音警告可早一點發現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騎行中整流器有故障電壓上升或下降就會警告
找出原因以免機車壞在半路 ...

电池充电电流本来就不大,铅酸电池最佳充电电流是按10小时充电率来算,比如你的摩托车电池是10AH(安时),那最佳充电电流是1A,充10小时,车上充,电池不够电油门大转速高也不过2~3A,整流二极管或单向可控硅等元件安数都能做到很大,有充分的余量,一般不容易坏,特别是车厂原配的零配件都有较高的可靠性和耐用性,一只如7812三端稳压器般大小的肖特基双二极管就可做到20A,专门设计来给12V电池充电的发电机电压不会高太多,车用电脑的稳压系统应能胜任,电池电压偏低不会烧东西,只要能启动,车一开充电回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越多故障就越高
主要是有聲音警告可早一點發現問題

我们这有句俗话,加个家神加个鬼(多一个家神多一个鬼)。

网友:
做研究,首先需把問題明確的定義出來,這也是大學生與研究生最大的差異~
例如此問題,如沒把問題明確的定義出來,大家的討論會比較廣範性,有點腦力激盪。

以摩拖車來說,這個電源系統,我們可以定義一下我們需要檢測那部份的毀壞:
1. 發電機的毀壞:
檢測運轉中的電壓偏高或偏低,可以得到。
2.電池的毀壞:
沒運轉時的偏低電壓,或運轉後,單位時間電壓的變量。
3.限壓保護電路的毀壞:
檢查過充or電壓偏高。
4.整流電路的毀掉:
檢測電源信號裏過大的交流值,或負電壓信號。

樓本可能要先確定,你想要檢測的是全部,或是特定的元件。

楼主:
我只是要不懂電的人
有問題就去給摩托車行修理
不會壞在半路推車

网友D:
主要是
1.電壓過高->必須切斷充電回路
2.電壓過低->需警告使用者充電系統故障

現在的電腦車好像有"充電警示燈"
沒在充電時會亮

不過這類產品都是單晶片去做的
所以可能電源連波會影響到穩定度
需要對電源做處理

网友E:
噴射車會沒電大多電瓶壽命已到 或整流器燒毀沒充電 或者只接受兩相有充電但很弱
過充倒是沒遇過不過也有可能接頭接觸不良導致整流器誤判電壓過低拉高充電電壓
不過噴射車通常電壓過低儀表會閃燈警告 代表該換電瓶 因為電瓶不會一下子沒電
至少可以撐到機車行換電瓶
老車就可能過充 共三組發電 一組直接給CDI 一組直接經過水泥電阻整流器給大燈
另一組經整流後給電瓶 不管大燈水泥電阻整流器燒毀 都會影響到充電(過充)
只有CDI不影響可發動 沒電瓶也可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
1.電壓過高->必須切斷充電回路
2.電壓過低->需警告使用者充電系統故障

我並不想改他主電路
我只是要有警告燈還有聲音

切該主電路有可能影響行車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噴射車會沒電大多電瓶壽命已到 或整流器燒毀沒充電 或者只接受兩相有充電但很弱
過充倒是沒遇過不過也有可 ...

現在都是三相發電
有些車會燒整流器
整流器燒掉就會過高或過低電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並不想改他主電路
我只是要有警告燈還有聲音

那就加強電源濾波,避免晶片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加強電源濾波,避免晶片當機

我也想過用比較器去做也許更穩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都是三相發電
有些車會燒整流器
整流器燒掉就會過高或過低電壓

善意的提醒只是電壓設定 15V是已經不正常狀況 15V會不會就已經燒了一堆電子零件我想應該不會
長時間電瓶應該這時候應該開始溢出稀硫酸 可是會鏽掉車台 電子零件
回歸正題 電瓶電壓極限14.5就14.6 提早0.5V警報不是更保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善意的提醒只是電壓設定 15V是已經不正常狀況 15V會不會就已經燒了一堆電子零件我想應該不會
長時間電瓶 ...

就是因為車上電緣是發電機
變動很大抓太小容易誤判
亂亂叫就事得其反

楼主:
這個圖有問題嗎
能動作在11V到20V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