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在花蓮可幫燒錄 25X80AVAIZ ROM的PIGOO友

楼主(2016-01-22):
徵求可以幫燒錄主機板BIOS的PIGOO友

主機板是ASUS P5QPL10T/CP5141/DP

ASUS P5QPL10T

ASUS P5QPL10T

原廠的ROM 25X80AVAIZ

25X80AVAIZ

25X80AVAIZ

補充內容 (2016-2-1 04:02 PM):
謝謝dcstudio大幫解決了燒錄BIOS的問題

网友A:
我不清楚您的電腦有什麼問題,只要能開機,ASUS 官網有提供燒錄工具就可以解決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您的電腦有什麼問題,只要能開機,ASUS 官網有提供燒錄工具就可以解決了說。

ASUS Essentio CP5141 無法進作業系統 BIOS日期 1868年1月16日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46-1-1.html

傷腦筋的電腦

网友:
酷友們提供的方法都試過了嗎?還是無解?

网友:
可以進BIOS就可以燒了阿!

网友A:
如果無法由 usb 或 cd 開機

通常這種問題我會用 usb 開機(若不能由usb 開機就行不通了),開機檔內會置入自動執行檔,
執行燒錄 bios  程式碼。

再不行只有拔下來,用燒錄機燒錄一途了。

只是看了大家的那一串回覆,看來主機板是大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無法由 usb 或 cd 開機

通常這種問題我會用 usb 開機(若不能由usb 開機就行不通了),開機檔內會置入自 ...

大家的方法都試過了都無效,想先弄個新的BIOS正常的晶片來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的方法都試過了都無效,想先弄個新的BIOS正常的晶片來試試看。

對岸載下來的BIOS檔, 說是P5QPL10TCP5141DP_MB P5QPL L0T V1.0原機備份的.
P5QPL10TCP5141DP_MB P5QPL L0T V1.0.rar (560.14 KB, 下載次數: 2)

手上只有MX25L8005PC, 沒能幫樓主燒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載下來的BIOS檔, 說是P5QPL10TCP5141DP_MB P5QPL L0T V1.0原機備份的.

謝謝你了

网友B:
我燒了一顆MX25L8005PC, 如果想試看看, 就把收件人資料留給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燒了一顆MX25L8005PC, 如果想試看看, 就把收件人資料留給我吧.

私訊給你了

楼主:
謝謝dcstudio大幫解決了燒錄BIOS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dcstudio大幫解決了燒錄BIOS的問題

燒的BIOS可以正常使用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的BIOS可以正常使用了嗎??

可以用只是結果不是我想的那樣。
A 、B兩顆開機的情形跟原來的BIOS一模一樣,所以不是BIOS壞 ,可能是IO或是橋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只是結果不是我想的那樣。
A 、B兩顆開機的情形跟原來的BIOS一模一樣,所以不是BIOS壞 ,可能是IO ...

那.. 就繼續加油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只是結果不是我想的那樣。
A 、B兩顆開機的情形跟原來的BIOS一模一樣,所以不是BIOS壞 ,可能是IO ...

對了, 你有沒有試過主板放電??

- 關掉電腦主電源, 或是拔掉電腦電源線
- 將主板的 鈕扣電池 拔下
- 短接 鈕扣電池座 正負極幾秒
- 放回鈕扣電池
- 上電再開機

這時, 最少也要出現提示說設定跑掉, 要進BIOS重置的訊息,
進入BIOS後, 是不是問題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 你有沒有試過主板放電??

- 關掉電腦主電源, 或是拔掉電腦電源線

- 關掉電腦主電源, 或是拔掉電腦電源線 ---有
- 將主板的 鈕扣電池 拔下----------------------有
- 短接 鈕扣電池座 正負極幾秒----------------剛做了
- 放回鈕扣電池------------------------------------有
- 上電再開機----------------------------------------有

這時, 最少也要出現提示說設定跑掉, 要進BIOS重置的訊息,-------有出現按F1進SETUP...
進入BIOS後, 是不是問題還在??--------------------------------------------情形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