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賽克 SAIKE 烙鐵頭 要去那裏買

楼主(2016-01-22):
之前在 chiyimonitor 大哥的教學文章中
看到 chiyimonitor 使用馬蹄型烙鐵頭
而論壇 draculaxx 大哥
給了小弟烙鐵頭選購建議
刀型跟馬蹄型烙鐵頭二種就很夠了

我的是賽克 SAIKE 898D
在網路上購買的
可是之前在買時只有附圖中
尖形烙鐵頭
而沒有刀型跟馬蹄型烙鐵頭二種

而網路上賣家他沒進烙鐵頭
問過另一個賣家

他沒有單獨販售烙鐵頭

所以想請問大哥大姐們有沒有人知道
賽克 SAIKE 898D 的烙鐵頭那裏買得到

或是可以購買其他品牌的烙鐵頭來替代

网友A:
找 hakko 白光 936的烙鐵頭,仿品或真品都行

要是我的話,我會買手柄裝不同的頭來用。不會只有一支手柄一直換頭。

网友B:
現在這類烙鐵不難買了,很多電子業者都有在賣,也可網購,像是今華、源達都有,你也可找一下,像Ic999 應該也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 hakko 白光 936的烙鐵頭,仿品或真品都行

要是我的話,我會買手柄裝不同的頭來用。不會只有一支手柄一 ...

沒想到烙鐵頭居然還有仿的

大哥的意思
就是再買一隻手柄來交替使用
就不用一直換頭

謝謝 draculaxx 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這類烙鐵不難買了,很多電子業者都有在賣,也可網購,像是今華、源達都有,你也可找一下,像Ic999 應該 ...

cremaker 兄

因為我是直接找品牌

不曉得要買那一種替代品
怕買錯

沒想到 今華、源達 Ic999都有,
那我再去問問
感謝你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兄

因為我是直接找品牌

這類頭沒這麼複雜,由於都是類 Hakko 936 的,所以大多適用,若你不放心,可帶你的烙鐵手柄前去比對!

若對大陸淘寶沒意見,也可在淘寶買,很多的,價格又比在台灣買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頭沒這麼複雜,由於都是類 Hakko 936 的,所以大多適用,若你不放心,可帶你的烙鐵手柄前去比對!

對淘寶是沒意見

只是加上運費會比台灣便宜嗎?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其他品牌898D
外型都差不多

因為怕不能共用所以不敢買
知道可以共用就能放心購買

网友C:
烏骨雞學姊或許也有賣喔!!
可以詢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烏骨雞學姊或許也有賣喔!!
可以詢問看看~~

之前有跟學姐購買過其他電子零件

因為我打算再買822排阻之類
我再看需求再決定跟誰購買

謝謝你

网友B:
幫大姐打一下廣告,你參考一下,會員還有優惠價:
以下有你要的商品: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o=0&m=1&p=2

网友D:
一般來說,這種高仿的HAKKO 936系列的焊台應該都是使用900M系列的烙鐵頭,
所以找900M系列的就行了(不論正仿),重點在於裝上後的溫度校正!

原廠介紹頁:
https://www.hakko.com/english/tip_selection/series_900m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大姐打一下廣告,你參考一下,會員還有優惠價:
以下有你要的商品: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 ...

給學姐捧場這是一定要的
而且購物還有贈品

謝謝老大提供這一個論壇
讓我獲益良多

讓小弟有幸得識
一些Pro級大哥和漂亮的烏骨雞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這種高仿的HAKKO 936系列的焊台應該都是使用900M系列的烙鐵頭,
所以找900M系列的就行了(不論正 ...

我一直以為只要裝上去
合用就好

沒想到居然還要做溫度校正

那不就要再買測溫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為只要裝上去
合用就好

你需要的是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15554339

不過,看了一下原廠介紹頁,似乎沒有說明怎麼校正:
http://www.gzshiwang.com.cn/_d273082233.htm

不過沒關係,技術資料摸看一下:
http://www.gzshiwang.com.cn/_d272920115.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為只要裝上去
合用就好

不一定需要溫度校正.

用習慣就知道操作的溫度範圍,並不需要知道得那麼詳細.

當然,知道溫度有知道的好處,但不知道也沒什麼關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需要溫度校正.

用習慣就知道操作的溫度範圍,並不需要知道得那麼詳細.

大胖也同意,
就像機車能騎到80,
但順順騎60就很好用了!

网友E:
這烙鐵頭  通稱900M
溫度是看板子跟要焊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胖也同意,
就像機車能騎到80,
但順順騎60就很好用了!

所以說最重要的是用的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需要溫度校正.

用習慣就知道操作的溫度範圍,並不需要知道得那麼詳細.

我現今也是在慢慢調整溫度

看那一個溫度剛好可以把朆給熔了
又不會太高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幫大姐打一下廣告,你參考一下,會員還有優惠價:
以下有你要的商品: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 ...

哈哈!謝謝版大幫烏骨雞學姐打廣告,能算便宜的她都會算便宜,只不過有時她買到的東西沒有價差時,也有可能跟別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烙鐵頭  通稱900M
溫度是看板子跟要焊什麼

原來這烙鐵頭還有通稱
又多了解了

溫度是看板子跟要焊什麼

原本以為溫度是可以熔錫就好

沒想到還有這一門學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這烙鐵頭還有通稱
又多了解了

可以融錫是最重要的   再來是焊點是否會散熱  會的化溫度就要再往上推了
實際要多碰就知道如何控制了
還有發熱芯跟烙鐵頭有時候要清理一下  不清乾淨 這中間會阻礙熱傳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為只要裝上去
合用就好

換烙鐵頭不一定要校正,但是有可能原本轉350度能焊的,換了頭之後變成要轉到400度才好焊,或是原本使用350度的,換了烙鐵頭後用300度就很好焊的情形都有可能。
要求精確就要有校正溫度的儀表,只求能用就好的話就靠臨場調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融錫是最重要的   再來是焊點是否會散熱  會的化溫度就要再往上推了
實際要多碰就知道如何控制了

焊點是否會散熱

不太懂大哥你的意思

原來發熱芯也要清
我只知道要清烙鐵頭

原來連發熱芯也要做保養

謝謝大哥

又讓我多學習了工具的相關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烙鐵頭不一定要校正,但是有可能原本轉350度能焊的,換了頭之後變成要轉到400度才好焊,或是原本使用35 ...

我了解老大你的意思了

就是絡鐵頭的材質
有可能影響到導熱

所以就是在換頭後
再調整適合的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點是否會散熱

不太懂大哥你的意思

板子上面的元件,在需求大電流的地方
下方的銅線會很粗,尤其是那種一整片的
那個導熱很快,所以烙鐵瓦數不夠的
放上去很難熔錫.

如果手邊有工具的話,您可以試看看,40W烙鐵跟60W烙鐵
去嘗試焊接下方有大片鋪銅位置的焊點,就能看出差異了

楼主:
我是現今遇到維修電源供應器
電路板的錫居然熔不太下來
溫度也調到300-400度左右
居然就沒有什麼動靜
只好用鑽洞的方式來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現今遇到維修電源供應器
電路板的錫居然熔不太下來
溫度也調到300-400度左右

這種不是高級品的焊台最好不要超過400......(運氣不好會燒)

常用約350~380....

另外尖頭烙鐵頭因為傳熱面積小,熱量也不好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不是高級品的焊台最好不要超過400......(運氣不好會燒)

常用約350~380....

原本我是用270度就可以熔錫
怕溫度太高怕傷及無辜的電子零件

所以就是因為導熱的面積小
所以影響拆焊的效果

感謝你的提醒

要不然我那一個焊台可能會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