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七盟供應器 ST-420BKV-03F 電容更換

楼主(2016-01-22):
小弟的 七盟供應器 ST-420BKV-03F
有兩顆電容有爆容的現象
小弟想自行替換

拆焊跟焊接小弟會一點
可是看電路板焊接處
不曉得要如何判斷
那一個焊點是電容的

网友A:
找大型明顯的零件再對照出電容的相對位置!

网友B:
對向日光燈 然後按放 按放你要換的電容 大約會知道銲點在哪邊

网友C:
找到可疑的位置,一手用焊槍融化焊錫,一手去搬動電容,看能不能鬆動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大型明顯的零件再對照出電容的相對位置!

peter180 兄
就是先找大目標
再縮小範圍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向日光燈 然後按放 按放你要換的電容 大約會知道銲點在哪邊

SUGO-ZIP 兄
透過日光燈的照射
來看零件位置

看來這一個方法不錯哦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可疑的位置,一手用焊槍融化焊錫,一手去搬動電容,看能不能鬆動就可以知道了 ...

phuang3 兄
銷定可疑範圍
再拆焊抓零件位置

這一個方法
也是不錯

感謝你

网友D:
你只能這樣~~猜錯就重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能這樣~~猜錯就重來一次

猜錯重來

就當練習拆焊和焊接
累積經驗也不錯

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猜錯重來

就當練習拆焊和焊接

假如拆裝位置不好很可能得拆掉一次側、二次側散熱片+上面的晶體讓出空間

位置的判斷就只能這樣,有時候很密集會猜錯,我就碰過...連槓12次

還有就是如果有大範圍鋪銅,要有耐心~~等溫度上來了就會融錫.....烙鐵不能太爛

要搭配焊油輔助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拆裝位置不好很可能得拆掉一次側、二次側散熱片+上面的晶體讓出空間

位置的判斷就只能這樣,有時候 ...

拆散熱片

好主意又能縮小範圍又能方便作業

原來位置的判斷只能用縮小範圍和猜的

烙鐵方面小弟是買SAIKE 898D

不曉得是溫度沒設太高
有時會把銅鉑給弄掉

网友E:
今天我也整理一顆同樣的
換電容兩顆
用了20分鐘
老花跟工具不好差很多
拆還好拆但是電容要插進洞弄了好久,看不到洞,只好盲插
技術退步嚴重

网友F:
迷路了? 有幾個明顯參考地標 !!
  1. 空接的 TO-220    -----黃方框
  2. 上述(1.) 旁的VR  -----黃三角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整理一顆同樣的
換電容兩顆
用了20分鐘

是哦
那你很幸運去遇到好拆的
有的錫好像很頑固

技術退步應該是久久維修一次
所以一時還沒順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迷路了? 有幾個明顯參考地標 !!
  1. 空接的 TO-220    -----黃方框
  2. 上述(1.) 旁的VR  -----黃三角框

感謝提供地標

讓小弟不會再迷路

謝謝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哦
那你很幸運去遇到好拆的
有的錫好像很頑固

現在都當興趣
想修就修

我最大問題是老花

還有烙鐵也不行
真要弄都須要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都當興趣
想修就修

老花我也有

不過我現今
拿一些爆容的換電容
換遙控晶振
當練習

買新的話不就要買好一點的
一般的溫度是否足夠

网友G:
這種問題老實說~靠 EXP

exp不足情況下~就是多拆錯幾次而已,久了就知道

若真要有偏方~可以用溫度法,銲槍拆解時,用手摸電容有沒有熱熱的.

==============================

依你的圖示~我倒是認為你要裝入電容時才是個難題吧! 感覺需先將整個散熱片先解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問題老實說~靠 EXP

exp不足情況下~就是多拆錯幾次而已,久了就知道

EXP不足
所以只好慢慢累積

不過溫度法這一招不錯

利用導熱的原理來判斷拆焊的物件

裝電容方面
又有熱片給擋住
應該不太好用

之後再看情況
如果不好用就拆散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種問題老實說~靠 EXP

exp不足情況下~就是多拆錯幾次而已,久了就知道

沒錯,看這樣子要裝回去困難度比較高~

网友H:
用尺測量 該電容在板子上的XY距離   翻轉PCBA  藉由已測出的XY距離 來反推出電容所在可能位置
由於是手工測量 精確度取決於測量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尺測量 該電容在板子上的XY距離   翻轉PCBA  藉由已測出的XY距離 來反推出電容所在可能位置
由於是手工 ...

用尺測量我有用過

只是想說電容
跟其他的電子零件在一起
一坨朆整個包覆著
而電容和其他電子零件
居然能相安無事

所以我當時不敢下手拆焊

不過想知道這些專業人士
在那麼密集的電子零件
是如何做判斷

所以想請教前輩們
聽前輩的經驗談

网友I:
一般是拿一支沒有變形的尖嘴鑷子(這樣兩個尖點是在同一個位置),將鑷子的上方伸進去你要抓的元件,下方的鑷子尖點就是他的焊點位置了。這個方法先決條件是被測元件可以讓鑷子伸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拿一支沒有變形的尖嘴鑷子(這樣兩個尖點是在同一個位置),將鑷子的上方伸進去你要抓的元件,下方的 ...

小弟有看沒有懂

這一個方法
是不是一定要先拆焊或者有洞
可以讓鑷子尖穿過去??

网友A:
方法再多不如你動手解焊,這樣你就知道哪種方法適合你 !

一般加熱一腳後,另一手拿聶子夾住搖搖看就能確定(或是感受該零件是否有溫度)

大概就能判斷是否就是你要解的零件! 這最直接,再來就是依照其他前輩的方法與經驗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再多不如你動手解焊,這樣你就知道哪種方法適合你 !

一般加熱一腳後,另一手拿聶子夾住搖搖看就能確定( ...

謝謝你的建議

因為之前拆焊其他都很好拆

一拆就下來

剛好遇到電源供應器
是一坨錫

烙鐵加熱到300多度以上
沒動靜

可能是尖型的烙鐵頭受熱面積的問題

現今已經跟學姐訂購烙鐵頭

等收到馬蹄型或刀型的烙鐵頭後再來拆

楼主:
七盟供應器 ST-420BKV-03F
電容是換好了

可是好像不小心接斷線之類
因為在上蓋時發現
黃黑兩色線
只有接黑色
然後我把熱縮套打開一點點
露出像溫度保險絲

可是溫度保險絲
不是應該兩端都要接
怎麼只接一頭

所以想請問紅圈那一個是否有接線之類
接的是溫度保險絲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七盟供應器 ST-420BKV-03F
電容是換好了

接黃色線

用途這款ST-420BKV-03F還額外配備了一個與眾不同的DC JACK 12V輸出電源插孔,根據廠商表示,這個輸出電源插孔主要是提供各類型使用DC JACK 12V電源的系統週邊做為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黃色線

用途這款ST-420BKV-03F還額外配備了一個與眾不同的DC JACK 12V輸出電源插孔,根據廠商表示,這 ...

我把熱縮套拆開後
發現黃色線接電阻式保險絲(我是查 2A LF)
請問圖中的黃色那一顆電子零件
是否就是電阻式保險絲
請問電阻式保險絲
是否會像溫度保險絲
溫度高一點就壞掉
我怕焊接的高溫
造成保險絲損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熱縮套拆開後
發現黃色線接電阻式保險絲(我是查 2A LF)
請問圖中的黃色那一顆電子零件

請問電阻式保險絲
是否會像溫度保險絲
溫度高一點就壞掉
不會
外接12V一般也用不到
直接剪斷不要用就好了
線在沒人這樣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電阻式保險絲
是否會像溫度保險絲
溫度高一點就壞掉

原來是過時的設計
因為我現今
都是找一些便宜的電腦零件
來練功
這樣子
我就能把這一顆電源供應器完修

感謝 maxcar 兄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