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WELLER 921的烙鐵頭哪買?

楼主(2016-01-22):
WELLER 921原配TIP只有一支,越來越薄。露天找不到這款型狀的烙鐵頭~
有請先進指點

网友A:
三太子的火焰槍出現了!!

网友B:
找台南民倉電子
要訂才有 已停產剩庫存 去年才買過一支
員工如果不知道直接找老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台南民倉電子
要訂才有 已停產剩庫存 去年才買過一支
員工如果不知道直接找老闆 ...

請問ABC~
1. 台南市民族路的民倉電子嗎?
2. 訂貨後約幾日取貨?
3. 去年單價一支多少?
拍謝! 這麼多問題~

网友B:
1. 台南市民族路的民倉電子沒錯
2. 訂貨後約幾日取貨?大概3到5天吧
3. 去年單價一支多少? 好像200左右
公司:        台南市民族路三段265號
TEL:        06-2218968(代表號)
FAX:        06-2246315
Email:        請使用 [ 連絡單 ]
門市: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17號
TEL:        06-2292898 06-2251125
明天星期六老闆在門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台南市民族路的民倉電子沒錯
2. 訂貨後約幾日取貨?大概3到5天吧
3. 去年單價一支多少? 好像200左右

半月這麼多種款式? 這款一套會破產~
UTC-Series Soldering Stations 也是這種式樣,有沒肉搜高手協助,怎樣網購? 三太子才不用跑兩趟台南

网友:
三太子的火焰槍耶

网友:
只有原廠附的那一種
打電話去問就可以
也許老闆有多買庫存
匯錢請老闆寄給你不用跑台南
這隻烙鐵很好用丟掉可惜

网友:
應該是第7支uc-5110

楼主:
感謝! 就是這款半月加熱面,可惜太粗了

三太子這支烙鐵通常用來焊接貼片的小東西,一字頭末端約1.2mm

比較像第九支 uc-61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就是這款半月加熱面,可惜太粗了

還有其他的阿
要動動手找一下

在沒有的話可以撥電話或寫E-Mail問問卦了

尖端尺寸(mm)         0.25mm

尖端尺寸(mm)         1.27mm

尖端尺寸(mm)         1.2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其他的阿
要動動手找一下

有嘗試用不同的條件去找,可惜! 三太子卡笨

感謝!第三個的連結中的9018比較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的火焰槍出現了!!

哈哈! 舜哥來訪囉~
請教您,三太子的吸錫槍不夠力了(現在罕用)
印象中你有辦法取得HAKKO氣泵膠墊,獲得價位約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舜哥來訪囉~
請教您,三太子的吸錫槍不夠力了(現在罕用)
印象中你有辦法取得HAKKO氣泵膠墊,獲得 ...

報告三太子~印象中不貴非常便宜
因為當時又是一起寄回來的~所以多了一些錢而已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28851382  這一個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三太子~印象中不貴非常便宜
因為當時又是一起寄回來的~所以多了一些錢而已

沒換過,您說的一定對
濾棉好像也是定更件吧~ 怎沒找到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換過,您說的一定對
濾棉好像也是定更件吧~ 怎沒找到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page=2#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