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T-3252nt 的電源板無待機電源

楼主(2016-01-23):
這片[715G4382-P03-000-003S]電源板很多品牌都有用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69-1-1.html

我這片是TNY277故障,換成了TNY280。這是產生待機電源的元件。
經檢查TNY280動作都有出來,在連接的光耦也有導通。

但S/B(待機電源)沒有出來。。。。。

就從S/B反查,查到一個三腳元件好像故障,導致電源過不來。
用二極檔量,紅黑二筆交換量,也都呈現不導通狀態。上電以後,電源1.7V也到這裡過不去。

故懷疑這個元件壞了。

位置如下照片所示。

這個三腳元件好像只有用到二腳,有人知道怎麼查這個元件的datasheet嗎??

另外,這個元件如果不好找,可以用什麼代用???

又,進來時只有1.7V好像太低了一點???

謝謝回答!!!

网友A:
T902  5V變壓器不良

网友:
Q907是開機元件 跟5V待機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902  5V變壓器不良

剛剛看了popcorn的實例,發覺到標示S/B是Power_ON;標示5V才是待機電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69-1-1.html

剛剛量了一下5V,量到約1.5V。

或許T902就是真兇了吧!

楼主:
剛剛看到了T902的 A B 兩點要低於3.3歐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69-1-1.html

我量了我的是8.2歐

看來真的是T902故障了。

网友:
對.我拿一個100元

网友:
不知那裡有便宜的

楼主:
我也有看到.

100也算便宜了......

网友:
Q907 是常見的7002 N-MOSFET,是PSON的開關,只要沒短路就當它是好的
你們阿乾師手中一大堆TO92 的2N7000 N-MOSFET 一樣可代用

T902 遇過A、B阻抗1歐,是壞的
你的8歐也是壞的,請再確認~待機下測量ZD903的VCC電壓,如果低於10V電源板也不容易運作,出5VSB
C912 平滑電容衰退也會在開機時拉低VCC的電壓,就醬~

网友:
變壓器百分之百壞的  改掉把  至於怎麼改

楼主:
拿到一顆良品SB待機變壓器後,用LCR電表測量,發現我手上的變壓器應當也沒有壞。

拆下後再量AB二腳,發現二個變壓器都約在3.1~3.2歐之間。

至於之前量的5V輸出約只有1.5V的問題,目前猜測可能是出現在其他元件劣化。

打X的是原本在板上錯估為故障的變壓器。

目前預計檢查ZD903的VCC電壓是否低於10V這個問題。。。。。。

(這個變壓器很多人都壞掉,因為以後的故障機率高,能留著當備品也很好。)

打X這個變壓器用LCR的歐姆檔量,AB二腳是2.666歐姆。

這二顆變壓器的L與Z值比較(留下量測資料供其他人日後參考比對)

楼主:
關於ZD903的VCC電壓是否低於10V這個問題剛剛己經追查了一下。

從datasheet可以看出,BP/M腳是5.85V。我量到的是5.78V,應當還好。
至於ZD903的VCC為何會高於10V,這我就不懂了。

我是把C912的負極與TNY280的S極當負極,怎麼量都約5.78V。

後來把ZD903斷開,C912量到的約0.68V.......

有人可以指點迷津嗎???又,如果會高於10V,那又是從哪跑來的???

補充:我剛剛追了一下電路,S極好像不應當當成負極。那又該把哪裡當負極量呢???(這樣或許可以解釋ZD903的VCC可以高於10V,因為TNY280的S極本身就有電壓。)

楼主:
再補充說明:

換上沒有打X的變壓器後,AB二點量出來約3.8歐。(拆下來量變壓器的AB是3.8歐)

變壓器的部分應當己無問題。

楼主:
ZD903換上三太子加持的那一個試試。量到的電壓是1.4V。

原本的ZD903應當也沒有壞。。。。。

目前此電源板卡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關於ZD903的VCC電壓是否低於10V這個問題剛剛己經追查了一下。

從datasheet可以看出,BP/M腳是5.85V。我量 ...

原來毛哥測量的8歐是還沒扣除電表的導線阻抗

1. 先測TNY280 PIN-4 應有160VDC,就算Off-Line Switcher晶片是好的打出PWM, T902也不會擊出5VAC

2. 如有160V,先拔C912測量(或更換),故障時多會漏電或ESR偏高
3. 使用CIKO老師431大法2.1章 ,確認5VSB二次側是否正常?
4. 431 R腳如有2.5VDC,則查 TNY280周邊零件是否正常,或再換一次TNY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關於ZD903的VCC電壓是否低於10V這個問題剛剛己經追查了一下。

從datasheet可以看出,BP/M腳是5.85V。我量 ...

你的電源板問題在一次側的VCC不足,先不用執行431大法

寄出的ZD903是15V的ZENER,測試過是良品,它是穩定VCC供給C912平滑電容
TNY280 PIN-2 BP/M 是Switcher晶片的工作電壓,它來自C912 VCC ,正常約11~14VDC

切斷PIN-2 如果C912電壓由5.8提升到 13V左右,就換掉TNY280(有短路吃電壓)
(或是先更換C9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毛哥測量的8歐是還沒扣除電表的導線阻抗

1. 先測TNY280 PIN-4 應有160VDC,否則Off-Li ...

說真的,手上的電表其實都滿爛的。以前不覺得,現在感覺到好像電表太爛也不行。
所以就想弄個台式電表來用。

像那個8歐事件,不只電表普通,那探棒還是我自己做的[爛東西]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這次的問題讓我覺得[怎麼我手上的都是爛電表]??除了那台LCR......

感謝指導,待我花點時間研究硑究。。。。

等這片修好了再重新寫一篇[維修實例]。

(原本以為變壓器來就修好了,沒想到這台也是折開要躺一陣子了n_0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電源板問題在一次側的VCC不足,先不用執行431大法

寄出的ZD903是15V的ZENER,測試過是良品,它是穩 ...

1.以TNY280的S腳當負極,D腳有161V
2.C912很健康(用LCR量的)
3.切斷TNY280 PIN-2,C912量到5.5V

以C912負極為地,斷開的TNY280 PIN-2旁也是5.5V。以C912負極為地,再量TNY280空接的PIN-2,有4.5V。

斷開的TNY280 PIN-2後,C912電壓並沒有由5.8提升到 13V左右,只有5.5V。

在打了上面的文字後,又再去量一下。C912電壓只有3.7V,空接的TNY280 PIN-2,還是有4.5V。

以上都量好幾次。。。。應該可以確定沒有錯。

目前追到這裡,沒有TNY280可以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1.以S當負極,D有161V
2.C912很健康(用LCR量的)
3.切斷TNY280 PIN-2,C912量到5.5V

這板我手上也沒良品板可驗證
或許TNY280 PIN-2 真的工作在5.8V(那原TNY277就是良品)
你這電源板與一般全漢、台達電的電源板VCC 13V可能有所不同

死馬當活馬醫,執行CIKO老師的431大法-驗證5VSB的二次側

楼主:
以下是追電路的數據。

1.這顆3GW的電壓,5.8V是從 TNY280 的 pin 2 來的。8.49V下面的照片會說明。
請問,這個3GW的動作正常嗎??又,8.49V從別的地方拉過來,這樣設計是要做什麼??

2.8.49V從線圈一路分過來,56.8V --> 38.9V --> 22.5V --> 6.27V --> 地
6.27v這裡有一支二極體,旁邊再拉一支二極體為8.49V。
(這是上面照片的補充說明)

3.再來請站友看看這顆2FK的電壓是否正常。
ZD909一端接地,另一端無電壓。
5.77V那邊,接一支電阻,連到光耦。(這邊應當不是接待機電源的光耦)
5.78V那邊,是接50V 22uF的正極。

這二顆元件有沒有不正常???

楼主:
這裡的431量到的電壓如下,有異常嗎??
K 1.38V
A 0V
R 0.66V

三太子的431測法我還要研究下下才敢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裡的431量到的電壓如下,有異常嗎??
K 1.38V
A 0V

R應要接近2.5V左右,K也太低了,確定一下回授分壓電電阻,光耦,431及附近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R應要接近2.5V左右,K也太低了,確定一下回授分壓電電阻,光耦,431及附近元件

感謝說明。。。。(至少知道R要有2.5V)仍在經驗累積中階段。。。

因為5V只有約1.5V,故目前的查修方向仍是三太子所說的ZD903應該要有13V左右。

等修好了一次側再來量這431的正常值做學習與了解。

网友A:
喚回TNY277 看看 TNY280須改線路R971 972.973.1M改510KR919 300K改430K比較麻煩 以前有人發文試看看 我都換TNY277

网友D:
draculaxx 大:
或許可以將二次側快速整流二極體換看看~~~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喚回TNY277 看看 TNY280須改線路R971 972.973.1M改510KR919 300K改430K比較麻煩 以前有人發文試看看 我都換 ...

改這些電阻是為了增加耐用度。

這些己改好了。430K是用334跟104串的。。。。

改天買到TNY277或TNY280再來換換看。目前手上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aculaxx 大:
或許可以將二次側快速整流二極體換看看~~~猜的~~~

目前想要先檢查這個元件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這顆6961是在變壓線圈下面,見最後一張照片。

問題1:在想,ZD909沒有電壓,是否這邊有電壓那個電容的VCC才會有13V左右的電壓,而不是5.7~5.8v。

問題2:目前從datasheet看到的是6961 pin 8 是 Vcc,也就是ZD909無電壓那裡。那是否代表貼片元件2FK是壞的呢??

問題1與2剛好是二個相反的問題。

我再研究看看怎麼檢查。要硑究多久不知道。。。。
(我有示波器,需要時可以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喚回TNY277 看看 TNY280須改線路R971 972.973.1M改510KR919 300K改430K比較麻煩 以前有人發文試看看 我都換 ...

蘇大,你有沒良板幫忙測量一下
TNY277 PIN-2 是多少V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喚回TNY277 看看 TNY280須改線路R971 972.973.1M改510KR919 300K改430K比較麻煩 以前有人發文試看看 我都換 ...

蘇大,拍謝! 不用量了~ 我之前有留下紀錄都忘了
TNY277 PIN-2 待機是6.3V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想要先檢查這個元件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這顆6961是在變壓線圈下面,見最後一張照片。

毛哥武功高強都已經查到PFC、PWM電路
今天遇到一台5VSB只有1.5V,毛病跟你的電源一樣

三太子亂踢,拆兩粒換一粒,神明就來照顧
你這板要不要包一包寄來(含更換記載、電源板零件、含V2屏線),請三太子幫你加持看看
你兩台電視收一收準備大掃除,三太子要是手氣不錯,過完年一併寄回(含V1屏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哥武功高強都已經查到PFC、PWM電路
今天遇到一台5VSB只有1.5V,毛病跟你的電源一樣

感謝三太子親自下海教學.......

如果真是那個2FK壞掉,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料。

更換記載:就換上TNY280,聲寶維修通報那4個地方的電阻。。。。(其他應當沒有動,我是從站友收到這台的)
可能他參考版上的維修實例,修一下沒好就放棄,去買新的LED電視了啦!!!!

我目前覺得這個2FK好像是負責供電給三個IC......不過經驗不足,只能猜,沒弄清楚不敢亂動手。。。

我等一下就寄。。。。
如果能修好,看看到底是什麼東東這麼搞怪。。。。。

(我修東西的習慣還不錯,元件不會亂動亂改,應當還好。。。。大件的很少想修,因為一不小心就躺在那裡很久很久。。。。很久。。。。。)

网友:
2FK用PNP貼片晶體廢版拆就有 或拿下來量就知道好壞

网友A:
2FK當開關用供給6961 IC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2FK當開關用供給6961 IC VCC

東西己經趕往三太子宮了。。。。

如果2FK真是供電,那應該很可能是正解了。(希望如此。。。)

這東西是怎麼動作我也不懂,還是要研究研究看看。。。。。
datasheet還看不太懂。。。。。。

2FK 型號 MMBT2907A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哥武功高強都已經查到PFC、PWM電路
今天遇到一台5VSB只有1.5V,毛病跟你的電源一樣

這個圖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東西己經趕往三太子宮了。。。。

如果2FK真是供電,那應該很可能是正解了。(希望如此。。。)

電源板、V2屏線收到,毛哥忘了放入PS板的零件

新年近了,送修的人特別多
以三太子的三腳貓的功夫,您的電源板大概要排到明年才能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V2屏線收到,毛哥忘了放入PS板的零件

什麼是PS板???

T-con' P+I' A/D都聽過,什麼是PS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V2屏線收到,毛哥忘了放入PS板的零件

生意這麼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PS板???

T-con' P+I' A/D都聽過,什麼是PS板???

Power Supply 電源板

楼主:
那電源板不是用一般電線嗎??

哪裡有什麼Power Supply 電源板???

什麼東西用的???

楼主:
你是說那個變壓器嗎???

楼主:
我己經把你給我的二個零件換上了。

現在板上的[變壓器’二極體]就是你寄給我的東西。

我原本板上的己拆下來,在我這邊。我的上面有打叉,沒洗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喚回TNY277 看看 TNY280須改線路R971 972.973.1M改510KR919 300K改430K比較麻煩 以前有人發文試看看 我都換 ...

遵照蘇師傅的指引,TNY280板底有焦痕,拆除,更換為TNY277

5VSB就出現了 ,C912 VCC為11.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遵照蘇師傅的指引,TNY280板底有焦痕,拆除,更換為TNY277

感動得流眼淚。。。。。。

沒想到是TNY280有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