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學習修復 GDM-8145, GW Instek 台式電表

楼主(2016-01-23):
出差後收到電話, 送來了一個包裹, draculaxx 大大免費送來的, 趁著過年出國前, 很快速看看這個工具修復的機會大不 !?

看到draculaxx大大說要用送的, 立刻起了貪念, 目的有兩個, 有人說要精進就要置一個台式DMM, 比手持式的DMM較高級, 另外就是這個4-1/2位的, 比起一般手持DMM要來的精密, 另外在展覽會看過 GW INSTEK 的這個公司, 據說算是台灣老牌有名的儀器公司. 另外有看過其他網站說這DMM 的 TRMS 功能, 60KHZ的訊號都可測得比較準確. 所以就貪心地要了. 機器的標籤沒有出廠日期, 不過肯定是 1999年以前的, 因為上面有個貼紙說 YEAR 2000 COMPLIANCE.

按照型號, 找到了原廠的網站和 GDM-8145 使用手冊, 很好, 這個和FLUKE一樣, 舊產品的電路剛剛好這顆有可以下載的, 使用手冊裡面就有電路圖, 雖然比較朦朧, 不過勉強看到, 心臟的IC是 ICL7135, Intersil 的產品, 不知道年份, 不過應該也是90年代的產品了.

雖然面板變得比較黃, 不過拆開外殼裡面還是相當乾淨, 細節就不說了, 也不上照片. PCB上面有個電容C308得銅箔斷了, 飛過線的, 不知道是原來出廠還是後來修理的. 根據這壇老大和其它先進的經驗和啟示, 電器有問題都給它先確定供電有沒有短路, 很好, 保險絲好的. 再來通電看看, 量量電壓可靠不. 所以按照 DATASHEET 上的資料, 查了四個電壓, +/-15V, +/-5V, 除了+15V沒了, 其他都很接近標稱值. 開機後的症狀是選檔位那個小數點會隨按檔位移動, 但是全部都是零, 在閃爍.

學習修復 GDM-8145, GW Instek 台式電表

學習修復 GDM-8145, GW Instek 台式電表

動畫GIF用這個作的, 拍短片, 截兩個圖丟上去, 就會給你, http://gifcreator.me/

參看 ICL7135 的 DATASHEET, 它要用到 +/-5V, 測電壓大概都是OK的, 所以猜測這顆心臟沒問題, 8字LED也會亮, 估計顯示部分也是好的. 所以看看供電的部分,  對照電路圖, 是用穩壓二極管和NPN三極管組成的串連式穩壓器, 這裡有它的原理解說, 和之前修理示波器的供電部份很類似. 來電+20V有效, Q101後面的 +15V沒了, 說明 R103, D101,  Q101 這三個東西一定出問題了. 按圖索驥,

R103, 1K, 這個電阻, 板上的零件色碼是 470 ohm, 拆出來量也是470 ohm, 甚麼原因呢...?
D101,  16B3, 16V ZENER DIODE, 這個穩壓二極管, 16V, 1/2W,  拆出來電阻只有10 ohm 以下, 確定壞的.
Q101, 2SC1384, 沒拆, 估計還沒壞, 手摸有一點點暖.
series

突然要找個 16V ZENER DIODE 替換, 沒有, 然後突然找到一個 12V 的電池 (有12.5V), 流動 3G 基地台的備用物, 那給它大膽地臨時供電給 +15V的位置, 會不會有甚麼奇蹟呢.......於是就給它上電了, 先開市電, LED 依然還是在閃動顯示零, 然後再插上12V電池, 有了數字, 不再閃, 也不是零了......那大概有90%的機會可以把它修好了, 由於時間關係, 暫時玩到這裡. 題外話, 另外的一台 GDM-8045G, 沒有電路圖, 裡面有些開關沒有了, 估計很難修復了, 所以日後會集中對付這台有希望的. 5個8字LED都出字了, 最左邊的有個1, 雖然顯示的數字在沒有測量底下出現非零的讀數, 但說明這 4-1/2 電表還是有希望繼續好好被使用的, 希望這樣.

找到的 DATASHEET 也個它存這裡, 方便日後參考配套

网友A:
能物盡其用,真是太好了。。。。。。。

网友B:
看樣子是電源部份的問題

网友C:
好厲害!

怎像我都只會用酒精擦擦就可以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19-1-1.html

困難一點的就沒步了!換上發熱磚,控制板還有問題說XD!
http://bbs.pigoo.com/thread-59210-1-1.html

网友D:
看來我是基本工沒做好...

電子科出身(跑去寫軟體),電路圖不要太深奧,都略懂一二...
但每次看到電路板上,密密麻麻的零件,又要找問題點,就開始頭疼...
由其現在視力不好(老花),加上SMD一整個看不清楚...
加放大鏡(手上只有3倍鏡)勉強可以看到,但要焊錫加工作業就有困難...
之前沒有跟W大 一起敗 高工作距離電子顯微鏡...
但仍老愛東拆拆西修修,看來還是得敗一台才行...

每每看著大家的維修文,有時甚至沒電路圖,
還能一步步,一一檢測電位,並找出問題點且修復,
內心十分配服 各位大大維修精神.

网友E:
點選資料檔  要售價: 1 個酷幣
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物盡其用,真是太好了。。。。。。。

那要感謝大你用送的, 才有機會瞎貓碰到死耗子, 靠運氣有機會修好, 繼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點選資料檔  要售價: 1 個酷幣
如何做的?

傳附件的時候, 好像會跳出來給你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厲害!

怎像我都只會用酒精擦擦就可以用,

W大, 這明顯是難度很低的, 所以有機會修好
你還記得你送的那個電子秤嗎, 拆完只剩下LOAD CELL 在用, 但是還沒有完全解決自動追蹤零點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我是基本工沒做好...

電子科出身(跑去寫軟體),電路圖不要太深奧,都略懂一二...

這種DIP的容易對付, SMD的就的確比較有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是電源部份的問題

大大, 請問你有這台, 它的 ohm 檔是不是在沒有測量的時候還是4個零在閃, 等到接入電阻就會出讀數而不閃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問你有這台, 它的 ohm 檔是不是在沒有測量的時候還是4個零在閃, 等到接入電阻就會出讀數而不閃的 ...

沒測量時閃四個零
電壓電流檔不會   電壓檔如果空接飄很多 那就是有問題  200mV要看 因為輸入阻抗極高 會感應電壓
當所有檔位如果短路也會飄   那就是有問題

网友B:
怎麼樣 修的還順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樣 修的還順利嗎

他有說他要出國,過一陣子才會再接著處理.....

楼主:
後來發現一個問題, 保險絲燒了三個, 沒有了, 所以沒再試驗.
原意是這樣的, 看到以下那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81&page=1#pid720051
回想起一個經驗, 按照電路圖,她的5v電源是插市電就有輸出,如果這時power的按鈕在接通狀態,保險絲就會燒掉, 觀察到保險絲燒斷有光芒, 開始不知道, 還以為保險絲用錯了, 後來POWER按鈕關斷再上電, 最後才打開POWER按鈕, 這樣就不燒, 熱機3小時都好的. 不過也發現有兩種不一樣的保險絲, 125mA絲心很粗, 後來換上去的0.1A, 0.2A 很細, 都燒了.
125mA, 0.1A, 0.2A 都燒了. 除了上電順序的影響, 保險絲的粗細分別是啥呢

GDM-8145_fuse_burn

GDM-8145_fuse_burn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發現一個問題, 保險絲燒了三個, 沒有了, 所以沒再試驗.
原意是這樣的, 看到以下那篇
http://bbs.pigoo. ...

保險絲管理面的保險絲是低溫合金   其動作原理就是過熱熔斷
保險絲的 材質 直徑會影響 溶斷電流 與動作時間 以及溶斷後是否會跳弧
保險絲管 這就跟安規有關係了  一般玻璃管的保險絲如果遇到大功率短路 就是好幾KVA的那種短路 不是KW喔
會直接灰飛煙末  必須改用陶瓷管 管子裡面還要有填料緩衝 才不會炸裂

原來規格的保險絲 也許是慢溶的  用一般動作型或是更快的 會因為電容在初上電時的衝擊電流而溶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