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32cx520 不開機

楼主(2016-01-23):
sony 32cx520 不開機(紅燈閃5下) , 爬文是 主板直流供電電路故障.有可能是主機板或邏輯板故障
電源板換過,高壓板也拆下量測.請教大家如何判斷是那塊板故障? 謝謝!

主機板 1-883-753-92 三星LTY320HN02面板

放大鏡放手機下面,效果還不錯

KDL-32CX520 T-CON邏輯板 ESP_C4LV0.5 三星LTY320HN02面板

KDL-32CX520 電源板 APS-280

KDL-32CX520 高壓板 SSI320_4UN01 REV:1.0

高壓板線圈量測2點為0

原廠電容怪怪的 ...

楼主:
Number of times STANDBY
LED (Red) flashes Monitoring Items Diagnostic Item Description
2 times DC_DET Main Supply Voltage (12V) Error.
6 times PANEL_DET Panel detect Error.SpeaKer Applied Voltage Trouble
7 times TEMPERATURE monitor an Increase of an Inside-temperature.
8 times AUDIO Audio error (SP protect).
9 times HFR High Frame Rate Error.
10 times DEF DEF (Digital Front End module) Error.
11 times NVM EEPROM Error (not read/write availble).
12 times I2C VCT I2C Bus Error.
13 times BALANCER Panel Balance Error.
14 times HDMI HDCP cannot be setup correctly.
15 times TUNER If circuit of PLL circuit do not respond to I2C commands.
16 times I2C CH1 I2C CH1Error in MOUTON.
17 times I2C CH0 I2C CH0 Error in MOUTON.
18 times DIGITAL DEMOD No Acknowledge detected.
19 times USB USB over current detected.
20 times CI CI Error
21 times VCT No DPI-I2C
22 times MSP MSP3410G IC does not respond to I2C commands.

网友A:
看能不能量的到主板提供給面板的12V or 5V

其實這個我也看不太懂,不過參考看看
http://www.manualslib.com/manual ... .html?page=9#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量的到主板提供給面板的12V or 5V

其實這個我也看不太懂,不過參考看看

ArmsCastle 兄,感謝你這陣急時雨. 已參閱表格,近期會先購買一片T-CON邏輯板 更換,謝謝 !!

网友B:
原廠店容看似爆漿了 將太老舊的電容換掉先

网友C:
上次修一台Sony KDL55-800 也是紅燈閃5下,換了右側主機板才修好

网友D:
修過 sony 32吋~紅燈閃五下~
是T-con 上SMD電容短路~
導致主機板上的供電給T-con的保險絲燒掉~
反而T-con 上的保險絲沒燒~
之後換了主機板上的保險絲後~
T-con上的保險絲才燒掉~
量測才知道有SMD電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店容看似爆漿了 將太老舊的電容換掉先

dontodo 大,換了仍舊無法開機 ... 目前等待邏輯板到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一台Sony KDL55-800 也是紅燈閃5下,換了右側主機板才修好

kevinchuang大 ! 謝謝你的建議 ! 先試試邏輯板若不行只好換主機板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過 sony 32吋~紅燈閃五下~
是T-con 上SMD電容短路~
導致主機板上的供電給T-con的保險絲燒掉~

fireway大 ! 開機若成功接下來就要開始試試是那個零件出問題了 ! 謝謝提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