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 Snyo Ele 手動電鑽用的鑽頭

楼主(2016-01-23):
請問 Snyo Ele 手動電鑽用的鑽頭
之前跟住家附的電子材料行有買鑽頭

不曉得材質的關係或者我不當使用
常用沒多久就斷

所以想請問那裏能買到比較耐用的鑽頭

或者是使用這種工具要注意些什麼?

网友A:
你是拿來鑽什麼材質:

鑽時一定要保持90度,而且鑽頭不要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拿來鑽什麼材質:

鑽時一定要保持90度,而且鑽頭不要過熱!

抱歉我沒講清楚

我是拿來鑽電路板
因為今天在維修電源供應器
電路板上的錫拆焊不下來
可能是因為烙鐵頭是尖頭的關係
所以導熱方面沒那麼好

所以就直接用暴力的方法
將其扭斷
然後再用鑽的

不曉得是不是我一直鑽太久
導致過熱而斷裂

原來鑽這個也要留意鑽的角度

网友B:
這種只能上小鑽尾
對付電路板實在不需太挑
鑽尾就算斷了更好
稍打磨一下 變兩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只能上小鑽尾
對付電路板實在不需太挑
鑽尾就算斷了更好

可是鑽頭就變短了

不曉得是洞比較深

鑽頭斷裂後
只露出一點點的鑽頭在外面

网友C:
2# 說的  要保持90度,
另外  還有夾頭要去漬油清洗油汙灰塵, 髒污使鑽針與馬達軸心無法成 直線
劣質馬達軸心已偏(轉動時震動大)  那就...無解  只能避免使用小徑數鑽針

盡量不去鑽厚物
待鑽目標物  要穩

總則:
鑽針與馬達軸心成 直線
目標物等 侧向阻力  盡量減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說的  要保持90度,
另外  還有夾頭要去漬油清洗油汙灰塵, 髒污使鑽針與馬達軸心無法成 直線

夾頭要清的這一點
我是現在才知道

原來清夾頭是保持軸心能垂直運轉
而不會偏移

盡量不去鑽厚物

那我就盡量避免
鑽頭去鑽硬物

我之前在鑽都沒有注意到

真是太感謝了

网友D:
鑽頭 只要能夠保證垂直 或是90度
基本上都是沒問題的

网友E:
上次論壇上,純手鑽大放送,沒跟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鑽頭 只要能夠保證垂直 或是90度
基本上都是沒問題的

從來沒有想過居然角度這麼重要

現今在使用上會多加注意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論壇上,純手鑽大放送,沒跟到嗎?

那時候我可能沒加入論壇

或者沒有逛到論壇的福利社

所以並沒有獲得論壇的純手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論壇上,純手鑽大放送,沒跟到嗎?

沒跟到,看起來很高級喔

网友D:
那個最前端是高硬合金 更容易斷n_015|

网友F:
這種低轉速低扭力的小手鑽~我也有一支

不過我倒是沒鑽斷過,多是鑽不動而已,因為扭力實在很小

一般原始會附贈1跟鑽頭,材質為HSS (高速鋼) ~ 基本上就很韌鑽不斷才對

會鑽斷因該多是1.5mm 以下的鑽頭 (不當外力,或鑽頭根本不是鑽鐵用的)

你的青蛙牌鑽頭~這個品牌評價很差

======================

你可以至五金行(或網拍)~指名買HSS "鑽鐵"用的鑽頭

另外有一種鍍"鈦"的鑽頭 (前端是金色的),這種就更強了~單然價格就較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最前端是高硬合金 更容易斷

高硬合金不是說高硬

怎麼反而容易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低轉速低扭力的小手鑽~我也有一支

不過我倒是沒鑽斷過,多是鑽不動而已,因為扭力實在很小

沒錯我斷的都是1.5m以下

我是鑽朆

沒辦法雖叫他不動如山只好使出殺手鐧

沒想到這青蛙牌風評這麼好

看來我還是多花點錢
去網拍找鍍鈦的鑽頭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次論壇上,純手鑽大放送,沒跟到嗎?

這種純手鑽,第一次看到
用手扭鑽,容易施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種純手鑽,第一次看到
用手扭鑽,容易施力嗎?

這不是純手鑽!! 我把它裝到迷你電鑽上,效果比較一般的鑽頭(鑽尾)厲害100倍!! 只是一個不小心就斷了!!

网友H:
保持90度鑽下去,輕輕的不要太用力(感覺有點A XD)小鑽頭雖然鑽的過去,但是他太細了,禁不起你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保持90度鑽下去,輕輕的不要太用力(感覺有點A XD)小鑽頭雖然鑽的過去,但是他太細了,禁不起你太用力 ...

沒辦法那一個鑽頭太細
太粗的又不合適

已經去網路
訂了好幾支鍍鈦鑽頭
做備份

應該夠用好一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種純手鑽,第一次看到
用手扭鑽,容易施力嗎?

可以裝在小蜜蜂上,不過我這支轉速好像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