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旭光LS271069BEB維修上的問題

楼主(2016-01-23):
各位前輩好,小弟最近此檯燈旭光LS271069BEB壞掉,過電亮個0.5秒就不會亮了,小弟拆開後發現後面的輸出端有過電(兩條黑線40伏AC),但是插到紅色那顆就不會過電了(抱歉小弟我不知道這樣量對不對.....第一次修檯燈,如果量錯請各位前輩笑小聲一點 ),小弟目前還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請各位前輩有空的話可以指導小弟一下~~~感謝您

電路板與線路

電路板與線路

電路板近照

電路板近照

燈座

燈座

電表插上面黑線有過電

電表插上面黑線有過電

電表插下面沒過電

電表插下面沒過電

請問前輩此物名稱?

請問前輩此物名稱?

補充內容 (2016-1-24 02:28 PM):
已經換過新燈管 但結果還是不會亮

网友:
燈泡有沒燒掉

网友:
先換燈管在考慮安定器

楼主:
報告兩位前輩,燈管買新的裝上去過了 還是一樣亮0.5就滅

网友:
燈座那顆鍺紅色682J電容檢查看看

网友:
我猜晶體老化 C E 腳用1K量應該100K(黑棒在 C 腳 )以上

不用拆

网友:
看背面的焊接點是否有錫裂? 如果有看到先補焊試看看!
另外,開關接線直接短路,用插頭來開燈,確認手動開關沒有問題?!

网友:
拍賣網站上去找的BB燈管安定器可能快些~~

楼主:
各位前輩量過CE電晶體的阻抗無限大(指針根本沒動XD)~後來想想既然都老了我乾脆去買模組整套換掉較快XD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意見與指導

网友A:
看看這2棵電容
javascript:;javascript:;

電容2

電容2

電容1

電容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這2棵電容
javascript:;javascript:;

這兩顆電容量剛量過 燈座的沒充電的動作XD 看來這個是整組壞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顆電容量剛量過 燈座的沒充電的動作XD 看來這個是整組壞了了.......

這兩顆電容通常是電容值變小
故障率
燈座的70%
基板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