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白牌電腦型卡拉ok故障

楼主(2016-01-23):
剛才收了一台故障的卡拉ok
感覺是電腦機殼
加上自製的面板改的
基本模式看起來跟電腦差不多
但系統看起來是自製的
沒有一般電腦的開機劃面
開機後有一般卡拉ok的開機劃面(忘了拍照)
然後顯示讀碟中..........之後就跳無劃面
先看圖
一台光碟機一顆硬碟 一台軟碟機
一片主機板 一顆電源供應器
介面卡從右邊算
第一片應該是顯示卡 有一個video in 一個video out
第二片是音效卡 只有左右聲道輸出
第三片未知
第四片疑似是dvd控制器 dvd開門的按鈕往這接
第五片橫著卡的那片可能是dvd解碼板
有光纖輸出 環繞輸出 一條ide往dvd擴充卡接

很古老的isa介面

這片應該是dvd擴充卡 一個電源接頭
一條ide接主機板 一條ide接dvd 一條ide接dvd decode
還有一個接頭應該是把聲音信號送往音效卡

目前做過的測試有
1光碟機 硬碟機 軟碟都接著 開機後顯示正常-----讀碟中-------無碟片
2光碟機排線拆掉一樣          開機後顯示正常-----讀碟中-------無碟片
3三台排線都拆了一樣          開機後顯示正常-----讀碟中-------無碟片
4主板ide直接接往dvd          開機後顯示正常-----讀碟中-------無碟片
目前手邊無電腦 無法測試硬碟是否正常
若按下開門鍵 瑩幕會顯示開門 但dvd不會有動作
想請教的是有人知道這種機器是如何作動的嗎?

网友:
ISA介面?~~好老的電腦...

由於只有一張圖且只有遠近拍的差別......無法給予更多建議sorry

楼主:
我上傳了四張圖耶 只看到一張嗎?

重點是他的系統好像是燒在主板上
現在想知道的是他的讀碟中讀的是硬碟還是光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傳了四張圖耶 只看到一張嗎?

重點是他的系統好像是燒在主板上

四張圖沒錯~卻都是同一角度局部圖,大家該如何獲得更多資訊?

楼主:
sorry 前面當作沒看到重來一次 名稱是我自己編的
不一定對

主板

顯示卡

音效卡

第三片卡 不知名

dvd decoder 只接排線 不佔插槽

dvd 控制器

疑似控制卡 嗶嗶叫由他負責

古老的72pin記憶體

网友A:
OK~~~~你得到一台古老的Socket7 Pentium電腦,採用INTEL TX晶片組的主機板+4MB RAM

這機器應該還是好的~只是你缺"那張碟"...

這是一台DVD Player+MIDI混音+RCA AV端子輸出的綜合機器...

你找到那片碟應該就可以用了~~~歌?!.....可能是很古老十八代的了

這麼老的機器歌也不會多新啦....

你沒碟開不了機,或者說進入作業系統.....這台肯定不是跑WIN95嘛

网友B:
這種的小弟修過,古早的音圓,一樣的外殼有的是486 dx100有的是p54c,當年作業系統掛dos,放在hd裡,請您先試hd升天了沒

不過您這段
3三台排線都拆了一樣          開機後顯示正常-----讀碟中-------無碟片

小弟不確定這個顯示是從主機板還是dvd卡來的

還有就算外殼一樣,只要內部硬體有變動,直接copy別台好的hd資料過去不一定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你得到一台古老的Socket7 Pentium電腦,採用INTEL TX晶片組的主機板+4MB RAM

這機器應該還是好的~只 ...

這個沒有作業系統哦
看似是把程序燒在主板上或是控制板上的
不用任何碟片或硬碟就能開機
但目前讀不到碟片
所以我也是像樓下一樣懷疑硬碟掛了
老家沒電腦 只好抱回台北來測硬碟了
我只是想說有沒有人遇過一樣的機子
怕他程序上會先讀dvd 要有東西才會繼續下面的動作
這樣的話有可能是dvd掛了而已
因為dvd目前不會自動退片
另外據苦主口述歌並不老哦 而且大部分是原音原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小弟修過,古早的音圓,一樣的外殼有的是486 dx100有的是p54c,當年作業系統掛dos,放在hd裡,請您先 ...

顯示確定是從主板來
dvd很明顯是外掛的
該機型應該是dvd出來之前就有了
所以才會需要dvd控制卡及dvd解碼卡
解碼卡有另外的顯像訊號及聲音訊號
往顯示卡及音效卡送
都是直接從板子上銲接飛線送過去的
有點配服當初設計的工程師
不但能自己寫程序 而且能夠克服當年硬體不足的問題

楼主:
目前確定硬碟是好的
但檔案格式沒見過
不知道有辦法套用到其他系統上嗎?

楼主:
卡關中 換上新的光碟機也是一樣
所以硬碟 光碟都是好的.............應該有辦法進bios看一下
但沒有舊式的鍵盤 真後悔把他丟了

网友A:
你還有圖嘛~~那麼小器你藏啥ㄚ你....真是.............OK~~

那張是顯示卡沒錯,只是它是RCA 端子介面連接電視機的(顯示裝置),你想確認主機板功能
可以另外插PCI介面顯示卡ㄚ,如晚期的SIS6326.....

音效應該只有MIDI功能......同樣RCA輸出左右聲道給擴大機....AT鍵盤?!
你可以買PS2轉AT鍵盤頭或者直接用烙鐵改成PS/2介面....

那一張DVD CODE板我查過,基本上就等同一塊DVD撥放機主控板,配合的那塊有三個IDE介面
的,因為上頭IC型號看不到不知有何用途。一端接DVD CODE一端給DVD光碟機一端接主機板IDE?

那它的開機裝置應該就是那張有燒錄晶片的那張主控制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有圖嘛~~那麼小器你藏啥ㄚ你....真是.............OK~~

那張是顯示卡沒錯,只是它是RCA 端子介面連接 ...

不是小氣啦 厚
之前在老家 沒電腦縮照片上傳
用筆電用的很不習慣
想說看有沒有人遇過同樣的機型
就可以直接闖關了
沒想到代誌不是憨人想的這麼簡單

他那塊dvd控制卡應該是給主控卡用的
讓使用者能透過搖控器控制dvd
因為聽苦主說若有放光碟片
會進入播放模式

現在硬碟光碟沒問題
要試的如您所說 先弄一個鍵盤顯示卡出來
到bios看看主板是否有乖乖捉到硬碟光碟
嚴重懷疑問題出在主控制卡上
或是燒錄的晶片上
這種非制式的電腦還真難搞
印象中有一顆ps/2轉at的頭
和一塊不知生死的6326
但要翻出來 少則一星期 多則半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小氣啦 厚
之前在老家 沒電腦縮照片上傳
用筆電用的很不習慣

PS/2轉AT這要買不容易,因為那是庫存...大概

不然就直接把PS/2插座做出來,裝PS/2鍵盤~

那板有USB介面嗎?~可以用USB鍵盤ㄚ

PCI顯示卡隨便一塊都可以啦不用一定6326

楼主:
那個年代usb還沒出生吧!
顯示卡就只有那一片是pci的
其他都貢獻出去了
但目前他不知道躲在哪
而且也不確定是否活著
準備棄修了
父親朋友的機器
不好意思拖太久
回老家前沒翻出顯卡的話
就直接回復原狀了
看苦主打算怎麼處理
若願意繼續讓我拖的話再處理了
謝謝a大熱心的幫忙

网友C:
純屬印象它好像叫聯福點歌機,DOS系統其他?????---參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年代usb還沒出生吧!
顯示卡就只有那一片是pci的
其他都貢獻出去了

我的老電腦就有USB1.0介面!~只是當時只有針腳介面沒有實作USB插座出來!
<AT板>因為那時USB介面很先進,產品不多廠商大多只作半套,買擴充插座
就能用~後來ATX架構普及就陸續有廠商實作出來...

後來很多年後我回頭來測試,真的是有功能的不是假的~~~

當年我那張板是INTEL VX晶片組(你這個應該是TX)的華碩P55TVP4就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純屬印象它好像叫聯福點歌機,DOS系統其他?????---參考用

是dos系統沒錯
在硬碟裡的資料中看的出來
有一些.bat和一些卡拉ok相關的程式
但現在問題應該出在主板或晶片上
不知道他的讀碟讀的是什麼碟
實在很難進行下一步debug

网友B:
您的畫面怎麼看起來像dvd解碼卡提供的

請您找找有沒有能用的鍵盤,插上去進bios看看能從哪裡開機

還有您的hd是接主機板還是擴充卡,可以交叉判斷作業系統到底放哪裡

請您問問上一手,小弟剛剛看到您的畫面hd 16.6g而且有dos資料夾,有的老板子不能接太大顆的hd,會不會上一手有人好心換新hd,變成mb認不出hd

小弟以前在586 amd k7栽過,大同的特製機,大於8g的hd認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畫面怎麼看起來像dvd解碼卡提供的

請您找找有沒有能用的鍵盤,插上去進bios看看能從哪裡開機

解碼卡不插也有畫面
鍵盤還在想辦法中
hd是接主機板
但一開機沒bios畫面
直接就跳我照片裡的讀碟
然後硬碟太大應該不是問題
因為苦主之前用的好好的
30g的硬碟 只用了16g
一般大於8g的認不出應該更新bios就能解決了
所以應該像a大說的有不少是midi混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碼卡不插也有畫面
鍵盤還在想辦法中
hd是接主機板

其實小弟當年也不算修,那台老音圓原機掛hd,業主拿去給業者修,換1顆新 2g hd含重灌收4000‧業主問小弟能不能備份,小弟從倉庫翻出1顆4g hd,格式化並建立dos開機系統後後把2g hd所有東西貼過去,注意原 hd所有隱藏檔都要過去

那個畫面實在不像作業系統提供的,比較像燒在av輸出那片卡的記憶體里

但一開機沒bios畫面好像是這種機器故意做的,從av輸出看不到,建議找片pci 顯示卡來插,才看的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