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SAMSUNG-UA32EH4000M不開機指示燈不亮

楼主(2016-01-24):
這台不開機指示燈不亮無背光.電源板有待機電壓5VSB及13V送到主機板,
按鍵板座各點電壓都是0V,有量測主機板穩壓IC及振盪器各點電壓,
各穩壓IC電壓看示正常,主機板接到電源板各點電壓中
第2腳 ON/OFF腳沒有3V送到電源及背光限流板,主機板第2腳 ON/OFF腳
往回查到Q1601.NPN晶體B腳0.6V,C腳0V,
強制開機將B腳接地,C腳就有3V送到 ON/OFF腳,
ON/OFF腳3V送到電源及背光限流板,背光就有亮,有背光無影像,
請教前輩過來要如何查修,謝謝!!

拆後背蓋

拆後背蓋

拆後背蓋

主機板穩壓IC及振盪器各點電壓

主機板穩壓IC及振盪器各點電壓

主機板穩壓IC及振盪器各點電壓

電源及背光限流板

電源及背光限流板

電源及背光限流板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接到電源板各點電壓

主機板接到電源板各點電壓

主機板接到電源板各點電壓

接到按鍵板座各點電壓

接到按鍵板座各點電壓

接到按鍵板座各點電壓

面板

面板

面板

网友A:
電源板有問題.輸出電壓和標示電壓.明顯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有問題.輸出電壓和標示電壓.明顯不符.

感謝gkjnn大  再查電源板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有問題.輸出電壓和標示電壓.明顯不符.

因該是LZ他腳位標示錯誤吧!

1~7 = 7~1

8~14 =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是LZ他腳位標示錯誤吧!

感謝Ultraman 大的提醒,腳位真的標示錯誤了,
標到電源板的腳位,主機板的腳位剛好上下對調.

网友C:
我的一台UA26D4003B,正常工作时,2 和 14脚的电压会是 3.3V附近,12脚 N.C. 不会有电压.

楼主:
感謝bigcowboy 大堤供寶貴資料,朝2 和 14脚的电压查修下去...

楼主:
電源板5.2 V,13v背光限流板電壓108v,測試都正常,電源板OK,故障在主機板,往主機板繼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有問題.輸出電壓和標示電壓.明顯不符.

有些接腳是接在一起的,第一腳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台UA26D4003B,正常工作时,2 和 14脚的电压会是 3.3V附近,12脚 N.C. 不会有电压. ...

第2腳接到Q202的C腳
第14腳接到Q1601的C腳
過來B腳接到什麼地方就找不到了?

楼主:
第2腳接到Q202的C腳
第14腳接到Q1601的C腳
過來B腳接到MCU  IC BGA 技士不夠放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2腳接到Q202的C腳
第14腳接到Q1601的C腳
過來B腳接到MCU  IC BGA 技士不夠放棄了! ...

遥控,按开机键时,電源板各點電壓 变化如何? 我之前的坏電源板启动时, 2 和 14脚的電壓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按开机键时,電源板各點電壓 变化如何? 我之前的電源板既原版, 2 和 14脚的电压开机时電壓就消失 ...

按键及遥控,按开机键时,電源板各點電壓沒有变化,
不開機指示燈不亮無背光.電源板有待機電壓5VSB及13V送到主機板,

网友:
你确定11 跟12腳是接在一起的吗(看得到线路)? 因为,12腳坂上是印着N.C.的.

网友D:
m大 可能不是主板的問題 有可能燈珠問題 查恆流板led的電壓兩組電 壓要一樣不同就是燈珠掉了

网友:
用led測試儀也可以測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台UA26D4003B,正常工作时,2 和 14脚的电压会是 3.3V附近,12脚 N.C. 不会有电压. ...

bigcowboy大 主機板11 跟12腳接到電源板3跟4腳,3跟4腳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大 可能不是主板的問題 有可能燈珠問題 查恆流板led的電壓兩組電 壓要一樣不同就是燈珠掉了 ...

su08247446大 恆流板接led背光只有2個接點.+正與-接地
強制將主機板Q1601.NPN晶體B腳0.6V接地,C腳就有3V送到 ON/OFF腳,
ON/OFF腳3V送到電源及背光限流板,限流板輸出電壓108v背光就正常有亮,
有背光無影像,電源板.恆流板測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bigcowboy大 主機板11 跟12腳接到電源板3跟4腳,3跟4腳是接在一起的,

这个和我的不一样了,我的電源板是BN44-00471A.

网友C:
拔除接线的话, 通电时,CNM803各个C腳电压是多少?
以下是我的记录,可以参考一下,
2 PWM_DIMMING                3.07
4 NC                             0.16
6 BLU_On/Off                2.12
8 GND                G
10 GND                G
12 A5V Standby                5.25
14 POWER On/Off                 3.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除接线的话, 通电时,CNM803各个C腳电压是多少?
以下是我的记录,可以参考一下,
2 PWM_DIMMING                3.07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感謝bigcowboy大 堤供寶貴資料, 26和32吋電源板有點不同
拔除接线的话, 通电时,CNM803各个腳电压是2和14腳3v.
其他電壓不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感謝bigcowboy大 堤供寶貴資料, 26和32吋電源板有點不同
拔除接线的话, 通电时,CNM80 ...

主板也是不同的,但设计很相似.
实验一下,单独拔除 2 腳 PWM_DIMMING接线的话, 通电并启动时,背光会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也是不同的,但设计很相似.
实验一下,单独拔除 2 腳 PWM_DIMMING接线的话, 通电并启动时,背光会亮吗 ...

bigcowboy大  单独拔除 2 腳 PWM_DIMMING接线的话, 通电并启动时,背光是会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igcowboy大  单独拔除 2 腳 PWM_DIMMING接线的话, 通电并启动时,背光是会亮的.

先此声明一下,我不是专业维修的,也不是电子工科,只凭一年前自己修理的自己三星电视,一点点知识,说说.
我作上面实验的时候,是全机器的接线都正确接好,包括开关条,并且同时输入视频信号,
当单独拔除 2 腳 PWM_DIMMING接线的话, 通电并启动时,背光会亮, 荧幕画面,和声音都有出来,所以,证实了是电源版坏了,最后在淘宝买了个电源版,装上后用到现在.

网友C:
请问机器的视讯主版版号是什麽BN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机器的视讯主版版号是什麽BN41-????????

bigcowboy大 机器的视讯主版版号是BN41-01795A.

网友D:
背光會亮要看有全亮嗎 測兩組昇壓電壓有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會亮要看有全亮嗎 測兩組昇壓電壓有一樣嗎

su08247446大 背光有全亮 恆流板接led背光組只有2個接點.+正與-接地
電壓108v,測試都正常,電源板.恆流板OK,

网友E:
建議先將電源版的電容先全部拆下測量或直接換新
我上個月也有一台LED液晶螢幕開不了機,按下開關電源燈閃一下綠燈又變回紅燈
量電壓也都在正常範圍,強制啟動背光也正常,還特地去買了一塊主機板更換,還是開不了機...
最後用示波器檢查電源版,發現5V電壓在電感前的部分波型不正常,有雜波(電感之後的電壓正常也沒雜波)
將該區域的電容拆下換新後雜波消失,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那種要壞不壞的電容,在維修上最容易造成維修人員的誤判
建議您先使用電容表或示波器檢查電容的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bigcowboy大 机器的视讯主版版号是BN41-01795A.

1. 实验时是全机器的接线都正确接好,包括开关条,并且同时输入视频信号?
2. 感觉你的电源版,LED电压比较低.
3. 有下载机器的维修手册吗? 如果没有,可以试试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先將電源版的電容先全部拆下測量或直接換新
我上個月也有一台LED液晶螢幕開不了機,按下開關電源燈閃一 ...

MaxzRv大 感謝堤供寶貴經驗維修資料,先使用示波器檢查電容電壓是否正常!
再將電容換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实验时是全机器的接线都正确接好,包括开关条,并且同时输入视频信号?
2. 感觉你的电源版,LED电压比 ...

bigcowboy大 感謝堤供寶貴维修手册資料,再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先將電源版的電容先全部拆下測量或直接換新
我上個月也有一台LED液晶螢幕開不了機,按下開關電源燈閃一 ...

MaxzRv大 用示波器檢查電源版,5.2V沒有雜波.

電源版,5.2V沒有雜波.

電源版,5.2V沒有雜波.

用示波器檢查電源版,13V沒有雜波.

使用電容表檢查電源版電解電容,下降不大

使用學姊的BR886新舊電容ESR值等效電容之比較,相同.

將電源版電解電容全部換新(除大龍炮外)

插電開機測試,一樣不開機指示燈不亮無背光.電源板有待機電壓5VSB及13V送到主機板,

网友F:
參考手冊第58頁的電路樹狀圖.待機5V會經由IC202再轉為3.3V,可以測看看電壓
或是第60頁的故障區域區分方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先將電源版的電容先全部拆下測量或直接換新
我上個月也有一台LED液晶螢幕開不了機,按下開關電源燈閃一 ...

MaxzRv大  這台和你的狀況有點不同,這台不開機指示燈不亮.
沒有紅燈及綠燈,接到按鍵板座各點電壓都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參考手冊第58頁的電路樹狀圖.待機5V會經由IC202再轉為3.3V,可以測看看電壓
或是第60頁的故障區域區分方塊 ...

jazz00040大 感謝堤供維修方向,手冊第58頁的電路樹狀圖.待機5V轉為3.3V,
第60頁的故障區域區分方塊,再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參考手冊第58頁的電路樹狀圖.待機5V會經由IC202再轉為3.3V,可以測看看電壓
或是第60頁的故障區域區分方塊 ...

jazz00040大  測量IC 202第3腳有5v輸入,第2腳沒有3.3 v輸出,測第2腳對地阻抗0歐姆短路,
拆下IC202測量,第2腳輸出與第1腳短路,拆下IC202後再測原機版第二腳輸出對地阻抗,
還是0歐姆短路,在查輸出電路接C205,拆下測量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实验时是全机器的接线都正确接好,包括开关条,并且同时输入视频信号?
2. 感觉你的电源版,LED电压比 ...

bigcowboy大 再查線路IC 202第2腳輸出對地短路接到IC1201與C1210,
先拆C1210測量沒有短路,又接到IC 1201的第1腳和第2腳,
將1,2腳空焊,測1,2腳對地阻抗0歐姆IC短路,在測量空焊時原機版對地阻抗沒有短路,
確定IC1201故障短路,和IC202故障短路,IC202  3.3v穩壓SOT-23沒有這麼小的 ,
用較大的1117 3.3SOT-223代用,IC1201 WT61P805在沒屋頂的有找到IC在國外,已下標,
要下個星期才會寄來,寄來時再安裝測試,感謝各位前輩指導提供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bigcowboy大 再查線路IC 202第2腳輸出對地短路接到IC1201與C1210,
先拆C1210測量沒有短路,又接到IC 1201 ...

希望能完修!!加油

楼主(2016-03-02):
IC.WT61P805今天終於寄來了,開始拆卸IC...

換上新的IC,測量1,2腳Vcc對地阻抗,就沒有短路了,

插電開機測試,糟糕還是不能開機,
還是一樣沒有待機燈,測量IC1201-1,2腳Vcc電壓
3.27 v應該正常,過來頭大了要求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WT61P805今天終於寄來了,開始拆卸IC...

Weltrend WT61P805 "microcontroller for flat panel display and power management"
这个找不到datasheet,旁边的X1201 有正常震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ltrend WT61P805 "microcontroller for flat panel display and power management"
这个找不到datashe ...

bigcowboy大 還沒換IC前X1201沒有電壓沒有振盪,
換了IC1201以後X1201就有電壓1.45v和1.15v也有振盪了,

网友F:
ic203不知是否有內傷到.跟1201一樣是3.3來的...
有些eeprom是記錄開機的資料(譬如osd內的頻道記憶什麼的..這也是從板上看來的)
有的用空的資料記憶體ic換上去 反而好了?有些有包含開機所需的位址溝通記憶...
是不是在多研究一下手冊~也許會有排除的新契機

网友C:
大大,"接到按鍵板座各點電壓都是0V." , 要不要查一下原因?

网友:
另外CN201各脚电压跟之前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203不知是否有內傷到.跟1201一樣是3.3來的...
有些eeprom是記錄開機的資料(譬如osd內的頻道記憶什麼的.. ...

jazz00040大  IC203的1,4腳輸入3.3V第6腳輸出2.5 v,看有正常再輸出到IC1001,

IC1203是24C02,1到4腳接地0v,5到8腳都是3.27v,是有資料的記憶IC,
不知前輩們有沒有這個記憶IC的資料檔可提供,如果沒有再用空白的記憶ic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接到按鍵板座各點電壓都是0V." , 要不要查一下原因?

bigcowboy大  接到按鍵板座CN1202各點電壓在換了IC1201以後,就有電壓了,
第 1.3.4.5.6.7腳都是3.27v,第2和8腳0v,按電源鍵時第6腳會降到0v正常,
用遙控器按時.第 1腳有信號波形輸出.

換了IC1201以後 CN201各脚电压跟之前有些不同,第 2.10.14腳0v,其他脚电压沒變,

网友C:
引用 楼主:
bigcowboy大  接到按鍵板座CN1202各點電壓在換了IC1201以後,就有電壓了,
第 1.3.4.5.6.7腳都是3.27v,第2 ...

CN201第 2.10.14腳0v,在备用用状态下,我的TV也是0V,
启动后,2=3.38v 10=4.49v, 14=3.46v ,这个时候LED背光会亮,不知你的是否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201第 2.10.14腳0v,在备用用状态下,我的TV也是0V,
启动后,2=3.38v 10=4.49v, 14=3.46v ,这个时候LE ...

bigcowboy大  這台待機時沒有亮待機燈,CN201座第 2.10.14腳0v,
按電源鍵還是0v,沒啟動,沒有升2=3.38v 10=4.49v, 14=3.46v ,
大大的待機時有亮待機燈嗎?

网友F:
CN201的第2隻(SW_POWER).電壓跟維修前不一樣了 好像變糟了..
檢查一下IC1204(5V)以及之前損毀的IC202後端(IC302.IC1201.IC1203)看看有沒有內傷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
引用 楼主:
bigcowboy大  這台待機時沒有亮待機燈,CN201座第 2.10.14腳0v,
按電源鍵還是0v,沒啟動,沒有升2=3.38v 10= ...

有亮待機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N201的第2隻(SW_POWER).電壓跟維修前不一樣了 好像變糟了..
檢查一下IC1204(5V)以及之前損毀的IC202後端(I ...

jazz00040大  CN201的第2隻(SW_POWER).待機時要 0v是正常的,
IC1204輸入5v.輸出3.3 v 也正常.
之前損毀的IC202後端IC302第8腳輸入3.27v,7#5.2v,6#5.2v,
5#1.6v,4#0v,3#0v,2#3.27v,1#0.2v,
IC1201.WT61P805已換上新的IC了,
IC1203是記憶IC.24C02是要燒資料的記憶IC.目前沒有資料檔可燒錄,

楼主:
bigcowboy大  感謝提供待機時資訊

网友C:
大大,之前爬文所得,驱动板上的24C02, 通常是用来储存,用户资料的,可以用空白的,替代变好,如手上有空白的24C02,我会考虑换上试试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之前爬文所得,驱动板上的24C02, 通常是用来储存,用户资料的,可以用空白的,替代变好,如手上有空 ...

bigcowboy大  拆換IC1203記憶IC24C02,換上新的空白的24C02,
插電開機測試,還是不能開機,一樣沒有待機燈,電壓和換前一樣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