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hp筆電電源開關檢修

楼主(2016-01-24):
家裡筆電螢幕不穩定,看似接觸不良,已經過保護期,還在考慮要不要直接送修,

以前也幫公司汰舊筆電拼裝過螢幕,趁假日就自己動手先玩玩看。

先卸下一般固定螺絲,卸下無線網卡和記憶體,

鍵盤是一個關卡,上網找disassembly步驟,繼續拆下去,

內部佈置,

拆下螢幕,

拆下螢幕外框,把排線稍微多壓一下,

復原後送電無反應,再重組一次,特別留意開關部位,

借用網路圖片,可能開機太用力把開關焊點壓壞了,沒這麼巧的工具,直接用工具細尖尾壓幾次,設法恢復接觸。

幸好復原後送電有反應,螢幕有時還是白屏,只好外接螢幕撐一下,改天繼續在螢幕排線背側加襯墊,增加接觸效果。

网友:
這個可以分類到筆記型電腦維修技術 中的維修實例了

原來是薄膜開關壞了  那個其實是一塊耐高溫膠帶貼些著的 為了要能夠承受焊接中的熱
可以撕開  清潔當中的接觸點  我有一次手機也是這麼修好的  也是電源開關那邊

网友:
螢幕排線有可能是轉軸處的部份線斷了!
彎一彎線材看是否有反應?!
連接器你又沒常去拆卸, 比較不可能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