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26000D 畫面出現花屏

楼主(2016-01-24):
電源板

邏輯板

主機板

開機正常 聲音正常 問題就是呈現出來的畫面是花屏現象!!

网友A:
ddr出问题可象会出现这种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出问题可象会出现这种花屏

ddr出问题可象会出现这种花屏>>> 可以解釋一下ddr是甚麼意思呢? 你是指邏輯板上的存儲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出问题可象会出现这种花屏>>> 可以解釋一下ddr是甚麼意思呢? 你是指邏輯板上的存儲器嗎?! ...

主机板上的闪存芯片哦!

查查它的供电及与主芯片的通信是否良好。

网友B:
排線沒接好也會有這種情形,檢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板上的闪存芯片哦!

查查它的供电及与主芯片的通信是否良好。

主机板上的闪存芯片是哪一顆呢?! 可以提供一下正常數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沒接好也會有這種情形,檢查一下吧~

排線跟屏線我都有拆下來清一清再上機測試,但是結果還是一樣 花屏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机板上的闪存芯片是哪一顆呢?! 可以提供一下正常數值嗎?

DDR RAM 通常在主晶片週圍,通常他上面會有寫幾MHZ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 RAM 通常在主晶片週圍,通常他上面會有寫幾MHZ和容量

這是主機板上的零件 我沒有看到你說的 MHZ和容量 !!

网友C:
這問題 是主機板壞  機率高 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問題 是主機板壞  機率高 DC-DC

機率高 DC-DC ?? 該從哪裡檢測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機率高 DC-DC ?? 該從哪裡檢測呢??

一些基本的電壓要先出來1.8 2.5 3.3 5 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基本的電壓要先出來1.8 2.5 3.3 5 12

我測量了主機板上的一些芯片電壓值,以下是我所測量的圖片+電壓值,這些電壓值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嗎?!

U24
1. 0  2. 3.2  3. 4.9

U39
1. 0  2. 3.2  3. 4.9
U38
1. 0  2. 1.8  3. 3.2
U12
1. 0  2. 1.8  3. 4.9
U13
1. 0  2. 3.2  3. 4.9

U25 G962-18
1. 4.9  2. 4.9  3. 0  4. 3.9  5. 1.4
U26 G962-18
1. 1.7  2. 3.9  3. 0  4. 1.8  5. 0

网友:
像是17-33L這個33就是輸出3.3V,G962-18我也不知道,搜尋一下規格書應該可以看到
另外其他信號輸入有試過嗎?

最後!!........你的手機快沒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