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二手隔離變壓器 110V-110V 300W以上

楼主(2016-01-24):
徵求 二手隔離變壓器 110V-110V 300W以上

网友A:
市面上賣的很多都是自耦型,要隔離型的比較不常見,在回收場看到的話可能也會被拿去珍藏,我以前是請做變壓器的廠商繞,請看下方連結第13、15、18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52-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賣的很多都是自耦型,要隔離型的比較不常見,在回收場看到的話可能也會被拿去珍藏,我以前是請做變壓 ...

在露X上看到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0772403735,我也看不出來如何分辦它是隔離的還是自耦型的。只知道隔離的成本比較貴,體積也比較大。如果買到自耦型的當作隔離的使用,這樣有隔離保護的效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露X上看到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0772403735,我也看不出來如何分辦它是隔離 ...

量一下或拆開看才會知道,不過是110V轉110V為隔離型的機會較大,如果買到自耦型的就完全沒有"隔離"的效果了。
300W一個賣800元,這種的號稱300W的一定不會到300W,你可以問請廠商繞一個要多少錢,請廠商繞會足W,搞不好也沒有比較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或拆開看才會知道,不過是110V轉110V為隔離型的機會較大,如果買到自耦型的就完全沒有"隔離"的效果 ...

如果買220V-220V的隔離變壓器,輸入端接110V,輸出端會是110V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買220V-220V的隔離變壓器,輸入端接110V,輸出端會是110V嗎?

是的,
就一比一變壓器來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就一比一變壓器來講。

那麼功耗會增加或是降低嗎?功率呢?

我猜功率會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功耗會增加或是降低嗎?功率呢?

我猜功率會增大

想的勒
功率至少少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露X上看到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0772403735,我也看不出來如何分辦它是隔離 ...

剛剛打電話給繞變壓器的廠商,繞一個足500VA 的隔離變壓器是1200元,繞起來就像13 樓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52-1-3.html

我以前工作上需要的大小變壓器都是給這家廠商做,不管是一般60Hz(我定做過400Hz 輪船用變壓器)或開關式電源的高頻變壓器,這家的品質/價格都給我很高評價,給廠商定做變壓器的功率不會打折,只是外觀無法像大量生產美觀,而且也需要自行加個保險絲。

300VA的賣800元,500VA賣1200元,其實定做的並沒有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打電話給繞變壓器的廠商,繞一個足500VA 的隔離變壓器是1200元,繞起來就像13 樓這樣︰

http://bbs. ...

現在手上有一顆就像#15樓一樣的,接上市電沒不開示波器,變壓器就會發熱,有點擔心,所以平常都不上市電,要使用示波器才會接市電。所以想買一顆200VA左右的隔離變壓器給示波器使用,有這個規格嗎?如果價差不大就買300VA的。wish大,可以幫忙訂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手上有一顆就像#15樓一樣的,接上市電沒不開示波器,變壓器就會發熱,有點擔心,所以平常都不上市電 ...

如果你要用訂製的,建議你最低訂製500VA,留些餘裕使用較有彈性,少量定製不能趕時間,以前通常是一個星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訂製的,建議你最低訂製500VA,留些餘裕使用較有彈性,少量定製不能趕時間,以前通常是一個星 ...

wish大你之前的 1000VA (110V轉220V & 220V轉110V)要多少錢?

另外其 重量? 體積? 大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大你之前的 1000VA (110V轉220V & 220V轉110V)要多少錢?

另外其 重量? 體積? 大約多少?

這些都放在工作室,要有去再量了。

网友:
如果只是 110V --> 110V 而又不是隔離的還雖要變壓器嗎?

以上是對三樓的 link 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