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就很想問的問題(指針三用電表)

楼主(2016-01-25):
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指針式三用電表 為何量Power跟Gnd會有逼聲嗎
但是他那個逼聲 跟短路的逼聲不同
從學生時期就很想知道這問題答案了
但是一直不知道
請問一下有人知道嗎?
還是只有我遇過這種情況???
感恩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
一般的指針式電表沒有蜂鳴器,你可以拍張你的電表照片來看一下

网友:
1.我也很好奇,是哪種指針式三用電表,會有嗶嗶聲
2.只有數位式的三用電表才會有蜂鳴檔
3.我推測若你沒搞錯~你因該是多功能的勾錶,才會有指針+數位功能

4.為何量Power跟GND會有逼聲嗎?

a.你覺得~  蜂鳴檔~會發出嗶聲代表甚麼意思?
b.你所謂的power跟GND是測量甚麼呢 ?
c.如果我是老師,說真的你問我這個問題基本上我會把你當掉,因為書本上多有且是基本常識.

楼主:
是 Bee 檔 就是那個量短路檔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Bee 檔 就是那個量短路檔位

你拍圖上來吧! 傳統指針三用電表 ~不會有bee 蜂鳴檔

网友:
樓主的問題牛也有遇到過,
現在的指針電錶, 的確是有嗶嗶檔的,
測量電路導通的 "嗶", 和電路電阻值大一點的 "嗶" 聲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圖上來吧! 傳統指針三用電表 ~不會有bee 蜂鳴檔

比較近代的傳統指針三用電表  受  數位三用電表啟發  也已經有bee 蜂鳴檔

网友B:
DC 端 的  Power跟Gnd 通常有  濾波電容
量 濾波電容  初期充電時 就像短路
於是 給你 Bee 一聲  結束

楼主:
我貼圖上來啦
各位老師別當我啦
這個檔位真的量某些Power 跟 GND會有逼聲 但是頻率似乎不同
從以前學生時期到現在的疑惑真的想解開
javascript:;

楼主:
dcstudio 你的情況跟我的是一樣的嗎
我是真的有聲音 但是Power Gnd 確定沒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dcstudio 你的情況跟我的是一樣的嗎
我是真的有聲音 但是Power Gnd 確定沒短路

那個be~be~檔不是完全短路才會叫,測量阻抗低於某個程度就會叫,依阻抗不同發出的聲音也不太一樣,可以拿不同阻值的電阻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ysc 小弟白癡想在問一下
一般Power GND 為什麼會有低阻抗的情況發生呢?
另外 兩個不是開路的嗎?
還有 為什麼聽起來的聲音 似乎跟短路時的聲音不一樣呢(你有發覺嗎?)

网友:
歐用 HA-380, 你找個100uF的電解電容, 先放電, 再量就會有答案了, 據說開始充電的階段, 電流無限大, 電阻無限小

楼主:
他是真的一直逼
不是只有逼一聲
我從學生時期量某些電路 真的會這樣
但有些又不會
那聲音是真的不同於短路的逼聲
有人知道這是為何嗎?
補充一點 數位電表 不會有這種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 小弟白癡想在問一下
一般Power GND 為什麼會有低阻抗的情況發生呢?
另外 兩個不是開路的嗎?

你問的power & GND ,你是以PC的電源供應器的DC輸出嗎?

你要先註明清楚,不然以目前來看大家是當作這方面在回答你

蜂鳴檔~並不是為0歐姆才會有嗶嗶聲,如YSC說的你可以找1~80歐姆的電阻去測試,基本上因該多會嗶!
因我沒用過指針式有蜂鳴檔的所以我也無法正確回覆你大小聲的問題,但是我推測因該跟阻抗歐姆有關係

楼主:
Ultraman 我沒有供電
另外 我是因為現在工作上 又遇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好奇
這種問題以前學生時也發現過
可是我問老師 也沒有解答
我一直很想把這問題解出

网友C:
請問,你量測的時後,是用那個檔位?你的 power 的設定組態是什麼啊?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通常都會並聯一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量測的時後,是用那個檔位?你的 power 的設定組態是什麼啊?

我沒有外加輸入Power
只是很單純的拿Bee檔 去測量Power 跟 GND
在我從學生時期到現在為止 確實有些板子會叫 但聲音頻率不同
如果你用的是數位電表的Bee檔
則不會有這種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外加輸入Power
只是很單純的拿Bee檔 去測量Power 跟 GND
在我從學生時期到現在為止 確實有些板子會 ...

你乾脆直接貼圖你的待測物好了!

你一直說power & GND ~ 到底是量捨麼呢?

如果你只是要問聲音大小的由來~那你就準備 10,20,30,40,50歐姆的電阻去測試~哪個大聲哪個小聲答案就出來了

至於你要問~為何會大聲或小聲~而~數位電表不會呢? 那就是電表本身設計的功能(你要去看你電表蜂鳴檔內部layout),這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也沒有甚麼了解與不了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ysc 小弟白癡想在問一下
一般Power GND 為什麼會有低阻抗的情況發生呢?
另外 兩個不是開路的嗎?

要看你的power GND是接甚麼負載啊?
或是說power GND之間是接甚麼電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沒有外加輸入Power
只是很單純的拿Bee檔 去測量Power 跟 GND
在我從學生時期到現在為止 確實有些板子會 ...

請問,你說的 power 是什麼型態的?
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說的 power 是什麼型態的?
型號~

Power是指電源端的意思
不是輸入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的power GND是接甚麼負載啊?
或是說power GND之間是接甚麼電路?

沒關係的
我下次再遇到查板子有這種現象
我會把電路圖 跟拍成影片上來給各位審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關係的
我下次再遇到查板子有這種現象
我會把電路圖 跟拍成影片上來給各位審視 ...

>我會把電路圖 跟拍成影片上來給各位審視
這就對了

問這帖你應該附圈
1.你的三用電表(文中已附)
2.目標電路實體
3.目標電路的電路圖(有這個是最好的,東西在你手上,只有你能將它翻來翻去)

補充:雞同鴨講的事我也幹過

楼主:
對不起
這次我沒把詳細的資訊提供給大家
我下次再遇到查板子有這種現象
我會把電路圖 及查板過程給大家審視的
感謝大家

网友:
找個1K可變電阻來試試   因為蜂鳴聲有電壓與頻率的關係   就如同直流碳刷馬達  有著電壓與轉速的關係  當然拉還要考慮是幾極的 蜂鳴器也是有幾種類型的 在這裡我就不細數了   直接切入正題

一般情況依照現代常見的交換式電源  小功率的可能不會觸發蜂鳴器檔位 大功率的一定會
小功率如果剛好讓內部蕭特基導通 那也是會觸發蜂鳴器檔位 大功率同理  大功率同步整流也是一樣
因為大功率通常在輸出末端要加上負載 不是量到二極體就是量到內部負載

像我自己在用的電源datesheet當中就提到 最小需要外置2%的假負載  這2%相當於24W了 如果說以這系列最低輸出3.3V來算好了 輸出是3.3V  那請問一個24W的負載相當於多少歐姆  來算算看吧

网友:
放鬆心情~
大家都是從雞同鴨講的學習中,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凡事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
得到挨罵也是一種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貼圖上來啦
各位老師別當我啦
這個檔位真的量某些Power 跟 GND會有逼聲 但是頻率似乎不同

1.該"嗶嗶"檔位的規格為使用3V電池,並當待測物的電阻值<200歐姆(也有標示20或70 歐姆)時,便會發出嗶嗶聲響.
2.至於測量電源兩端會發出聲響,表示待測件已滿足上述條件.
3.分析可能發生聲響原因主要有2點,其一為電源電容器上有並接上了洩放電阻.另ㄧ為當此電源接上了電路板後所造成,乃因電路板上的IC芯片的內部電源接腳,並上了防止電源反接的逆向保護二極體(約等效2顆串聯二極體,其等效阻值約15歐姆,LV=1,2V),若是由此現象造成,只要將表棒互換,就不會再出現聲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cstudio 你的情況跟我的是一樣的嗎
我是真的有聲音 但是Power Gnd 確定沒短路

1. YoWeiChan大, 您必須用回覆的, 我才能看到您回覆的訊息
2. 那個Beep檔不是單純的二支探棒接個嗡鳴器而已, 它有它工作的方式, 而條件的不同會讓它有不同的嗶聲
    舉例 : 它量到電容, 或是沒插電的直流變壓器輸出端時的嗶聲就是由大變小... 然後沒嗶...
3. Ciko大, 在29樓已經分析了您的問題
4. 有問題就提出來問, 您看看大伙這麼熱心的在回覆您的問題... 提問也是一種學習來著.

以上.

楼主:
1. 專炸大師 我的程度還看不懂你打的東西啦 哈
2. ciko.ciko 下次板子回來如果再有這現象我會試你說的反過來試看看
3. dcstudio 我以前沒玩過論壇 剛玩不久很多功能都還不曉得 請您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C 端 的  Power跟Gnd 通常有  濾波電容
量 濾波電容  初期充電時 就像短路
於是 給你 Bee 一聲  結束

DC 時,電容不是開路嗎?
小的笨笨,還請大大指教,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 時,電容不是開路嗎?
小的笨笨,還請大大指教,謝謝

電容器開路只有在充飽電時,或電容器兩端電壓=外部電源電壓時,才會有所謂的開路現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C 時,電容不是開路嗎?
小的笨笨,還請大大指教,謝謝

貼張圖  來自以下連結
簡體字  複製下去轉繁體字看看
http://www.eefocus.com/component/m/318126

都說  '' 初期充電時 ''     電壓為0V  那就是 類似短路
---------------

別光是問
你拿幾顆電解電容  玩玩BB檔    數百uF   數十uF   數uF   陶瓷 0.1 uF
比較 Bee~Bee 時間長短

再玩玩 各段位的  歐姆檔  指針偏擺 的速率
充完電  改逆向放充

等你心得

當年我像白癡般的  玩一整天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貼張圖  來自以下連結
簡體字  複製下去轉繁體字看看
http://www.eefocus.com/component/m/318126

謝謝大大 ,找一天我來玩玩看

网友(2017-02-15):
真是精彩……,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