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開心~尾牙抽獎剛好抽到需要的"象印牌"熱水瓶

楼主(2016-01-25):
真lucky剛好老媽家中的"象印牌"熱水瓶已經使用 N 年~ 耗材部分也耗損嚴重

今年準備換掉,剛好尾牙抽中一台 4L的CD-WBF40

若是沒需求時抽到這台,我想大概就是網拍賣掉

總之來的好,不如來的巧~YA!

网友:
恭喜,這一年一定好運連連!

网友A:
現在的功能又更多了 不知道有沒有改善耗電問題
家人以前有一陣子不常用熱水器 後來我拔掉插頭 沒想到兩個月後電費少3成
從那時開始忽然發現熱水器多麼耗電的一項產品後來就決定從此之後改用燒水的方式了 喝多少就燒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功能又更多了 不知道有沒有改善耗電問題
家人以前有一陣子不常用熱水器 後來我拔掉插頭 沒想到兩個 ...

只有真空內胆能改善耗電問題。

虎牌跟象印都有生產這種高檔貨。

网友:
這種能選擇多段溫度的熱水器大推!不但能有效省電還能延長橡皮圈等物的壽命,不再是耗材了。

自從有孩子需要半夜泡牛奶的時候我就改換這種的,60 度直接泡牛奶不用混冷水試水溫。
現在孩子已經十八歲了這台還在服役,24 小時插著電也從未維修換過零件,都推薦親朋好友用這種。
也不怕老人或小孩被燙傷,真是方便又安全的設計。

平常維持最低溫,吃藥喝溫開水直接喝,需要沖泡咖啡或茶時先按一再沸騰幾分鐘後就行了。
消耗多少電與設定溫度有關,能服役多久也跟溫度有關,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網拍兩千多元就能買到,大多是家電廠商的贈品被商家拿出來轉賣。

网友:
我們家的也是象印

上面還有一個省電7還是8小時的按鈕,也就是晚上你用不到的時間,可以切斷保溫

不過,設計的位置,跟前一代我們家用的象印給水位置很相近,所以常常有人會按到

网友:
家中也是象印 CD-LCF40(4公升)
在前方 就大大的寫著Made in Japan, CD-LCF
女王在百貨公司敗回來的,本來還想說花大錢...
但幾年下來,都沒故障及膠修劣化(碎化)問題...
真耐用耐操...

個人 挑毛病....
1. 最低60度保溫,對台灣夏天而言,還是太高..(40度應該不錯...)
2. 有斷電七小時(省電設計),但回電後溫度只有98度及90度....
也許對日本天候來說是OK,但在台灣仍有改善空間...

有人知道為什麼沒有40度左右的保溫設定?
* 夏天雖然用冷開水也OK,但電拔掉,就無法出水...

補充內容 (2016-1-28 10:29 AM):
膠修劣化 =>膠條劣化

网友:
真幸運!有需要時,剛好中獎。
熱水瓶真的很耗電,只有冬天我才會用
晚上都會拔掉插頭,隔天要用再燒開水加入,
總是覺得這樣比較放心。
也可以用日系的保溫瓶(保溫效果好),容量大一點。
不用一直燒開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功能又更多了 不知道有沒有改善耗電問題
家人以前有一陣子不常用熱水器 後來我拔掉插頭 沒想到兩個 ...

我家连热水瓶电热水瓶都没有,都是用小电水壶现烧现用,反正24小时都有电,我们这有泡工夫茶习惯,每泡一次都要烧开滚水冲泡,我是烧水每次只加一杯冷水,以减少烧水等候时间,一杯约两次冲茶水量,每冲完一次立即加一杯冷水进水壶,这杯冷水就相当于被预加热到七八九十度,下次再烧开就只需几十秒,因为热量的散失速度与温差有关,电水壶中的高温热水与室温的温差越大,浪费的热量越多,立即加一杯冷水进去混合后,壶中的高水温被冷水吸收就等于降低了热水与室温的温差,减少被浪费掉的热量,那杯冷水也相当于已被加热,再烧开时就只需几十秒,泡茶到最后就剩一满壶热开水留给想喝白开水的人用,如果时间久了嫌水温太低就再加热升温。

网友:
怎麼那麼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连热水瓶电热水瓶都没有,都是用小电水壶现烧现用,反正24小时都有电,我们这有泡工夫茶习惯,每泡一 ...

砂鍋有用保溫瓶沒有?~~~~~還是叫熱水瓶?

塑料外殼一個大圓蓋子,軟木塞頭那種.....

現在中國製造的還很保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砂鍋有用保溫瓶沒有?~~~~~還是叫熱水瓶?

塑料外殼一個大圓蓋子,軟木塞頭那種.....

原来在老屋有保温瓶,但极少用,近二十年来基本不用,1997年搬店里住大保温没带过来,近几年有必要时用个便携式小保温瓶,我每天都泡工夫茶,基本不喝白开水,要喝白开水的小电水壶现烧现用,凉一下再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砂鍋有用保溫瓶沒有?~~~~~還是叫熱水瓶?

塑料外殼一個大圓蓋子,軟木塞頭那種.....

我这里本地话把老式那种大保温瓶叫热水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本地话把老式那种大保温瓶叫热水壶。

知道了......

网友:
看到標題還以為大家的福利來了!
看成「真開心~尾牙抽獎剛好抽到大家需要的"象印牌"熱水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