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AX銳豐 E1001 專業功放內部大電容

楼主(2016-01-25):
請問前輩,小弟的多台外場後極新買來過一年多後拆開看
內部的大電容都微禿,可是用儀表測容值,ESR都正常
那是電容有問題嗎?

网友A:
看使用環境熱度來做是否要更換的判斷依據

网友:
外場用的,都是大功率輸出,還是建議你花一些錢換一換,免得下次故障開花大錢,你參考囉。

网友:
要是我,會想辦法改成小電容併聯方式降低ESR,順便增加漣波電流

网友:
應該是工作溫度高

如果怕有問題就更換

事實上還可以用看自己要求

网友:
不用擔心這種大電容都會鼓鼓的,只要 ESR 值正常就沒問題。
等三五年後再拆開檢查一次,容量降低 ESR 升高再來換,這種容量買優質品牌全換也要花上不少銀兩。

跟汽機車改裝ㄧ樣原生產廠商只會用勘用的零件,你要換高級零件或部品也都可以,但 PA Amp 換了優質發燒好料也不會變成 HiFi 的音質,所以這錢省下來到真正有需要時再換。

网友:
第二張圖,頂是黑色塑膠的電容,那種本來就是有點圓弧不是平的,你正面拍比較看不出來是否是比較凸

反正價格若自己可以接受,我想還是換掉心裡比較不會有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使用環境熱度來做是否要更換的判斷依據

工作溫度大約70度
新機一年後就凸頂,可是我再買新的電容換上過半年再看又凸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溫度大約70度
新機一年後就凸頂,可是我再買新的電容換上過半年再看又凸頂

那就只有加風扇加強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有加風扇加強散熱

機器上已經有大風扇,扇熱
而且電容再風扇,的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器上已經有大風扇,扇熱
而且電容再風扇,的前面

換強力風扇,不怕吵的話

楼主:
原本就用強力的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就用強力的風扇

這樣就無解了

錢多就一陣子就換一下

總不能把外殼加大這樣處理吧

网友C:
好奇問一下這種電容的使用溫度會很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問一下這種電容的使用溫度會很高嗎?

大約有58度左右

网友:
請問工作電壓是幾伏
大陸電容耐壓最好1.5倍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作溫度大約70度
新機一年後就凸頂,可是我再買新的電容換上過半年再看又凸頂

外面70度裡面都接近100了,這溫度就是電容ESR太高所致,採多顆併聯是唯一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70度裡面都接近100了,這溫度就是電容ESR太高所致,採多顆併聯是唯一解 ...

70度是裡面的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度是裡面的溫度

請問一下,你怎麼量電容內的溫度的?

楼主:
不是量電容溫度,是散熱片的溫度

网友:
工作溫度70度對機器來說有點太高了
電容一般耐熱溫度約85~105度
所以先改善機器內空氣對流

一般這種機器,放室內都有冷氣在吹
放室外的話,則避免熱氣機在箱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