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03 畫面偏藍

楼主(2016-01-25):
LOGO跟OSD正常,所以猜測面板應該是好的,看起來很像少了綠色,
有進入工程模式auto color還原,但是藍藍的還是很明顯,
有換過D-usb的線,還是沒有改善,主板工作電壓1.8跟3.3有出來,
另外我有注意到裡面紀錄的使用時間都是0,是程序的問題嗎?

网友A:
你好,請先清潔排線試試!
如果不行的話再檢測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請先清潔排線試試!
如果不行的話再檢測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排線原本黑黑的,我用美工刀稍微刮一刮,但是畫面依舊
上面有兩顆比較大的IC,
RTD2120L.pdf (536 KB, 下載次數: 13) Realtek-RTD2545LH-GR-datasheet.pdf (2.39 MB, 下載次數: 10)
但是卻無從下手n_094|

感謝回復

网友B:
要進到工廠模式做修改了,請搜尋站內"工廠模式"相關的發文,祝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進到工廠模式做修改了,請搜尋站內"工廠模式"相關的發文,祝早日完修!

這台的工廠模式開機前按住menu,我有按Auto Color之後它顯示OK
但是顏色還是不太對,也不能顏色不對,感覺比較像被藍色籠罩住

感謝回復

网友B:
那就要詢問有同樣型號螢幕的大大們,告訴你他們手上螢幕的參數是多少,先輸入看看,還是不行就要燒軟體了,或是先用公板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詢問有同樣型號螢幕的大大們,告訴你他們手上螢幕的參數是多少,先輸入看看,還是不行就要燒軟體了,或是 ...

工具終究還是要買,手上只有三用電錶跟晶體測試儀n_100|

第一次修自己的螢幕就遇到這麼硬的,說好的電容呢n_098|

楼主:
再問過大家之後,也用過公板點測,也換過24C,應該只剩上面大顆的IC壞,最後沒辦法只好去買了一塊AD回來
今天裝上測試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