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求助 ASUS VH196S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6-01-26):
自從小弟不小心修好一顆POWER 後,接著公司的人認為我連螢幕也會修了,其實根本沒修過。
於是就有人拿了一台給小弟,狀況說是完全無電源反應,要小弟看,於是

型號

型號

小弟將他拆了,
因為沒拆過這台,很難拆,所以用暴力拆下來。

主版

主版

背版

背版

因為小弟從沒修過螢幕,也只是到處看看哪裡有爆電容的,或哪裡有黑黑的。
還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或者一個方向,因為都沒有看到哪有不對勁的地方。

网友A:
先量各接點電壓,才有辦法再往下一步前進

网友B:
先找保險絲~量一下大電容電壓

网友:
這樣有學習的機會,也會有些許壓力! 對自己是好的!

网友C:
螢幕電源燈有無燈號? 如樓上說的 先查查保險絲再量量電壓

网友D:
這種PI板一上AC就會有輸出DC+12V、+5V....先依照PCB上打印的腳位說明去測量有無輸出.....

如果沒有輸出就先檢查一次測的保險絲有沒有斷,斷了橋式整流應該也掛了~大龍炮電容就不會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各接點電壓,才有辦法再往下一步前進

謝謝 hankhu 大

不好意思hankhu大,小弟還不知道該量哪些點以及各點電壓是多少呢。
還請hankhu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保險絲~量一下大電容電壓

philips980大大
感謝回復
已經有找到保險絲了,用電表量是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螢幕電源燈有無燈號? 如樓上說的 先查查保險絲再量量電壓

dontodo 大大
回dontodo 大大 螢幕電源登完全沒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PI板一上AC就會有輸出DC+12V、+5V....先依照PCB上打印的腳位說明去測量有無輸出.....

如果沒有輸出就 ...

感謝 a471 大大

小弟會試試看

网友:
無電源反應~因該說無燈號無畫面

並不一定是壞PI板,有不少是壞AD板的

自己先去看看論壇的教學或是其他人的維修實例~

先上電測量PI板連接AD板的各點電壓吧!

网友:
以前從學徒到師父,要歷時3 年4 個月
現在隨時可以在網路學習,也不需要給師父跑腿買香煙、檳榔…
建議多花點時間查一下,這裡就有很多現成類似的。

网友E:
無電源反映,應該先查待機電壓是否有供電到AD版,因為VSB電壓使啟動AD版的主要電源,也會給到按鍵板上,所以你可以先測量電源板的待機電壓是否有輸出,也可斷開AD板的接線,看一下有AD板及無AD板時的待機電壓變化。在進而判斷故障點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無電源反映,應該先查待機電壓是否有供電到AD版,因為VSB電壓使啟動AD版的主要電源,也會給到按鍵板上,所 ...

感謝 eson0724 大大
AD版就是我沒有PO出的那版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eson0724 大大
AD版就是我沒有PO出的那版子吧。

AD版就是 LCD 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版就是 LCD 的主板

感謝 eson0724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看看這篇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41-1-4.html

感謝 Ultraman 大大,到哪都很幫忙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