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組特性曲線量測請教

楼主(2016-01-26):
請問一下 如下圖
javascript:;
javascript:;

題目說 輸入100Hz Vp-p:20V Sine 的波形
然後接兩個電阻 之後用示波器去量波形
可是我怎樣量 都是出現5V/DIV 的Sine 波形

請問一下 電流的斜線是怎樣在示波器上產生的呢?

由於小弟上在學習中 很多白癡的問題希望各位大大能給予指點

感謝

网友A:
示波器要切在XY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要切在XY模式........

請問一下甚麼是XY模式 如何切換呢(類比式示波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甚麼是XY模式 如何切換呢(類比式示波器) ???

至少要將您使用的示波器型號或面板貼上來吧,要不然大家怎會知道如何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將您使用的示波器型號或面板貼上來吧,要不然大家怎會知道如何切換? ...

我晚上回家的時候會貼上來

那可以順便請教一下 數位式的怎樣切換嗎? 如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晚上回家的時候會貼上來

那可以順便請教一下 數位式的怎樣切換嗎? 如下圖

試試按下CH4上方的"MENU"鍵.

楼主:
感謝ciko.ciko 以及 duke83 我找到了數位式示波器的 X0Y模式了
晚上回家會再找找我家那台類比式的 如果真看不懂會再上來請教 ....
另外 關於習題 我只要兩個都調成X-Y模式就可以了嗎? 還是只調整習題上的Ch1或是Ch2呢?
甚麼情況之下 我該知道要將示波器調整成 X-Y模式呢?
許多白癡問題 懇請各位高手不吝指導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甚麼情況之下 我該知道要將示波器調整成 X-Y模式呢?...

當您需要X-Y模式的時候就調成X-Y模式......,這不是廢話喔,何時需要X-Y模式只有您自己知道。
建議將該型號示波器說明書熟讀,對於操作示波器會有很大的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您需要X-Y模式的時候就調成X-Y模式......,這不是廢話喔,何時需要X-Y模式只有您自己知道。
建議將該型 ...

ysc 大大
我將類比式示波器貼上來了 請問一下怎麼切換X-Y模式呢?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 大大
我將類比式示波器貼上來了 請問一下怎麼切換X-Y模式呢? 謝謝

將"TIME/DIV逆時針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TIME/DIV逆時針轉到底.

為什麼量出來的是一直線 而不是課本上寫的反斜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量出來的是一直線 而不是課本上寫的反斜線呢?

你將2個垂直輸入信號,耦合到"GND"?

楼主:
感謝各位大師的指導 我做出反斜線的波型了
原來是兩個炭棒都要夾 (雖然不知道為何,也不知道為何要切到X-Y模式)
但至少做出來了
感謝ciko ysc duck大大的指導 謝謝你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師的指導 我做出反斜線的波型了
原來是兩個炭棒都要夾 (雖然不知道為何,也不知道為何要切到X-Y模 ...

要在X-Y座標上標出一個點,不是要依靠輸入X值與Y值共2個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X-Y座標上標出一個點,不是要依靠輸入X值與Y值共2個值嗎?

甚麼意思呢 可以再說白話一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甚麼意思呢 可以再說白話一點嗎?

在數學上如何在直角坐標上畫出一條斜線?如X分別=1,2,3,4,5,Y也分別=1,2,3,4,5,這樣可畫出一條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數學上如何在直角坐標上畫出一條斜線?如X分別=1,2,3,4,5,Y也分別=1,2,3,4,5,這樣可畫出一條線嗎? ...

所以X-Y模式 是用來畫線的是嗎? 那他的原理是甚麼呢? 為什麼接一根探棒 跟兩根探棒會有所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數學上如何在直角坐標上畫出一條斜線?如X分別=1,2,3,4,5,Y也分別=1,2,3,4,5,這樣可畫出一條線嗎? ...

電子的入門習題搞定了
您真是我的啟蒙貴人
解了第一個問題 感覺對電子學越來越有興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X-Y模式 是用來畫線的是嗎? 那他的原理是甚麼呢? 為什麼接一根探棒 跟兩根探棒會有所不同呢? ...

ciko大師
課本下面還有兩個格子 分別是: CH1: V/DIV CH2: V/DIV
在X-Y模式下時 示波器已轉軸已經沒有寫一格幾V
那此時 要怎樣計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大師
課本下面還有兩個格子 分別是: CH1: V/DIV CH2: V/DIV
在X-Y模式下時 示波器已轉軸已經沒有寫一 ...

CH1與CH2在此例,其本質上都是屬於垂直軸的"振福",只是將CH2的振幅往左偏轉了90度,而變成了Y軸,在X-Y模式下,他都代表了2通道的電壓比例,而X-Y是在"TIME/DIV"作切換,所以實質上每通道的VOLT/DIV功能還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1與CH2在此例,其本質上都是屬於垂直軸的"振福",只是將CH2的振幅往左偏轉了90度,而變成了Y軸,在X-Y模式 ...

謝謝 我了解了

楼主:
ciko大
我尚有一事不明 為什麼 縱軸是電流呢 如果是電流 一格又是多少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
我尚有一事不明 為什麼 縱軸是電流呢 如果是電流 一格又是多少A呢?

歐姆定理

當未知電流流經已知阻抗之電阻時
透過測量電阻兩端之電壓差
即可推算出流經電阻的電流值

楼主:
專炸大師 我有想過
可是 同樣都是接在電阻上 如果流過電阻的是電流 那另一個Channel 應該也是電流 為何一個是電壓 一個是電流呢 而且示波器量進去的不是電壓嗎?
一直搞不清楚 請大師指點迷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專炸大師 我有想過
可是 同樣都是接在電阻上 如果流過電阻的是電流 那另一個Channel 應該也是電流 為何一個 ...

示波器基本上只能量電壓,非電壓的信號都需經過轉換而得.在你的電路使用了2個1k電阻串聯,所以每個電阻的壓降皆為10Vpp.再將10V/1k,經換算即可得出該電阻上的電流=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基本上只能量電壓,非電壓的信號都需經過轉換而得.在你的電路使用了2個1k電阻串聯,所以每個電阻的壓 ...

原來換算是這樣子
可是我對於座標的標示 為何要標示電流 而不標示電壓 不太懂
因為課本後面有把電組改成二極體 量的也是電流 也不是電壓 實在是不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換算是這樣子
可是我對於座標的標示 為何要標示電流 而不標示電壓 不太懂
因為課本後面有把電組改成 ...

這就是需求啊.你現在看到的是AC信號在電阻上的電壓與電流關係(兩者同相),下回你應該就會看到電路將其中一個電阻,改成電容器或電感器,此時你將會有進一步的了解.你暫時將此關係視為特性曲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需求啊.你現在看到的是AC信號在電阻上的電壓與電流關係(兩者同相),下回你應該就會看到電路將其中一 ...

ok
感謝ciko大師指點